请朋友们欣赏一台百灵口袋机

楼主(2024-03-18):
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一台百灵口袋机,外观看着不错,就收回来了,收到后拆开看到三个中周磁芯都调到顶端了,试机肯定没有播音,就调整中周,收到640KHZ中广台,杂音较大,现在的电磁环境就是不好,也没有注意,昨天没事,把电路板拿出来,看到电路板背边加了三个三极管,三极管的基极相连,一个三极管的基极上接了一段导线,使用烙铁焊接在外壳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的朋友们可以说道说道,现在使用电池供电,没有播音,就是一个啸叫。

网友A:
出厂机器是没有这几个外加的管子的,上家改装的意图是啥,无法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耳机输出也改变了原来的接法,就是不知道机子的主人这样改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机器是没有这几个外加的管子的,上家改装的意图是啥,无法猜

是呀,耳机输出也改变了原来的接法,就是不知道机子的主人这样改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把电路画出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三极管的基极相连,一个三极管的基极上接了一段导线】好难理解啊,基极都相连了,咋又出来一个三极管的基极接了一段电线,这个管子有两根基极吗??

网友:
被人改过修过又没弄好的机器,一般修复都麻烦,因为他有可能把没坏的地方又搞坏。

楼主:
谢谢好友的电路图,好友有没有电路板的电路图没有呢?

网友B:
太行兄,这个机子没必要费那功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行兄,这个机子没必要费那功夫吧

这段时间不是太忙,就瞎鼓捣玩。

网友:
人家试图加装个稳压吧?

网友C:
Bx107D 又叫收音测电二用仪 耳机孔的插头作为开关还在 是没有耳机的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Bx107D 又叫收音测电二用仪 耳机孔的插头作为开关还在 是没有耳机的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我个人感觉也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原来的机主把这个机子改造成类似的功能,只是不确认,插头的接线位置不是上图接的位置,好友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