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8050和s8550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是多少伏

楼主(2024-03-18):
因修理电动玩具,用4只s8050和s8550直插三极管装了个桥式电压极性转换电路,但工作时s8050和s8550上电压降2伏左右。而电源电压是4,5伏,故带不动3伏电机,想用继电器作换向电路,3伏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为50到60毫安并且至用2只继电器太费电,故想若贴片三极管饱和压降能达到0,5伏以下就能成功,请问高手s8050和s8550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是多少伏?

网友:
此管子Vbe饱和压降0.6V,这是通用三极管,比不了开关管,开关管能达到0.1V。
如压降2V,没进入饱和态,可能是基极驱动电流小。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数据手册,英文名称datasheet

网友:
你这看起来像是 Ib 不够,导致根本没饱和。

这些三极管饱和(Ib * Hfe >> Ic)时,压降(Uce)<0.1v

网友:
S8050参数_晶体管元件查询_电子爱好者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S8050

网友:
饱和压降是一个变量,随集电极电流和基极电流而变化,可以从输出曲线上读出,曲线刚接近平直是的位置可以作为读取饱和压降的依据,比如图中黑粗线与曲线的交点就可以近似认为就是最低的饱和压降,饱和区就是粗黑线以左部分,对应值可以在横轴上的电压刻度上直接读出,竖轴刻度就是集电极电流值

比如要知道集电极电流0.3安的的饱和压降,对应3毫安基极电流是0.22v,对应2毫安基极电流就是0.38v,同一个管子饱和度越深饱和压降越小,所谓的饱和度越深就是注入基极的电流越大

网友:
请看看这个怎么样

请看看是不是这个

请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A:
估计LZ的电路是用互补“跟随器”形式做桥式来驱动电机。才会有2V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LZ的电路是用互补“跟随器”形式做桥式来驱动电机。才会有2V这么高

应该是。。。。

网友:
一般来说饱和压降没这么大,也考虑电路是否设计不正确。

网友:
工作时s8050和s8550上电压降2伏左右
+++++++++++++++++++++++++

8050/8550 饱和压降视厂家不同,在 0.5~0.6V,一般的条件是 Ib=80mA,Ic=800mA

3伏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为50到60毫安并且至用2只继电器太费电
+++++++++++++++++++++++++

用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即可,不需要两个,可用磁保持继电器,切换瞬间耗电,之后保持当前状态不耗电,如 TQ2-L-3V/TQ2-L2-3V

若贴片三极管饱和压降能达到0,5伏以下就能成功
+++++++++++++++++++++++++

亦可用摸死实现,如 SI2300(N)/2301(P),2300 在 Vgs=2.5V 时,Rds=0.06Ω(Id=4A)非常合适,体积和贴片 8050 一样(SOT23)

网友:
估计楼主搞的是由BTL电路来的直流开关电路 原理图如图 三极管的接法 没有控制电路或机械开关四路独立控制 只能射级输出接法 而射极输出接法很难使管子完全饱和 偏流它不完全受你控制 而是受负载阻抗直流负反馈控制 即便你把基级偏流电阻短路掉 基级也就是和集电级等电位 基级和集电级等电位集电结最多是正偏与反偏的临界点 集电结不能完全正偏就不能完全饱和 压降自然会稍大 依我看这不完全是管子饱和压降问题 而是不能完全饱和的问题

    招术1去掉偏流电阻 基级直接接正电源或地(也就是把希望开启的管 基级与集电级短接的方式开启)使导通管基级与集电级等电位试试CE压降多少 来判断能否继续使用射级输出电路 但我怀疑 8050 8550类的小管子用来驱动电机。。。电流与耗散功率恐怕不太够 如果尝试这个招数 烧了管子勿怪我。。。

    招术2如图 把射级输出接法修改为集电级输出接法 但这样接俩互补管的基级不能接到一起了 不然静态电流从上管发射结通过俩基级连一起直接流往下管发射结 俩管同时半导通状态 但可以尝试单独四个开关 四路偏流控制开启与关闭 这样比较复杂些 但能保证管子集电结完全正偏饱和 最后也恐怕面临管子电流与耗散功率问题 还得无责声明 管子烧了后果自负。。。

    招术3如图 用场效应管漏级输出接法 优点很多 不存在导通压降问题 选对了管 把工作点搞对 导通电阻只有几十毫欧 并且没有偏流问题 俩互补管栅级可以接到一起控制等等

剩下的还需具体尝试与试验 并结合其他方案来解决具体问题

招术123的原理图

招术123的原理图

网友:
如果电流较大,一个管子的饱和压降不符合要求,两三个并联让单个管子电流小一些或许你满足要求,基极要各自限流

网友:
桥式驱动, 有现成的芯片DRV8837C, L9110S 等, 也便宜0.3~0.8元内.
DIY桥式, 低压还是用P-MOS+N-MOS吧.

用PNP,NPN,饱和电流时,一般是Ic=10倍Ib左右. 对基极驱动电流要求高.不是4个管子容易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