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装4G的内存?

楼主(2024-03-19):
我有一台HP 550的Laptop,内有两条插槽在一插槽内有1G的内存。
原来装的windows Vista。最近为了升级为WIN7,买了两条2G的内存想把它升级为4G。
本想以为加装内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买内存之前也上网查了这电脑最大支持4G内存。
买回来装上4G内存后开机:机子显示岀现错误,建议把新装的硬件拆去。
心想会不会买了坏的内存,我试着拆去一根内存机子恢复正常。
把另一内存换上机子也正常,换插槽(只要是一根2G内存)机子也可正常开机。
只要两插槽都插上2G的内存(即总内存数为4G)系统就出现错误。
如果一插槽用1G另一插槽用2G机器也正常工作。
反复试了多次结果都一样。我怀疑这机是不是只支持3G的内存!

网友:
内存条识别与系统有毛关系,如果主板支持不是内存条兼容性问题就是BIOS问题

网友A:
原来装的windows Vista————Windows Vista是微软公司2006年11月30日正式发布的操作系统,应该是电脑太老了。
换回XP的64位版试试。
我在老家四五线城市,买个二手4代i5的本,300元包好,保修一个月。
这东西现在很便宜,我买本是当MP4用的,没指望它咋样。
条件允许就换个吧。

网友B:
早期的主板不支持大内存,中期有些不支持单面颗粒的4G,你看一下

网友C:
可能是买成了单面内存的2G内存条,老笔记本有的时候必须安装双面内存条

网友D:
也许要升级下BIOS才支持,不过刷挂了可不关我的事 啊

网友E:
去官方找这个电脑的详细资料,按道理会有说明的

网友:
我和朋友一样,电脑似懂非懂;

曾经也这样想过。

网友F:
HP和联想的主板会有这个问题,许多卖内存条的卖家都有售前提醒在那里的,具体情况没有深究过。

网友G:
这两年升级了好几台老旧笔记本,分享一下心得:

老笔记本升级内存要查看这个系列具体型号具体参数,内存条最好使用双面颗粒(兼容性好),两根条子参数要一致,两根条子生产日期越接近越好,某些机器板子支持但还需要更新BIOS。
本人的联想G430也是很老的机器了,找联想售后客服要到最后一版BIOS刷新,购买二手拆机三星笔记本内存条两根2G,一次点亮安装win10运行一直稳定。
笔记本内存条 老条子不管新旧都水很深,买前注意看好颗粒,条子每个颗粒编号日期必须一致,丝印清晰,三星等一线品牌没有零售只有OEM假货以及翻新很多,金士顿更是假货满天飞。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买大品牌,买拆机的 宇瞻 海力士等拆机条,最好找卖家是自己升级换下来的两条一起的,贩子手里就要小心翻车。

下图是买的拆机三星2G双面内存条两根 18元包邮,升级G430笔记本。
图一买的二手条子脏兮兮的。
图二、处理清洗干净。
图三、根据实际参数绘制打印粘贴标签(此举纯属个人偏好)。

网友:
重装系统呗

网友H:
查了下,如果是GM965芯片组,对内存是有要求的。如果是2G内存,需要满足双面共16颗,即每一颗容量为128MB(1Gb);至于单条4G的内存,由于单颗颗粒的限制,已经超出芯片组支持了。不过说实话,能1G+2G用也可以啦,没必要继续折腾了。

图为Intel GM965芯片组的官方白皮书

网友I:
不兼容吧,换一根搭搭看

网友J:
原因可能是 Vista不支持3.5G以上的内存所致。从你的实验过程看不是内存兼容性问题,也不是单双面内存问题。你装一下win7-64试试。起码还能用3G内存(可以勉强跑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装的windows Vista————Windows Vista是微软公司2006年11月30日正式发布的操作系统,应该是电脑太老 ...

我有新的电脑,HP laptop cpu是i7-1355u。这台是用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主板不支持大内存,中期有些不支持单面颗粒的4G,你看一下

我查了一下这电脑最大支持4G内存。内有两条内存插槽,应该每插槽可用2G内存。
内存条是每面8个IC,两面共16个IC。应该是双面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买成了单面内存的2G内存条,老笔记本有的时候必须安装双面内存条

内存条是每面8个IC,两面共16个IC。应该是双面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要升级下BIOS才支持,不过刷挂了可不关我的事 啊

机嚣太旧了,不知能否找到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官方找这个电脑的详细资料,按道理会有说明的

我已查过,这电脑最大支持4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HP和联想的主板会有这个问题,许多卖内存条的卖家都有售前提醒在那里的,具体情况没有深究过。

看来我只能用3G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年升级了好几台老旧笔记本,分享一下心得:

老笔记本升级内存要查看这个系列具体型号具体参数,内存 ...

我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与操作系统无关吧!?我进Bios检测内存也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了下,如果是GM965芯片组,对内存是有要求的。如果是2G内存,需要满足双面共16颗,即每一颗容量为128MB( ...

谢谢!我买的内存就是双面16颗的。当然用3G也可以,但为什么官方发布的最大可安装4G内存而实际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兼容吧,换一根搭搭看

同一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因可能是 Vista不支持3.5G以上的内存所致。从你的实验过程看不是内存兼容性问题,也不是单双面内存问题。 ...

我巳装下Win7,是32位的。不过我想应该不关操作系统的事,我在Bios检测4G内存时也过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嚣太旧了,不知能否找到Bios。

估计要维修论坛买,昨天搜了下,官网不再提供老机型的BIOS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巳装下Win7,是32位的。不过我想应该不关操作系统的事,我在Bios检测4G内存时也过不了。

与BInO无关,32位即便i是Win7;Win10也只支持到3.5G,你用CPU—Z测试一下你的内存。或者用鲁大师看看内存。

网友K:
这个问题不要纠结了,机器太老,不利于工作和娱乐!
到某宝买一台B85 华硕主板+i5 四代+8G DDR1600内存,不会超过350元,比你现有的那一套好用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只能用3G内存了!

64位系统才能支持4G以上内存。

网友L:
太老啦,别折腾了
这配置上网现在都是问题

网友J:
我这个笔记本够老的了,4G-DDR2  看看我打开的网页还可以继续打开,一点也不需等待。看视频很流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嚣太旧了,不知能否找到Bios。

别刷BIOS,有风险,可以先在网上查一下,最大支持多少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笔记本够老的了,4G-DDR2  看看我打开的网页还可以继续打开,一点也不需等待。看视频很流畅。

开网页不太复杂的应该没事,网页里垃圾太多的估计够呛,毕竟这硬件有年头了。
开网页还依赖于显卡,文字也好图片也好,都得显卡渲染,解释脚本是处理器的事。

网友M:
主板问题,换一块板就会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存条是每面8个IC,两面共16个IC。应该是双面颗粒吧?

你那个2G的内存条是单面的还是双面的?难道支持4G内存的时候,要支持单面4G的?主要是你给的信息不够全,比如我的H55主板,每个内存插槽,最大只能支持到2G,最多能支持4个内存条。

不过插一条4G和一条2G的,也可以了,虽然不是双通道,但是容量增加,也是有用的。如果是32位的windows,则只能支持到最大4G,增加内存条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要维修论坛买,昨天搜了下,官网不再提供老机型的BIOS

谢谢你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要纠结了,机器太老,不利于工作和娱乐!
到某宝买一台B85 华硕主板+i5 四代+8G DDR1600内存, ...

我这台机是拿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与BInO无关,32位即便i是Win7;Win10也只支持到3.5G,你用CPU—Z测试一下你的内存。或者用鲁大师看看内存 ...

好的我试一下装一个64位的WIN7吧!但不知为什么我的Bios检测内存也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太老啦,别折腾了
这配置上网现在都是问题

上网很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笔记本够老的了,4G-DDR2  看看我打开的网页还可以继续打开,一点也不需等待。看视频很流畅。

看上去你这台比我的要好!我的CPU是Celer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刷BIOS,有风险,可以先在网上查一下,最大支持多少内存。

我也不准备刷,其实3G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主板问题,换一块板就会解决

换主板还不如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2G的内存条是单面的还是双面的?难道支持4G内存的时候,要支持单面4G的?主要是你给的信息不够全, ...

谢谢,那我换64位糸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你这台比我的要好!我的CPU是Celeron。

其实赛扬与奔腾在使用者感觉上速度是几乎是一样的,虽然跑分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D:
有没有清空cmos试试看,我一个老本子,以为硬件有问题,懒得去修,低价卖了,和对方说明了故障现象,结果人家收到后,清一下cmos就正常

网友N:
楼主属于不会问问题的那种,没有硬件配置信息就问为毛不能4G内存。
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些赛扬型号最大就支持2GB内存,Intel官网有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你这台比我的要好!我的CPU是Celeron。

具体赛扬什么型号,还有关键的是主板的芯片组是什么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新的电脑,HP laptop cpu是i7-1355u。这台是用来玩的。

我也喜欢惠普的笔记本和电脑。刚才百度了一下配置,北桥是965M的,同我的X61是相同的,我的X61能够安装2条2G的,另外你那个CPU是焊接在主板上,还是可以拆卸的呢?如果可以拆卸的话,10多块钱包邮,买CPU升级,性能应该有提升。我这个X61是T7100双核的,65nm。我网上买了一个45nm的T8100升级,结果到货后发现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无法升级。65nmCPU升级到45nmCPU,性能和能耗还是有较好的改进。

就是老电脑,老笔记本才能折腾,新电脑没什么可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清空cmos试试看,我一个老本子,以为硬件有问题,懒得去修,低价卖了,和对方说明了故障现象,结果人 ...

怎么清?把它弄回原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属于不会问问题的那种,没有硬件配置信息就问为毛不能4G内存。
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些赛扬型号最大就支持 ...

机子是HP550,原装配置。我到网上查了:最大可配置4G内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清?把它弄回原始设置?

具体看cmos里边菜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与BInO无关,32位即便i是Win7;Win10也只支持到3.5G,你用CPU—Z测试一下你的内存。或者用鲁大师看看内存 ...

我装了WIN7 64位系统也不行。先用4G内存装机根本就装不了。后改用3G装机,装好后一改4G就出现错误。看来根本不是系统问题,应该是Bio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看cmos里边菜单了

这个我也不会,算了吧,用3G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主板问题,换一块板就会解决

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主板归根到底也就是BIOS的问题,主板硬件都没有关系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主板,趁机还可以升级一下性能----毕竟现在二手主板那么便宜的呀,好点的还直接上NVMe 固态了。。。

网友F:
哦,看了前面的才知道是笔记本电脑,这样的话换主板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看了前面的才知道是笔记本电脑,这样的话换主板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

网友:
也不用灰心,大不了重新买条内存条吧(好像是一条可以用,不然就要换两条了)

网友:
我在用945主板,W7  64位
2G二根能正常开机使用,但主板和系统只认3G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惠普的笔记本和电脑。刚才百度了一下配置,北桥是965M的,同我的X61是相同的,我的X61能够安装 ...

从这台笔记本的配置看,与我儿子上大学时买给他的HP541也差不多吧,他大三时把它退役给了我作为上班带着用的,我也给CPU升级到T8100的,性能稍有改善,但是显卡还是太容易发热,一年后只好换了台VAIO 15寸的,当时是带mSATA 硬盘接口的,到现在电池不行了还很难配到,自己换了电芯电脑还不认!好在上班不用带了,也就不想换新的了。但是对你这台我倒是建议还是换新得了!台式机升级容易,笔记本就难了。现在硬盘都流行用NVMe协议的 M2 盘了,双核的笔记本还是换了吧!该享受下当前的数码水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从这台笔记本的配置看,与我儿子上大学时买给他的HP541也差不多吧,他大三时把它退役给了我作为上班带着 ...

老笔记本,才能折腾玩。新的笔记本,没有啥好折腾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这台笔记本的配置看,与我儿子上大学时买给他的HP541也差不多吧,他大三时把它退役给了我作为上班带着 ...

新的笔记本我己经买了。也是HP的十三代i7,十七寸的屏幕,花了我不少的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笔记本,才能折腾玩。新的笔记本,没有啥好折腾的呀

这个你真说对了!谁会去折腾新的笔记本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要纠结了,机器太老,不利于工作和娱乐!
到某宝买一台B85 华硕主板+i5 四代+8G DDR1600内存, ...

你这是对台式机的升级法,本本还不适用的,甭说是主板甚至CPU升级的可能性也很小至少是选择余地太小。其实这类电脑升级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把机械硬盘更换成固态硬盘!那就是脱胎换骨的感觉!内存条增加容量一般情况下没有感觉,只有在多任务运行时卡死的几率更小些,特别是浏览器打开多个页面时能够体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对台式机的升级法,本本还不适用的,甭说是主板甚至CPU升级的可能性也很小至少是选择余地太小。其 ...

这种配置的笔记本,就是换了固态硬盘,效果也是不大。毕竟架构和CPU 内存 太落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笔记本我己经买了。也是HP的十三代i7,十七寸的屏幕,花了我不少的M。

那也得看具体情况呀!我14年买的索尼 SVE151100C 15寸笔记本,是i7四代的CPU,4G 内存 M820 显卡,硬盘是西数500G机械硬盘。因为笔记本的底板是不旋螺丝直接可以像电池一样可以方便的拆装,打开看就发现它的主板上面留有mSATA 的硬盘位置,于是立马在X宝买了64G 的mSATA 硬盘安装W10 系统,原来的500G机械硬盘作为存储资料用,那个时期就享受了固态硬盘的甜头了,后来固态硬盘慢慢降价,mSATA 硬盘就作了扩容128G的升级,把mSATA 硬盘分成两个分区,软件也安装在mSATA 硬盘,这样直到现在还在用,并没有觉得太过拉胯。 如果是更为近期买的笔记本,那主板就有可能留有NVMe M2 的硬盘位置了呀!   其实开发商在设计制作主板时已经是比较超前的预留了比较靠前的配置,只是销售商根据销售价位和市场定位,安装了不同的配置的硬件,人为地拉开了差价等级,折腾一下还是可以捡漏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