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器件20AX是啥?

楼主(2024-03-19):
摩托罗拉3188的车机,面板有个贴片三端器件掉了一个,很像三极管,印刷有20AX,字太小,手机拍不清楚。求教各位大佬,这是个啥器件?旁边还有几个同样的,可以拆下来检测,拆比较麻烦,能避免先避免。查半天,也没见到这个型号的三极管。

网友:
先在线测量一下会不会是两个二极管在一起封装的。

网友:
MMBZ20VAL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在线测有一个符合共阳极双二极管特性,其他两估计受电路参数影响,按照MMBZ20VAL参数搭一个试试。

楼主:
齐纳二极管,保护用的,好像机器功能没影响

楼主:
的确是MMBZ20VAL,网上买的,印字就是20AX,修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