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811电子管阳极电压怎么测?

楼主(2024-03-19):
一台超短波治疗机,变压器给驱动板AC 1000V电压,电子管FU811阳极电压Ua怎么测?
1.是测阳极和阴极两点之间的DC电压吗?
2.FU811参数阳极电压1500V,阳极电压最大能到多高?
3.阳极电压如果太高,对电子管有什么影响?
4.阳极电压如果太高,怎么调整?

网友:
这种由市电升压的设备,都要求用交流稳压器的,原来的土办法就是使用一个自耦调压器,开机前把电压调准到220V

网友A:
1.是测阳极和阴极两点之间的DC电压吗?是。
2.FU811参数阳极电压1500V,阳极电压最大能到多高?脉冲状态1500V,连续状态下1250V。手册上的只是一个参照值,不是具体的工作值。工作值由设备的设计图确定。
3.阳极电压如果太高,对电子管有什么影响?太高可能会超过屏耗,管子烧毁。
4.阳极电压如果太高,怎么调整?是不是太高参照说明书或电原理图。一般跟市电是不是标称的220V有关。

网友B:
最好有机器的电路图。
一般不会直接把变压器的电压加到管子上的。难道是给管子加交流电压吗?

网友C:
电子管手册上给出的屏级电压是对阴极而言。设备的说明书或电路图亦或数据都是对地而言,通常会指出是用500型万用表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测阳极和阴极两点之间的DC电压吗?是。
2.FU811参数阳极电压1500V,阳极电压最大能到多高?脉冲状态15 ...

谢谢大大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机器的电路图。
一般不会直接把变压器的电压加到管子上的。难道是给管子加交流电压吗?

1000V到驱动板,转换成高压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手册上给出的屏级电压是对阴极而言。设备的说明书或电路图亦或数据都是对地而言,通常会指出是用500 ...

谢谢指点!

网友B:
由于阳极上除了直流还有其它信号,所以不宜直接测量其电压估计要经过扼流圈再测。具体要看电路图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阳极上除了直流还有其它信号,所以不宜直接测量其电压估计要经过扼流圈再测。具体要看电路图而定。

驱动板到振荡线圈中心点的线路有加磁环。如果直接测电子管阳极对阴极的电压,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