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MF47,95版

楼主(2024-03-19):
如题,矿坛入坑老表,第一块,大家看看咋样

楼主:
测了下准确度还行,数字表10.01伏这表测试9.9V左右

网友A:
这个表的平衡是不是有点差,还是拍照角度问题。
我也刚入了一台MF10,指针平衡我有强迫证,入手时每个角度都不平衡,搞了3晚终于免强接受。

网友:
这块表是47型刚刚用料缩水后的版本。一般的测量使用,是没问题的。电池由10K档的15V改为9V,那个时候很为这块表感到遗憾

网友B:
很好的讨论帖;

照片为什么发灰?

为你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的平衡是不是有点差,还是拍照角度问题。
我也刚入了一台MF10,指针平衡我有强迫证,入手时每个 ...

可能角度问题,平放没问题的,我也有点小小强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讨论帖;

照片为什么发灰?

感谢!!!

网友:
前辈们说还要线性,基础档,,,,

楼主:
电压档低3%左右,50UA档只能到40,这个要怎么调?我调了两个620欧的好像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档低3%左右,50UA档只能到40,这个要怎么调?我调了两个620欧的好像没用

“50UA档只能到40”是什么意思?
1、在50uA档输入40uA,指针满偏
2、在50uA档输入50uA,指针指向40u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档低3%左右,50UA档只能到40,这个要怎么调?我调了两个620欧的好像没用

这个情况,跟你测10V的情况明显有矛盾,你再检查下。
以下电路图供参考。

K02.3_50u1.8K 10.5V16.5(南京电表厂 黑金川 红金川).png

网友:
楼主测量10V的还算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跟你测10V的情况明显有矛盾,你再检查下。
以下电路图供参考。

你说的黑金川,红金川,线路图会不会有差别?

网友E:
    金川正宗MF47好表,这表生产的年代是南京电表厂破产改制前最后制造的,那时MF47只有独家生产,改制之后南京如雨后春笋的冒出许多MF47厂家。至于某些人认为是缩水版,其实是升级版,说缩水是他们为老表的高价收藏炒作而已。新材料新工艺代替老的就是一种进步,电表用的磁铁比旧的磁大,老表还会失磁,万用表就是欧姆定律,新的五环精密电阻误差要好于什么绿袍红袍。绿袍红袍只是过载能力强,可是谁也不会拿万用表去做监视电流电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黑金川,红金川,线路图会不会有差别?

我核对过,线路没有差别(放在一张图里,就表示没有差别),些许区别是红字标注的2点。
括号里的红色数字是我计算的理论值,如果欧姆档不准,可以尝试按此修改。

网友:
金川从结构上看,纠正了经典47表欧姆表的问题,但电阻取值上仍有问题。

网友C:
10V档准(我理解是DC10V)、50uA档差10uA,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发生,肯定哪里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川正宗MF47好表,这表生产的年代是南京电表厂破产改制前最后制造的,那时MF47只有独家生产,改制之后 ...

感谢版主大烧们耐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V档准(我理解是DC10V)、50uA档差10uA,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发生,肯定哪里搞错了

谢谢啊,我有空测下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UA档只能到40”是什么意思?
1、在50uA档输入40uA,指针满偏
2、在50uA档输入50uA,指针指向40uA

是的,第二种情况

网友:
黑金川性能我觉不错,虽说是色环,但很准,阻尼也很好,又快又干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二种情况

如果指针无卡顿,那第2种情况是严重失磁,电压电流误差约为-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指针无卡顿,那第2种情况是严重失磁,电压电流误差约为-20%。

那要如何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如何处理?

只能充磁了。但你的测量有矛盾,先确定好再说。

网友:
后期缩水版,我记得当时同学买这款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充磁了。但你的测量有矛盾,先确定好再说。

师兄请看,这个就是50UA下测的,数字表电流保险烧了不能测,安捷伦电源0.5V串10K电阻

楼主:
才32UA,50MA档又是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才32UA,50MA档又是准的

50uA档的内阻是5k,10V/(10k+5k)=33.33uA,所以表头灵敏度没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uA档的内阻是5k,10V/(10k+5k)=33.33uA,所以表头灵敏度没有大问题 。

好的,谢谢,差不多能用就行了,反正干活还是数字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