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水位报警器

楼主(2024-03-19):
以前书上有很多简单的水位报警器。就是简单的振荡电路。现在书都没有了。就是两个三级管一两个小电容组成的。现在有一个收音机板子。有3AX31和3DG6。电阻小电容手里有。一个探头就行。现在的新三级管没有。也弄不明白功能参数。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容抗探测?难度很高啊

网友A:
水位报警电路太多了,继电器干簧管,单片机,555等,楼主具体干什么也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报警电路太多了,继电器干簧管,单片机,555等,楼主具体干什么也没说明白。

就是遇到水就响就行了。越简单越好。谢谢了

楼主:
手里有18650电池。

网友:
借鉴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tb上有现成的遇水报警木块,非常便宜,可搜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遇到水就响就行了。越简单越好。谢谢了

网友B:
我的实践经验:靠水做媒介导通的,极易腐蚀失效,不可靠,不可取!

网友:
浮球开关的核心部件是一只角度水银开关,也可购买水银开关,然后自制,你懂得!

网友C:
超简单,水银开关配合浮子+3V蜂鸣器

网友:
遇到水便响的电路肯定有,N年前,电子报刊上介绍过一个“婴儿尿布报警器”电路。

探头就是一小块指甲盖大的印刷电路铜箔板,中间划断铜箔,两根细塑料软皮电线,与电路连接。

探头夹在尿布里。尿布干燥时,电路处于守候状态。尿布被尿湿,电路振荡,扬声器即发声。

我小孩1984年出生,当时用的尿布。如果冬天夜里小孩的尿布湿了,能够及时“换尿布”。

所以按图施工,装了一个,很管用。

一个塑料肥皂盒,一个小扬声器,一节电池,还有几个零件。

现如今普遍使用“尿不湿”,“换尿布”,“洗尿布”的景象,似已不见。

网上搜索,想找那个电路。却见有成品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简单,水银开关配合浮子+3V蜂鸣器

水银开关配合浮子要水升高到一定程度,浮子倾斜到一定角度水银开关才动作,与楼主一碰到水就响不符。

网友D:
8 楼介绍的,是用于工业生产场合的。很成熟的产品。

拆看过两个。电缆连着的密封塑料盒,遇水浮起,内部有一个铁球,压动微动开关。

网友:
如果能找个LM324四运放就可做个简单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8 楼介绍的,是用于工业生产场合的。很成熟的产品。

拆看过两个。电缆连着的密封塑料盒,遇水浮起,内部 ...

对的,工业成熟应用的产品才可行!玩具水平的东西,可靠性极差,往往有安全隐患!

网友:
享受DIY的乐趣吧,可以选两个粗细不一的饮料瓶,可以套在一起的,然后都把底给剪开,大的瓶盖打孔,小的上面固定一个小棍,穿过大的,然后棍的顶端做成一个接触的金属点,再弄一级为定片。把外侧的瓶子固定到设计位置。接上电池和发声电路。

网友:
此贴使我想起了年轻时的事!那时单位大都自建水塔,自控系统为浮子机械臂式。后由清华大学发表了触点式晶体管电路控制,以为是高科技(其时国情使然),奉若神明,但实际使用,常常失灵冒水,皆因以水为导体之故!看现今浮子开关复登场,一个轮回了!哲人云:历史总是螺旋前进!技术亦然,此浮子已非彼浮子矣!

网友:
现在都用电子式电接点压力表,设置上下限报警,还有一种传感器投入水中的,上下限设置,水位光柱显示,价格便宜。

网友:
可以参考洗衣机的水位探测方式,其并不直接与水体接触无腐蚀之虑,工作也可靠。

网友:
去百度搜一下水位报警器电路图 ,有大把,看看有合适的不。

网友:
既然水位报警就是测高低位,又说遇水就报警,两说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遇到水就响就行了。越简单越好。谢谢了

一只NPN,一只PNP三极管,加两个电阻,一两个电容,一个小喇叭,构成一个讯响器,引出两根线做水位检测,水是导体,使两线间相当于加一个阻,然后讯响器就会发出声音。

网友:
这个也可以,T的位置换成8欧喇叭,把100K电阻去掉,两端接线做水位检测,水接触到两线就会响。

网友:
电动自行车调速用的是不是"霍尔"元件

网友E:
记得厂内的·水塔用3个不锈钢探针,交流电36V,继电器。无电子元件。用了20多年,没出过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记得厂内的·水塔用3个不锈钢探针,交流电36V,继电器。无电子元件。用了20多年,没出过故障。

也许用高质量的不锈钢应该行,但一般不绣钢不行,多年前我用过,过一段时间就生锈,需人工清理,很麻烦的!

网友F:
一个洗衣机水位开关,一条胶管,一个蜂鸣器,一个电池搞掂。嫌不够响的话换成学校上课的电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洗衣机水位开关,一条胶管,一个蜂鸣器,一个电池搞掂。嫌不够响的话换成学校上课的电铃。

没见过,也没用过,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也许用高质量的不锈钢应该行,但一般不绣钢不行,多年前我用过,过一段时间就生锈,需人工清理,很麻烦的 ...

感觉和水质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和水质也有关系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吧!

网友H:
用交流电源就不会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交流电源就不会腐蚀了。

一会浸入水中,一会裸露空气中,氧化也是一种腐蚀!做做玩,无所谓,如果是工业产品,必须高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这里找一个简单的而且手头有元件的电路做一个吧。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8 楼介绍的,是用于工业生产场合的。很成熟的产品。

拆看过两个。电缆连着的密封塑料盒,遇水浮起,内部 ...

如果只是要一个水位达到一个位置就报警,而不是为了抽水,可以采用不锈钢浮子,体型小了很多,里面封装了磁铁和干簧管,外配报警器就行了。

网友:
压力传感器扔到水里,就是水位传感器

网友:
买一个带报警触点输出的差压或压力变送器,可靠性比电接浮球等等高多了

网友:
能不能搞个机械的水位报警器,跟马桶里面的装置类似,报警装置用音叉行不行?

网友I:
用一个2-3元的超声波传感器就能搞定,而且不接触水,所以不存在腐蚀、氧化的可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的实践经验:靠水做媒介导通的,极易腐蚀失效,不可靠,不可取!

我以前用一根黑色的导电塑料当探头,做抽水马桶的自动上水控制,非常好用,替代锈蚀损坏的浮漂式上水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一个2-3元的超声波传感器就能搞定,而且不接触水,所以不存在腐蚀、氧化的可能

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用一根黑色的导电塑料当探头,做抽水马桶的自动上水控制,非常好用,替代锈蚀损坏的浮漂式上水装置 ...

石墨是不是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石墨是不是也行。

只要导电又不怕腐蚀就可以。

网友:
淘宝上一堆,很便宜的。估计楼主也严重缺乏基本技术水平,否则也不会没有现在最常见的三极管。所以还是网上买买好了

网友:
水位探测有太多的方法,用水银开关做水位传感器不是一个好办法,随时污染水源,用干簧管的液位浮球阀也太专业化了。一般用不锈钢丝或扁条做探针没问题的,提供个电路图供参考。其实淘宝大把成品买,不贵的,像水泵电机缺水保护器就有几种工作模式,通过继电器转换下触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