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好东西怎样才能买到呢?

楼主(2024-03-19):
索皇 笔记本散热器底座14寸15.6寸游戏本手提电脑降温排风扇水冷静音支架板垫适用于苹果联想华硕戴尔惠普风冷
9.45元 18.9元

今天才看到,优惠信息却是1月份的,现在买要贵好多 各位会经常蹲点买电子产品么,怎么捡漏好东西呢?

网友A:
感觉你像打广告卖货的。

地摊上这种二手东西有的是,便宜的掉渣,尤其大学附近的地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要用的东西,只要价格诸商家都差不多就拍下。不是有句话叫货卖用家吗,我烧坏2个笔记本了(一个惠普的A ...

烧坏2个笔记本,是把主板热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丝网的更差,当然更便宜。我的那个是铝的,一体成型的,设计的很巧妙,表面压的有风道,厚度几毫米的样 ...

可以发图上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比没有强,起码有点心理作用吧。多年前我买过一个大铝片子样的,中间有个14里面风扇,插USB供电, ...

大铝片子样,你说的是散热片,不是给笔记本用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东西就是在忽悠,毕竟只能在外部散热,塑料的传热效率又低。厂家出厂时都会做测试,游戏本更是如此。

散热器底部一般是网状金属,不是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像打广告卖货的。

地摊上这种二手东西有的是,便宜的掉渣,尤其大学附近的地摊。

那个是新货,不过现在下架了。大学城边上都有地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了解了解联想低温锡的故事吧

thinkpad用的是低温锡么?

网友(2024-09-13):
物品应该随时都能买到,只是说要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到才是重点

网友(2024-03-19):
金属架还带散热风扇,的确要19元以上,9.4元那个价格应该是券后价格,
而这些券,通常是促销期间才放出来,或者因为商家错误设置导致某些券可以使用到该商品上。
一些网站会有这些捡漏信息提供,例如什么值得买,值值值,赚吧等,但这些捡漏网站的信息更新很快,并且经常重复,守着这些捡漏网站看捡漏信息很浪费时间。

网友C:
感觉这东西就是在忽悠,毕竟只能在外部散热,塑料的传热效率又低。厂家出厂时都会做测试,游戏本更是如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东西就是在忽悠,毕竟只能在外部散热,塑料的传热效率又低。厂家出厂时都会做测试,游戏本更是如此。

只能说比没有强,起码有点心理作用吧。多年前我买过一个大铝片子样的,中间有个14里面风扇,插USB供电,给超薄本散热,效果不理想。

我就不明白打游戏为毛不用台式机,非要用大号笔记本,元器件那么集中,发热那么大,还总想着外接散热,这些人真是疯狂昏了头。

网友:
网上经常买电子产品,有时买闲鱼的,我不怎么挑剔好坏优劣就是凭运气就是一个碰字,总比赌博要好些就是这样的心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铝片子样,你说的是散热片,不是给笔记本用散热器?

铁丝网的更差,当然更便宜。我的那个是铝的,一体成型的,设计的很巧妙,表面压的有风道,厚度几毫米的样子。

网友B:
我是要用的东西,只要价格诸商家都差不多就拍下。不是有句话叫货卖用家吗,我烧坏2个笔记本了(一个惠普的AMD芯一个戴尔的显卡过热)现在用的是第五台笔记本,下面放置了两风扇网状结构的底座散热器。

网友:
     不贵的东西,朋友就不要纠结什么了,电脑还是重要。常用就买个好的,不常用随便买个用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丝网的更差,当然更便宜。我的那个是铝的,一体成型的,设计的很巧妙,表面压的有风道,厚度几毫米的样 ...

早不知道哪里去了,2012年买了三星730U3E笔记本后买的那个底座,离职后底座送同事了。只记得似乎超频三的牌子,现在那种款式应该绝种了。
效果不明显,我分析了下,730U3E本身处理器就17W,而且金属机身,再者笔记本下面有四个脚垫保证悬空不接触桌面,相当于能形成自然风道。

不见得每个笔记本都需要散热底座,联想低温焊锡的,以及Intel 12代以后处理器带发热巨大,如果还带独立显卡的游戏本估计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坏2个笔记本,是把主板热坏么?

是的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都是主板坏了。

过热导致主板虚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热导致主板虚焊么?

过热就是主板坏了(没有修的价值)可能是芯片不行了,另一台是显卡不行了(坏前显示异常)也直接淘汰。

网友:
这年头  应该放弃捡便宜 捡漏的心态

利用这种心态的商家太多了  套路复杂。。。。

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过热导致主板虚焊么?

去了解了解联想低温锡的故事吧

网友(2025-02-19):
从来不用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