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电路指教

楼主(2024-03-19):
本人是一个电子业余玩家,最近在捣鼓硬盘背板,计划是12V DC输入,通过主板5V信号导通MOS管来导通12V,这个12V通过zxdn10 再生成5V,这样 12V和 5V电压都有了,可以给硬盘供电。主板关机,5V信号断开,MOS管截止,停止硬盘供电,来实现了关机即硬盘断电。电路图如下

实际电路zxdn10的输入增加了两颗100uf   16v的钽电容,并且硬盘sata口的电源旁边也增加了4颗100uf钽电容(2颗10V的放在5V,2颗16v的放在12v)。

打板回来mos实现通断没问题,就是有概率5v信号开启的一瞬间炸16v的钽电容,8块板子炸了3块,所以这里请教下:

是mos通断电路有问题还是买的钽电容质量太差(淘宝优信电子上买的国产湘江),16v可以给12v用吗?

网友A:
16V耐压的钽电容可以用在12V,如果概率性炸,说明你的12V输入电源不干净,可能存在比较大的脉冲干扰,或者随机干扰,钽电容耐过电压能力非常差,不适合用在电源不干净的场合

网友B:
实际设计都会选25或35伏的,你这选型很极限啊。
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V耐压的钽电容可以用在12V,如果概率性炸,说明你的12V输入电源不干净,可能存在比较大的脉冲干扰,或者 ...

谢谢回复,测试用的电源是之前斐讯N1自带的12V,不知道干净不干净,如果电源不干净,提高钽电容的耐压值行不行,如果是这些问题,还行,大不了钽电容不安装就行,就是怕mos开关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设计都会选25或35伏的,你这选型很极限啊。
换吧,

谢谢回复,主要是压缩空间了,耐压高的体积都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测试用的电源是之前斐讯N1自带的12V,不知道干净不干净,如果电源不干净,提高钽电容的耐压值 ...

最好有示波器观察一下,很多电子产品主要靠内部去处理电源,所以其外接电源本身都不是很干净,提高钽电容耐压可以改善,但如果电源不干净,依然不建议用钽电容,不安全,钽电容主要用在对ESR和体积有要求的场合,电源上用电解电容足够了

网友C:
你用示波器的单次触发功能捕捉一下上电,下电时钽电容两端波形,看有没有瞬间反压或过压。尤其是瞬间反压,很容易导致钽电容烧掉,只要经历过一次反压,这电容就可能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示波器观察一下,很多电子产品主要靠内部去处理电源,所以其外接电源本身都不是很干净,提高钽电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示波器的单次触发功能捕捉一下上电,下电时钽电容两端波形,看有没有瞬间反压或过压。尤其是瞬间反压, ...

非常感谢,感谢指导。

网友D:
看错了,是12V的电源电容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是12V的电源电容炸

zxdn10 是一个中兴的电源模块,可以输出5V10A,效率比较高,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是12V的电源电容炸

嗯,上面几位大佬的意见是电源不干净,钽电容耐压低,可能过压或者反压,需要示波器辅助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上面几位大佬的意见是电源不干净,钽电容耐压低,可能过压或者反压,需要示波器辅助看。

不知道这个模块结构,在输入端接个超快恢复的二极管到地看看,当然用示波器找原因是再好不过的了;
电路MOS管前有滤波电容吗?钽电容看别人的应用里很多都是至少降额三分之一到半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模块结构,在输入端接个超快恢复的二极管到地看看,当然用示波器找原因是再好不过的了;
电路 ...

谢谢,mos管前没有滤波电容

网友E:
12V电路炸16V电容 你这电源还能用?
不炸硬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电路炸16V电容 你这电源还能用?
不炸硬盘嘛

就简单测试,未接硬盘,应该就是楼上大佬们说的外接电源的问题,瞬时电压过高,上面的坛友说的加TVS可能是很简单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mos管前没有滤波电容

在mos管前加电容,如果电源线有足够的电感,在mos开通时的冲击会有很大波动,形成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mos管前加电容,如果电源线有足够的电感,在mos开通时的冲击会有很大波动,形成LC

确实有这种可能,
要想分析具体问题,得将输入电源和那个ZXDN11的原理图一起画出来,
可以肯定的是,电源输入到ZXDN这条线上存在着电感起作用了。
我在DC12V电源中用了很多16V钽电容,从没碰到过烧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mos管前加电容,如果电源线有足够的电感,在mos开通时的冲击会有很大波动,形成LC

你好,请问是在源极S添加滤波电容吗?多大合适?35V 220uf行不?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在源极S添加滤波电容吗?多大合适?35V 220uf行不?谢谢

从您的图上看就是加在S极,容量不需要太大,硬盘供电电流应该不大吧,几十到几百应该都行,视具体而定,只要破坏或降低管子开通时对外接电源的冲击就行了,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您的图上看就是加在S极,容量不需要太大,硬盘供电电流应该不大吧,几十到几百应该都行,只要破坏或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标题用错词了。
指教,是教给别人,你这是请教才对头。

好的,还真没注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