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围观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学呢?

楼主(2024-03-19):
本人小白,从小就对无线电感兴趣,所以自学了一些收音机相关的电路知识,目前会定性地处理一些问题,比如
1.了解本振、混频和检波的大致原理
2.会根据电路图,跟踪信号检查是否丢失,从而排除一些元件故障
3.会大致判断一个三极管是否损坏,是否还具有放大作用

但是,如果要定量的分析问题就不会了,比如
1.如何判断一个调频高频部分的性能是否达标?
信号发生器给出一个信号(比如2mVpp),有的机器很容易就能从高放的输出中周上检查到10.7MHz的信号,而有的机器却很难得到。必须直接将信号接到机器的天线上,并且是很大的幅度才能得到中频信号。
2.如何确定高放管性能是正常的?
3.如何确定测试输入回路的Q值?Q值达到多少才算正常呢?
4.如何判断一级中放的性能是否正常,对比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强度吗?增益一般达到多少才算正常呢?

总之这种定量的问题很多,我知道也不可能在这里帮我一一解答,希望有经验的老师帮忙指点一下,给一些学习方向、建议或书籍。或者分享一下您的学习方法和思路。

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
如何想要这么深入,建议笨办法,找些大学相关专业教材认真学习一下,打好基础。

网友:
可以去考大学的无线电(或电子技术)专业,毕业了就会了!

网友A:
比我强多了,我是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全靠会意……蒙对了就侥幸对了,蒙错了,就当放烟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1648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 ...

谢谢,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强多了,我是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全靠会意……蒙对了就侥幸对了,蒙错了,就当放烟花了:l ...

谢谢提醒,我就是思而不学、空想其成了~ 带着问题再多看看书也许有点儿帮助吧

网友C:
楼主,在你所想要的知识点前,你可以首先学习一下,电工学、低频电子线路、高频电子线路、晶体管收音机的设计及相关的数字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你所想要的知识点前,你可以首先学习一下,电工学、低频电子线路、高频电子线路、晶体管收音机的设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