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0(7号)锂电池(3.7V)最大能到多少容量?

楼主(2024-03-19):
淘宝上大部分标350mah,也有标600或1000mah的。价格更是五花八门,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但评论也没有一个让人放心的。

我想买个容量尽量大的,价格贵一些也无所谓,毕竟减少了充电次数。主要担心花了高价也买不到大容量的电池,白花运费。

大家如有购买和使用体验,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参考三洋等名牌电池的容量标注。

网友A:
14500最多600mAh左右,所以10440绝不会超过这

网友B:
再大,也就相当于好的7号碱性电池,既然要充电,也是要取下来,还有要充的时间,好的锂充电电池一节等于至少4节碱性电池了,能用10440说明耗电不算大,可能一次能几个月,感觉用锂可充电池意义不大,加上一年才十几元钱,没必要那么麻烦,我有好多充电电池有时都不知道放在哪个设备上了,长期不用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0最多600mAh左右,所以10440绝不会超过这

有点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大,也就相当于好的7号碱性电池,既然要充电,也是要取下来,还有要充的时间,好的锂充电电池一节等于至 ...

机器是自己设计的2P3,为了给大屁股喇叭让出空间,5号电池放不下,只能放下7号电池了,且只能放一节。

PCB上设计了充电电路,可以通过耳机插孔为电池充电,不用取下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是自己设计的2P3,为了给大屁股喇叭让出空间,5号电池放不下,只能放下7号电池了,且只能放一节。

...

放软包电池

网友:
以前1元1只买过100多支瑕疵报废电动牙刷,拆里边的10440锂电池用,容量300mah,大概一多半是好的。
用处不大,容量太小了

网友:
买那种电容式的锂电池,带2个引脚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质量有保证

网友C:
买过7号磷酸铁锂的,280mAh,锂离子电池不知道,容量估计稍大些。

网友D:
300左右,普通电池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楼主:
软包电池空间利用率高一些,能放得下600mah的软包电池。实在找不到高容量的7号锂电池,就用软包锂电池了,容量高一倍左右。

网友E:
超不过300mAh,基本在200mah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点数了。谢谢!

哪天家里人没数,给你装7号普通电池一样多的数量上去,麻烦就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哪天家里人没数,给你装7号普通电池一样多的数量上去,麻烦就大了,

设计制作只有一节电池的空间 咋会装多的数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300左右,普通电池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电压也是2.5~3倍,能量差不多。而且干电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放电电流越大容量越小,跟二次电池容量基本不变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也是2.5~3倍,能量差不多。而且干电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放电电流越大容量越小,跟二次电池容量基本不 ...

问题是坛友都是用一节锂电池替换两节干电池串联的电池组。
而且装两只7号电池的设备,都是功耗微小的设备,,更不适合锂电池。最终导致待机时间几乎缩短至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不过300mAh,基本在200mah左右。

这么小?300mah也是虚标?不太可能吧,总有能达到的。300已经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制作只有一节电池的空间 咋会装多的数量啊

是哦,是哦

再就是我的收音机基本上只有我在玩,家人不会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300mah也是虚标?不太可能吧,总有能达到的。300已经够小了。

我拆过不少大品牌牙刷里面的10440电池,标350mah,实测也就200mah左右。

10440已经没有大厂生产了,只有一些小厂在做,所以技术老旧。能买到200mah的都算不错了。

很多实际上还不到200mah,而且质量很差用不了几次。想小体积并且容量高的,考虑软包电池吧。

网友I:
几年前测试过一款倍*10440锂电,放电曲线见图。
我测试时截止电压设的稍微高了一点点,但其实电压再低一点容量所增无几;
放电电流小一些,容量还可以有所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年前测试过一款倍*10440锂电,放电曲线见图。
我测试时截止电压设的稍微高了一点点,但其实电压再低 ...

很珍贵的一手资料!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买过7号磷酸铁锂的,280mAh,锂离子电池不知道,容量估计稍大些。

请教一下,您买的是啥牌子的?质量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您买的是啥牌子的?质量咋样?

7号磷酸铁锂买的是Sosine牌,5号磷酸铁锂买的是 德力普牌,用得次数不多,目前电池状况良好,自放电也很小。

网友:
用过Sosine,感觉质量还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机器是自己设计的2P3,为了给大屁股喇叭让出空间,5号电池放不下,只能放下7号电池了,且只能放一节。

...

锂电保护板也在PCB上了?,不大可能,除非你自己设计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锂电保护板也在PCB上了?,不大可能,除非你自己设计保护板。

只设计了充电电路,没有设计保护电路,这样只是没有过放电功能,充电没问题。

功放IC最低工作电压2.5V,蓝牙模块最低3V,只要蓝牙连不上了就知道没电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设计了充电电路,没有设计保护电路,这样只是没有过放电功能,充电没问题。

功放IC最低工作电压2.5V ...

我觉得相反了,充电保护容易,只要用手机充电器,串上个二极管降压到(5V-0.7V)=4.3V,就刚好了。过放电要有,低于3.7V就要停止了,用蓝牙的3V低了点,电池容易损伤。其实也不难的,把蓝牙工作电流测量出来,用个电阻加二极管调整到总共3.7V就行了,如果PCB板已经定稿即只好去板上手工划开和加跳线,就有损美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几年前测试过一款倍*10440锂电,放电曲线见图。
我测试时截止电压设的稍微高了一点点,但其实电压再低 ...

*  是    量   这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相反了,充电保护容易,只要用手机充电器,串上个二极管降压到(5V-0.7V)=4.3V,就刚好了。过放电 ...

嗯,原设计是用聚合物软包锂电池的,自身带保护板。后来感觉喇叭下方的空间能放得下一节5号电池,就增加了电池座,此时未考虑过放保护问题。

现在PCB已完成,不便修改了,下次再做时就加上这一过放功能,也方便其他人仿制。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