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棠401晶体管机调偏流的问题

楼主(2024-03-19):
各位坛友,我最近照着这张经典4管机电路图(海棠401)制作了一部收音机,元件基本上与电路图一致,就是低放和功放管子用的是3AX10,制作还算成功,没有调整3只偏流电阻,通电开机能收到几个中波电台,本地中波最响,但是感觉4只晶体管没有在最佳工作点上。目前手头有一只数字万用表,想给管子调一下偏流。按照资料给出的调试方法,我先找到470K电位器接了一个1K电阻,去掉后级标*的电阻,将电位器接在原电阻位置。再将一只3ax10集电极管脚烫开,将万用表电流档10毫安档两表笔分别接在管脚电路里,开机电表显示0.6毫安,调整电位器电流电表数值没有变化(按照要求功放管调到3毫安),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调整几个管子的偏流,请坛友给于详解,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开始我也想到这几个红X是否要断开,是全部先断开,还是调哪一级就先断开哪一级?调整完 ...

该机的缺点是无电流稳定措施,导致降压特性和温度稳定性较差;高低端再生很难兼顾,检波效率较低,本人在70年代曾作过有效改进,你有兴趣可以详细介绍。如果你要原汁原味仿制就不要考虑了。
电流表黑表笔接电源负极,正表笔接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调前二级用470K串1K是合理的,末级不行。无信号时调节。

网友:
470K可调+1K电阻,是原有的介绍资料,不是不可,只是调试的时候,第一级先调到100K,接入后再微调;第二级先调到130K,接入后再微调;功放级,使用这个不是不可,还是使用小的可调串一个470Ω的电阻合理一些。
总之,能够充分利用手头已有的元器件调整即可。
海棠TR401收音机电路图(原图)0021.jpg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开始我也想到这几个红X是否要断开,是全部先断开,还是调哪一级就先断开哪一级?调整完后再接上?这个位置是串接电流表吗?这要的话是先调高频管对吗?

网友A:
开机电表显示0.6毫安很可能是3AX10的漏电流(Iceo)。
用4.7K电位器串个510欧电阻(470K太大了),电流表串联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节点与电源负极,调整4.7K电位器使静态电流在3~5ma之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表显示0.6毫安很可能是3AX10的漏电流(Iceo)。
用4.7K电位器串个510欧电阻(470K太大了),电流表 ...

非常感谢!电表不用接三极管集电极了?直接断开红X,接电流表?如果是这样就方便多了。表笔正负有要求吗?老资料介绍是470K电位器接1K电阻代替"星"电阻调偏流,另外,功放管电流是再有信号情况下数值吧?看来还要活学活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开始我也想到这几个红X是否要断开,是全部先断开,还是调哪一级就先断开哪一级?调整完 ...

调整那一级时断开那一级测试,都是相对独立的。注意,末级要无信号的时候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那一级时断开那一级测试,都是相对独立的。注意,末级要无信号的时候测试。

谢谢您!原来调整并非一种方式,也不能照本宣科。可否按照上边坛友方法用相应阻值元件串接到每级电路里调试呢,前面您介绍的,总接的稍复杂。还需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可否按照上边坛友方法用相应阻值元件串接到每级电路里调试呢,前面您介绍的,总接的稍复杂。还需 ...

因为管子的放大倍数有差异,微调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机的缺点是无电流稳定措施,导致降压特性和温度稳定性较差;高低端再生很难兼顾,检波效率较低,本人 ...

谢谢您!前两级用470K电位器,末机用4.7K?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开始收音是几个台声音很大,灵敏度还好,2小时后突然声音极小,只有一个强台勉强可以听,关机后过一段时间重复这种现象,不知何故?感觉就像您指出的问题一样,看来您很早就关注这个电路了。电池电量是比较充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前两级用470K电位器,末机用4.7K?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开始收音是几个台声音很大,灵敏度还 ...

很可能是3AG11漏电流太大,温度稳定性不良。你先调好前二级电流,3AG11调1.5ma,低放调2.5ma,看情况决定处置方法。
也可以测量正常时和故障时的R3电阻压降,判断问题所在。BG1的电流可以测R3的压降推算。

网友:
前两级可以用470k电位器+1k电阻调偏流,功放级可以用10k电位器+1k电阻调,470k电位器大了点,调试电阻太粗。

网友C:
搞那么复杂,直接用同阻值的电阻并上去,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那么复杂,直接用同阻值的电阻并上去,简单有效,

就是开机,抓一把差不多大小阻值的电阻挨个并上去实验,那个声音动听洪亮就用那个,我可以试验一下。或者说找一个比原阻值大三分之一的电位器接上去,手动微调(就是别拧的阻值太小了)调到声大动听,卸下来测阻值确定匹配固定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热心解答,学到了知识点,后面的实验就有的放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