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3元件布置问题

楼主(2024-03-19):
2年前买了一套X生的2p3套件来改制全锗管的6管中波机,一直拖到现在才开工,大概预布置了元件,大家看看这样布置有那些地方不妥。
磁棒与中频变压器,振荡变压器紧挨着,为防止相互影响用一道铜箔隔开,这一大块铜箔对磁棒线圈有什么影响?会不会降低灵敏度与选择性?因为见过商品机雷登LC-626也这样作的,并且是用铁片做的屏蔽墙,所以也就这样作

网友A:
好像会严重降低磁棒的Q值

网友B:
输入、输出变压器用大了,对于2寸半喇叭用EI 19铁心足够了,省出的空间更便于布局,那电池可以放底面或右侧面比较好。磁棒边最好不放金属件,对磁棒有影响。

网友C:
你这零件的选用与排列2P3的壳子容纳得下所有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变压器用大了,对于2寸半喇叭用EI 19铁心足够了,省出的空间更便于布局,那电池可以放底面或右侧 ...

我开始就是就像你说那样布置,看着太乱了,输出入变压器确实大了,用在这种小体积的机子上也发挥不了大个的优势,正式做的话换成EI19的,铁心与骨架都备料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零件的选用与排列2P3的壳子容纳得下所有零件吗?

要放下估计困难,输出入变压器要换成EI1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会严重降低磁棒的Q值

我也觉得是会降低磁棒的Q值,没有Q表不然就可以做试验究竟影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有很多前辈高手做得2p3板子布局参考一下不行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 ...

谢谢!你发的这几个帖子我之前都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发的这几个帖子我之前都看过

期待你的大作出笼

网友:
末级中周离磁棒太近,检波组件泄露的信号很可能造成930倍频干扰

网友E:
磁棒附近的任何导体都对天线回路的品质因数有影响,靠近天线线圈的导体还会改变天线回路的谐振频率,“用铜箔隔开磁棒和中周”的做法不合理。超外差收音机的中放电路会产生中频磁场,中频磁场被天线感应到就可以形成中频干扰和中频二、三次谐波干扰,因此,中频电路应该尽量远离磁棒天线或者布置到磁棒天线最不容易感应出波形的方向,像这样让中放靠近天线,太容易自激。
如果机壳内部空间和线路板尺寸能满足,那么最好让输出变压器的铁芯与输入变压器铁芯垂直,这样可以很有效地降低磁场反馈对音频电路造成的不良影响。音频变压器的初、次级变压比是关键,变压器尺寸是次要的,小尺寸变压器低频响应成的事可以通过设置RC低频补偿电路来解决,装不下大尺寸变压器没必要强求。

网友F:
实在不知道楼主这样布置后,喇叭选用啥规格型号的?别跟我说塑料喇叭,那音质可不是一般的渣。

网友G:
        中放部分顺着磁棒天线排列紧密排列似有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棒附近的任何导体都对天线回路的品质因数有影响,靠近天线线圈的导体还会改变天线回路的谐振频率,“用铜 ...

多谢你的指导,这些规则我也大概知道,实在是没空间又想布置的整齐,才出这样下策布置法,已经把两个大变压器改成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知道楼主这样布置后,喇叭选用啥规格型号的?别跟我说塑料喇叭,那音质可不是一般的渣。

喇叭就是用的套件配的喇叭,曾找了一圈这种尺寸的高品质喇喇叭,没有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放部分顺着磁棒天线排列紧密排列似有不妥。

书上也是这样写的,中频变压器应该远离磁棒,会产生磁场的器器件需互相垂直安装,减少不必要的磁耦合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你这个比我的少一个中周,变压器也比我的小了一圈,不过多了一节电池,我的板子已经打样了,但是喇叭孔开错了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我的少一个中周,变压器也比我的小了一圈,不过多了一节电池,我的板子已经打样了,但是喇叭孔开 ...

2P3壳子只能装E19铁芯的变压器,装E24的高度不够,后盖将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3壳子只能装E19铁芯的变压器,装E24的高度不够,后盖将盖不上。

多谢提醒,刚好打样的板子到了,试装了一下EI26的变压器,太高了后盖根本没法盖,喇叭孔位也弄错了,这个板子是彻底废了,线路是没有问题不过可以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