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拆一个收音机,6管中波,大家看是什么牌子

楼主(2024-03-19):
貌似小日子的ace王牌收音机
6管用的C1815
不知道是我的电源问题还是什么原因,目前用的充电器加升压板,感觉效果还不如国产的3dg系列的管好听。
等9V电池到了再测试。

网友:
看做工不是特别好。
日本昭和ACE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
是的,这焊接水平还不如我这业务

网友:
了解过去、看现在发展。谢谢分享。

网友A:
用1815做推挽管不太适合,1815管芯小,此处改用8050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815做推挽管不太适合,1815管芯小,此处改用8050为好。

我也是相同看法

网友B:
从做工看,这应当不是日产机。
F.S.T 喇叭,原系台湾厂家。后来香港、宁波、东莞等地都有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815做推挽管不太适合,1815管芯小,此处改用8050为好。

这种收音机的输出功率一般在100mW左右,如果是供电电压较高(6-9V),C1815还是够用.这是我的一点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做工看,这应当不是日产机。
F.S.T 喇叭,原系台湾厂家。后来香港、宁波、东莞等地都有生产。

有道理,如果是小日子生产的
后面绝对的会打MADE in JP
估计是小日子外面找代工做的,然后内销JP的

楼主:
自己做的锂电升压 干扰好大
今天买了一个碳性的9V 叠层电池,居然发现清晰的收到几个中波台

网友:
9V叠层电池不耐用,价格贵,常使用的话,可以用2块可充电的锂离子电芯串联,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这个收音机的元件布置极为罕见。
变压器和磁棒靠的非常近,这么近的老衲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音机的元件布置极为罕见。
变压器和磁棒靠的非常近,这么近的老衲第一次见。

这个不符合线路图么

网友:
玩玩也不错。开心就行。不过只有中波,留着怀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