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尽型场效应管

楼主(2024-03-19):
有没人知道这种N沟道耗尽型老管子代换,太容易击穿了。型号是3D01D

网友A:
真没想到国产早期还有耗尽型mos,在产的耗尽型mos 挺少 ,只知道ixys和microchip,英飞凌也有几个型号。国产有个方舟微 ,总坏可能是设计问题了。不知道这型号参数,感觉microchip to92封装 DN开头的几个管子应该可以

网友B:
3DO2D,3DJ6D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O2D,3DJ6D吧^_^

不想再用老管了,这种管内部应该没做保护,小小动静就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想到国产早期还有耗尽型mos,在产的耗尽型mos 挺少 ,只知道ixys和microchip,英飞凌也有几个型号。国 ...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查了一下 ...

楼主:
2SA1744是三极管

网友C:
2sk30可能可以代换

网友:
参考信息是 20V、15mA、0.1W,跟2SA1744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k30可能可以代换

2sk30是增强型

网友:
到现在没有搞太清楚场效应管耗尽型和增强型的区别,两者可以直接呼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