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子兆欧表

楼主(2024-03-20):
哪位老师上个电子兆欧表图给学生参考一下吧,谢谢老师们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摇表”。如果不是高要求的话用MF10型指针万用表RX 100K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湿您这个太骚了

低调点

老湿你别闹,亮骚这种事情,别人有资格说俺,但是你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300

这不是打岔吗!这玩意新的10800元,我没钱啊

网友B:
仅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13300

网友C:
找个燃气灶的电子点火器,调整可控硅的触发电阻,使高压输出达到你需要的数值。

网友:
买个废的HIOKI3154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燃气灶的电子点火器,调整可控硅的触发电阻,使高压输出达到你需要的数值。

输出高压怎么确认已经达到万用表的最大量程呢

网友:
支持老大 希望分享下 最终成品

网友:
这也能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出高压怎么确认已经达到万用表的最大量程呢

先用较小的触发电阻,或在中压整流串电阻让导通电压下降,高压输出下降。再用万用表最大档串电阻测量高压,估算。

网友:
  我的做法是直接在“咸鱼”上花80块钱买了一只胜利60B+,换了电池弹簧就大功告成 有时用户家的照明线路无故跳闸,兆欧表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用TL494做升压电路,用TL7660产生一个负压,剩下的就是运放和ADC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及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300

大湿您这个太骚了

低调点

网友A:
对楼主:正经回复

电子兆欧表主要是一个高压电源,这个电源视你打算测的玩意需要的电压(有的漏电导线啥的需要较高电压才表现出来)和你的检流电路灵敏度而定。然后,是一个检流电路,如果你不需要很高灵敏度可以就是一个简单的检流电阻,如果要很高灵敏度(比如我上面那个可以用 10V 电压测 100G 电阻)需要特殊的检流电路(静电放大器)。

然后,直接根据欧姆定律用单片机换算电阻值,这一点和普通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不同,更接近指针表测电阻的原理,所以,需要单片机把 IM 换算成电阻值。

高压电源,如果要比较小的干扰,可以用罗耶振荡器产生正弦波的高压电源,之前电源分坛有人问我还推荐过的,人家还手搓了。想偷懒的话这个假货宝也有成品卖的,还很便宜,比如这个输入一节锂电池电压可以产生差不多 300Vpp 正弦波输出,只要 4 块钱

把它整流(得到大约 300V)或倍压整流(可得到 >1000V)做测试源,弄个单片机换算一下,一个电子兆欧表就做出来啦

网友A:
假货宝上的罗耶振荡器,4 块钱,输出正弦波干扰小,功率有十多瓦,做兆欧表绰绰有余

*注意不要那种有 IC(494/3525)的,那种不是正弦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的罗耶振荡器,4 块钱,输出正弦波干扰小,功率有十多瓦,做兆欧表绰绰有余

*注意不要那种有 IC ...

是不是大号电蚊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大号电蚊拍

其实电蚊拍就不错,但我看了下假货宝上挺贵 当然可能人家有好几个高压硅堆高压电容吧,那些玩意也不便宜。

我说这个卖家说明是给摆地摊的点节能灯用的

网友:
是这玩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正经回复

电子兆欧表主要是一个高压电源,这个电源视你打算测的玩意需要的电压(有的漏电导线啥 ...

请教WASHU:
用兆欧表测试设备,如被测试的设备出现了漏电流,也就证明了被测设备有击穿现象了吧,那经过这样测试后对对被测试的设备绝缘没有影响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WASHU:
用兆欧表测试设备,如被测试的设备出现了漏电流,也就证明了被测设备有击穿现象了吧,那经过 ...

绝缘电阻测试,是为了测绝缘电阻,或者测高阻值的电阻,是无损测试,测试前选好电压范围。
耐压测试,是另外一种测试了,而且耐压测试也不是都要测到极限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绝缘电阻测试,是为了测绝缘电阻,或者测高阻值的电阻,是无损测试,测试前选好电压范围。
耐压测试,是 ...

比如,我要测试绕制的变压器与铁芯的绝缘,用1000V的摇表测试,如果出现了1M欧姆的阻值,怎样才能知道这是被测变压器的绝缘阻值或是击穿阻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比如,我要测试绕制的变压器与铁芯的绝缘,用1000V的摇表测试,如果出现了1M欧姆的阻值,怎样才能知道这 ...

据我所知(瞎说,未必对),还有一种设备叫做“耐压测试仪”,它内部由可调升压电源和电流表构成。设定一个电流值,比如10毫安,然后慢慢升高测试电压(我用过一款AC5000V的),在允许电压内,漏电流不超过10就是合格。如果不是检测合格,单纯的测试它的耐压极限,同样是设定一个电流,然后慢慢升高电压,看电压达到多少后,漏电流超过这个数值。这是耐压测试仪做的事情,不是摇表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我要测试绕制的变压器与铁芯的绝缘,用1000V的摇表测试,如果出现了1M欧姆的阻值,怎样才能知道这 ...

并不只是击穿才有电流(电阻值),而是要看测试标准,比如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国标/欧标

不过都击穿了,还会有 1 兆欧吗,这也叫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绝缘电阻测试,是为了测绝缘电阻,或者测高阻值的电阻,是无损测试,测试前选好电压范围。
耐压测试,是 ...

是的,兆欧表、绝缘电阻仪、耐压测试仪,是不同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据我所知(瞎说,未必对),还有一种设备叫做“耐压测试仪”,它内部由可调升压电源和电流表构成。设定一 ...

谢谢解答,没接触过这类高压的玩意儿,对这些有些迷惑,现在好像明白了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兆欧表、绝缘电阻仪、耐压测试仪,是不同的仪器

再请教,原来我以为2500V的摇表可以代替500V的和1000V的摇表使用,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我想测试标称耐压500V的设备时,如果用了2500V的摇表会把测试设备绝缘损坏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另一个制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原来我以为2500V的摇表可以代替500V的和1000V的摇表使用,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我想测试标 ...

过去国内在仪表方面(其实是各方面)不甚发达,所以摇表同时兼顾了测量大阻值电阻和耐压的需求,因为你没有专门的仪器么

现在各种仪器很充分了,你要测什么,就要用专门的仪器去测。

至于 2500V 会不会损坏标称 500V 设备,要看设备的规范,因为有的设备它的规范就是要用 2500V 去测的,比如你的万用表(数字的),CAT II 类 300V 的测试标准就是 25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国内在仪表方面(其实是各方面)不甚发达,所以摇表同时兼顾了测量大阻值电阻和耐压的需求,因为你没 ...

感谢!!!
好像明白了,兆欧表是测试设备未击穿前的漏电阻的,测试时应根据被测设备的要求选择高压测试

楼主:
这个简单,但是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较小的触发电阻,或在中压整流串电阻让导通电压下降,高压输出下降。再用万用表最大档串电阻测量高 ...

这个我有,但是光有升压电路了,没有可控硅了,有图吗?我找元件焊回去。也可以你画个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但是光有升压电路了,没有可控硅了,有图吗?我找元件焊回去。也可以你画个图看看

网上可以搜到“电子点火器线路图”。如果电压不需要太高,直接用升压电路倍压整流就够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但是看不清啊

原文见《国际电子爱好者》1983年第3辑P55。

网友I:
我有成品的,旧的,便宜给你多省事

网友:
留个脚印,《多功能电子兆欧表的制作和应用》在《无线电》杂志1990-06期。

网友:
想做这个,逛坛子就发现了这帖子。
500V,中心阻值5N,电流0.1mA吧?电压和电阻精准就不用调零,感觉可以。
500V准备找个液晶升压板试试。

楼主:
好,太好了,我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成品的,旧的,便宜给你多省事

发图看看,其实我是想做多用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可以搜到“电子点火器线路图”。如果电压不需要太高,直接用升压电路倍压整流就够了

我还是想不出电路,麻烦你给俺画个完整的图吧,拜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想不出电路,麻烦你给俺画个完整的图吧,拜托🙏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 ... /200902152472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文见《国际电子爱好者》1983年第3辑P55。

我找不到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燃气灶的电子点火器,调整可控硅的触发电阻,使高压输出达到你需要的数值。

点火器后画成这样了,行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火器后画成这样了,行不行啊?

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起啥作用?微安表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J:
买个二手的电子兆欧表比自己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起啥作用?微安表的内阻是多少?

按照上边的几张图片改的,我看像是限制电压的,保护表头,但是那个2瓦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小了,有的都用5兆的,晚上我先弄出500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个二手的电子兆欧表比自己做好。

我要做三用表

楼主:
大师们各抒己见我有点乱,但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上边的几张图片改的,我看像是限制电压的,保护表头,但是那个2瓦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小了,有的都用5兆 ...

三用表表头要并联两个硅二极管。你这个表头不能并。

楼主:
500  伏出来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用表表头要并联两个硅二极管。你这个表头不能并。

不是那种普通的三用表

楼主:
500伏并10兆的电阻电压会下降60伏,也就是说做个500伏的电压表就行了,但是需要自己画刻度

楼主:
做成了,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网友K(2024-06-16):
兄弟!这个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这个好用吗?

十分好用

网友L(2025-03-22):
楼主应该做成恒流型结构(参考LED驱动电路),例如你最高输出1000V,最大电流1mA(即便短接测试探头,电流也在1mA)。要表头按线性指示,测量回路中的限流电阻应尽量小,否者被测电阻和表头电路为非线性关系,始终有限流电阻参与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应该做成恒流型结构(参考LED驱动电路),例如你最高输出1000V,最大电流1mA(即便短接测试探头,电流 ...

你有好图吗?老师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有好图吗?老师

以前在别的网站看到过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前在别的网站看到过开源的

这是谁做的?

网友:
这个业余情况下制作要注意绝缘、防潮、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