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迷你型可编程快速脉冲发生器 PulseGen 433-3949

楼主(2024-03-20):
俺又来挖坑了!!!

很多年前,俺曾经用 STM32F334 和号称工作频率 1GHz 的逻辑门在洞洞板上搭了一个脉冲发生器,可以做 TDR 或者测示波器带宽之类的。

后来看到国外有人用 MAX3949 做的脉冲发生可以做到 40ps 乃至更快的脉冲沿,很是羡慕,就买了几片,然后丢在那里,吃灰。

前些天心血来潮,决定用 STM32F334 搭配 MAX3949 来做,不过手里最快的示波器也只有 500MHz 的带宽,根本无法验证做出来的实际效果,就是玩玩哈。

部分器件还在路上,迫不及待先把手里有的都焊了上去,一边调试一边跟大家汇报进展,欢迎大家踊跃围观批评指正!

网友:
老兄是否对这个国家商务部和国家标准局脉冲源感兴趣:
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 ... chnicalnote1067.pdf
大概产生的是亚纳秒脉冲。按现在标准来看不算快。一个区区CMOS门都能做到。
然而,它的优势是脉冲足够标准。可以调出标准的累积高斯函数波形,无过冲预冲振铃台阶回钩等等。所以才被标准局看得上。
用现代技术复刻的话,可能能做得比较快,我想快个5-10倍可能有戏。
关键图就是图2-6和3-6。其余的数字电路很简单。
我有兴趣,问题是精力不济。也号召有兴趣有精力的大师研究。

网友:
这个就只能围观了……Max3949 数据传输率能达10Gbps,上升时间22ps,加油!

网友:
沉金板,真好看

网友:
真心佩服眼神好朋友

网友:
还记得我以前链接过这位老兄的这个帖子吗?the rise and fall of pulses:
https://hackaday.io/project/162998/logs
里边有好几个做快速脉冲的项目。看来这位老兄是和脉冲磕上了。没记错的话,里边好像有用MAX3949的,好像还有用3949驱动微波晶体管差分对的,可能可以参考。
我面临一样的困难,我用手头的一堆TGA4943做了脉冲发生器,但是没有示波器能量出它的边沿速度
我曾经用这个方法来估计过它的速度:用它的阶跃输出,驱动一个“clip line”,clip line能够把阶跃转换成窄脉冲。clip line的脉冲宽度是可以计算和测量的。过缓的边沿经过clip line后,就不会产生高度足够的脉冲了。所以,调节clip line的长度,就能间接测出脉冲的大致边沿时间。

网友A:
四层以上的板,还沉金了,小件是0402的?

网友B:
老兄,MAX3949的TOUT是开漏的,需要有上拉电阻(或锥形电感等)到正电源,好像在原理图里没看到。
3949的TIN是差分输入,用两个单片机腿来驱动的话,可能需要保证两个腿的skew很小。用单片机的port manipulation操作是最小的了,此时的skew是硬件最小值。希望能小到30ps量级。
线性放大器是不能提升边沿速度的。所以需要饱和放大。这种激光驱动器,本质上是个放大器,把信号放大到饱和后输出出去。单片机的输出比较慢,用巨大的摆幅,来快速掠过TIN的线性区,就可以得到快速翻转。这个机理,很像一个慢速边沿经过CMOS门后会锐化。所以可以评估一下,单片机的输出边沿,掠过3949 TIN的线性区的时间,是多少ps。一般来说,这取决于单片机的边沿速度和3949在线性区的增益。我在datasheet上没看到3949的线性区增益。你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层以上的板,还沉金了,小件是0402的?

板子是六层的,俺能搞定的最小的就是 0402 了,再小的就算借助显微镜也搞不定,因为手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MAX3949的TOUT是开漏的,需要有上拉电阻(或锥形电感等)到正电源,好像在原理图里没看到。
3949的T ...

3949 的输出设计确实有问题,当时就是一时兴起,没想着要达到很高的性能,只想靠单片机玩些花样,根本没仔细看手册,后来有一天看评估板才发现人家是用电感接到电源上拉的,可是板子已经再回来的路上了,现在只能考虑飞线了

俺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通讯接口根本不是标准的 I2C!俺这几天会花时间仔细看 3949 的手册,教训惨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3949 的输出设计确实有问题,当时就是一时兴起,没想着要达到很高的性能,只想靠单片机玩些花样,根本没 ...

哦,没问题啊。我看漏了。TOUT内部有25ohm上拉的。
不是标准I2C问题不是太大,自己编个几十行的子程序来驱动就行了。这种串口一般就是操纵两三根线上上下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没问题啊。我看漏了。TOUT内部有25ohm上拉的。

因为对这方面一窍不通,俺看的时候也很疑惑,但是我看老外做的哪个“商品化”的 3949 脉冲发生器好像没有外部上拉。

反正这个版本只是拿来初步试验的,要想做完美那肯定还需要改很多,边玩边学吧,还望老兄多多指导!

网友C:
板子真好看,是在嘉立创打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真好看,是在嘉立创打样的吗?

是在立创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没问题啊。我看漏了。TOUT内部有25ohm上拉的。
不是标准I2C问题不是太大,自己编个几十行的子程序 ...

早知道它不是标准 I2C 接口,俺就单独用两个引脚跟它通讯了,现在是跟其他 I2C 器件共用引脚,程序还需要来回设置引脚功能,很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对这方面一窍不通,俺看的时候也很疑惑,但是我看老外做的哪个“商品化”的 3949 脉冲发生器好像没有 ...

外部用电感上拉的话,会把输出的直流工作点向上平移。不外接电感的话,输出可能是在VCC到VCC-deltaV之间摆。用电感上拉,输出是在VCC-deltaV/2和VCC+deltaV/2之间摆。因为晶体管饱和带来的限制,向下摆的幅度是有限的,所以摆幅受限。向上平移后,摆幅能增大很多。
但是用外部电感上拉的话也有很多缺陷。最大的缺陷是,脉冲电路是个宽频放大器,bias电感需要全频带维持高阻(只在DC是低阻)。很难找到一个全频带都高阻的电感,一般电感都不行。可能得找找coilcraft,minicircuits,marki的biasTee专用电感。这个电感选不好还不如不用。据我的经验,用叠层贴片电感,多片,多值串联,可以将就实现全频带高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知道它不是标准 I2C 接口,俺就单独用两个引脚跟它通讯了,现在是跟其他 I2C 器件共用引脚,程序还需要 ...

这个是SPI接口吧?可能可以调用SPI驱动程序。但是在I2C和SPI切来切去的,确实是给自己没事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SPI接口吧?可能可以调用SPI驱动程序。但是在I2C和SPI切来切去的,确实是给自己没事找事

既不是 I2C 也不是 SPI,但是很接近 I2C,也不知道当初美信的工程师是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用电感上拉的话,会把输出的直流工作点向上平移。不外接电感的话,输出可能是在VCC到VCC-deltaV之间 ...

串电感这个事情俺以前想都没想过,只知道并联不同容值的电容,直到有一天看到 Nordic 给的 nRF52 参考设计,才知道还有这种操作,是俺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MAX3949的TOUT是开漏的,需要有上拉电阻(或锥形电感等)到正电源,好像在原理图里没看到。
3949的T ...

关于单片机的两个输出引脚,实际上是 HRTIM 定时器的同一个通道的一对输出,这已经是俺能想到的用 STM32 直接输出差分信号的最好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单片机的两个输出引脚,实际上是 HRTIM 定时器的同一个通道的一对输出,这已经是俺能想到的用 STM32  ...

如果是在相邻的两个IO BUFFER里的两个触发器打出来的,那么我想几十ps的同步度应该不在话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电感这个事情俺以前想都没想过,只知道并联不同容值的电容,直到有一天看到 Nordic 给的 nRF52 参考 ...

这个ANT管脚串电感并电容倒像是射频匹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NT管脚串电感并电容倒像是射频匹配电路

不是这个哈哈,是上面的 DCDC 电路里两个电感串联的。引脚 45、46 之间的。

nRF52 的射频输出部分现在已经很简单了,俺记得以前用 nRF51 还要自己在外面加巴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哈哈,是上面的 DCDC 电路里两个电感串联的。引脚 45、46 之间的。

nRF52 的射频输出部分现 ...

开关电源串nH级电感我感觉有点故弄玄虚的意思啊

网友D:
六层沉金板子,老哥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层沉金板子,老哥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高手可不敢当!坛子里卧虎藏龙的,要谦虚,要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串nH级电感我感觉有点故弄玄虚的意思啊

俺想查查它的 DCDC 工作频率,居然没查到 ......

网友:
看不懂,膜拜大佬

楼主:
昨天收到得捷的快递,总算把板子上的元件都补全了。

晚上开始写代码,折腾了一晚上还是一无所获,示波器上始终是一条平直的扫描线,看不到俺想要的脉冲。

今早起来重读数据手册,果然是自己又疏忽了,MAX3949 处于保护状态根本没工作!赶紧改代码,终于看到了输出!

虽然还有问题,脉冲只有几十毫伏的峰峰值,但是至少看见曙光了 ~~~

楼主:
大佬不敢当哈,俺是个喜欢鼓捣的小学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收到得捷的快递,总算把板子上的元件都补全了。

晚上开始写代码,折腾了一晚上还是一无所获,示波器 ...

撸主,R100和R101焊的是什么?
这个芯片输出是漏极输出的,R101到地焊电阻可能会把漏极工作点拉低至不能工作。应该不需要焊。或者为了PN对称性,焊个100ohm到地。
R100是50ohm的话,因为有上拉25,以及示波器内阻50,所以漏极工作点是(50+50)/(25+50+50)*3.3V=2.64V。手册上说VOUT最低能摆到VCCT-1V,也即2.3V.那么你应该有2.64-2.3V=0.34V的漏极半摆幅,也即0.68V的漏极全摆幅。但是考虑到输出用50ohm分压,所以示波器得到的仍然是0.34V。如果只测得几十mV的话,还有提升余地。手册上说输出电流有10mA-85mA的可调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R100和R101焊的是什么?
这个芯片输出是漏极输出的,R101到地焊电阻可能会把漏极工作点拉低至不 ...

R100 焊的是 50 欧姆的,R101目前没接,图纸上写着 (DNP),原本是打算搞平衡也接个负载的,但是俺的稳压器输出太小只有 150mA MAX,只能先空着。

刚把调制电流调到几乎最大,在示波器上 (50欧输入) 得到约 780mV 的交流峰峰值,就是有个直流偏移挺讨厌的!

在俺破解过的泰克上看上升时间,比之前用逻辑门的略好一些,估计是碰到示波器本身的天花板了 ......

楼主:
直流耦合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耦合是这样的

看样子不错啊。手册说最低摆到VCCT-1.0V,看来不止,还能低很多。
不过呢,一味通过寄存器增加调制电流的话,可能会让输出晶体管在输出低电平时饱和,影响上升沿。
我觉得可以一边增加调制电流一边观察波形摆幅的增大,
调到低电平不再继续降低了为止(此时输出晶体管饱和了),
或者调到高电平开始下降了为止(此时差分对不再对称了,一边饱和了把剩余电流灌另一边去了),
再回调一点点,就能避免晶体管饱和条件下得到尽可能大的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错啊。手册说最低摆到VCCT-1.0V,看来不止,还能低很多。
不过呢,一味通过寄存器增加调制电 ...

俺刚刚把调制电流加大到了极限,再大就保护了,输出接近 800mV 摆幅,看不出对上升时间的影响,示波器不给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刚刚把调制电流加大到了极限,再大就保护了,输出接近 800mV 摆幅,看不出对上升时间的影响,示波器不 ...

那可能就只好按上边说的,调到低电平不能再低,或高电平开始下降,回调一点点,保证差分对没饱和,然后默念“达到了22ps”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就只好按上边说的,调到低电平不能再低,或高电平开始下降,回调一点点,保证差分对没饱和,然后默 ...

你赶紧把你的采样头搞好俺可以仿一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赶紧把你的采样头搞好按可以仿一个啊

我用BAT15-04W肖特基二极管做的采样头,最低测到70-80ps上升沿,离这个芯片的二三十ps还有点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BAT15-04W肖特基二极管做的采样头,最低测到70-80ps上升沿,离这个芯片的二三十ps还有点距离

俺手里有几只 BAT62-02V 你给看看能干这个活儿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手里有几只 BAT62-02V 你给看看能干这个活儿不?

刚刚看了,结电容0.35pf,和bat15相当,所以我猜高速开关特性也近似。
电流比BAT15小很多。要是bat15把结面积砍掉大部分,降低电流能力,换取结电容的大幅度下降,就好了。
以前看到过,tektronix几十年前用来做采样头的肖特基,结电容只有几十飞法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结电容0.35pf,和bat15相当,所以我猜高速开关特性也近似。
电流比BAT15小很多。要是bat15 ...

俺要求不高,只是能证明俺的脉冲边沿小于 100ps 甚至 200ps 就满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要求不高,只是能证明俺的脉冲边沿小于 100ps 甚至 200ps 就满足了。

那我觉得这个二极管是能满足的。
也可以观摩一下“the rise and fall of pulses”,里边有个用两个脉冲做时移卷积来探测极窄脉冲的相对位置的实验,或许改吧改巴可以用来探测极窄脉冲的存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R100 焊的是 50 欧姆的,R101目前没接,图纸上写着 (DNP),原本是打算搞平衡也接个负载的,但是俺的稳 ...

看来你需要一台 UXR1102B Infiniium UX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觉得这个二极管是能满足的。
也可以观摩一下“the rise and fall of pulses”,里边有个用两个脉冲 ...

好吧,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验证俺的脉冲,没完没了属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需要一台 UXR1102B Infiniium UXR

那玩意儿做梦都没想过,有实力的大公司一般也是租来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验证俺的脉冲,没完没了属于 ...

最简单的方式是clipping line加肖特基脉冲峰值检测保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玩意儿做梦都没想过,有实力的大公司一般也是租来用的

我拧过几次
不过也不是归我用的。
之所以不是归我用的,是因为我们那里毕业生拧示波器,老家伙写批批踢。
22ps用20G示波器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是clipping line加肖特基脉冲峰值检测保持电路

等俺把这个脉冲发生器的固件啥的写好再研究,年纪到了,已经没有多管齐下的能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玩意儿做梦都没想过,有实力的大公司一般也是租来用的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以后这玩意也白菜价了呢

你看有些富二代玩车,几百上千万的车随便买。咋就没有喜欢玩电子的富二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以后这玩意也白菜价了呢

你看有些富二代玩车,几百上千万的车随便买。咋就没 ...

大降价是可能的,白菜价不太可能。
这玩意是用的磷化铟半导体做的。连砷化镓氮化镓硅锗都不是,因为速度跑不上去。
而磷化铟工艺是出了名的贵。用硅做的往往批量上去价格就下来。磷化铟的批量一直上不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降价是可能的,白菜价不太可能。
这玩意是用的磷化铟半导体做的。连砷化镓氮化镓硅锗都不是,因为速度 ...

好吧,只能继续做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只能继续做梦

一首好歌送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只能继续做梦

这示波器110G,能测3ps的边沿。而3ps的边沿,在PCB上以光速跑,只不过跑了0.6mm而已。
110G电磁波真空波长也才不过3mm。

楼主:
继续折腾!

之前俺就觉得电源芯片选型失误了,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选用了手里仅有的一种低噪声稳压器 TPS7A4901,忽略了它只有 150mA 输出的缺点。

第一次上电就感觉不对劲,因为整个板子温度很高,凭经验估计功耗也超过一瓦了,不过各个元器件似乎都在正常工作,就暂时没去理它。

今天测了一下板子的工作电流,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居然高达 308mA,去掉由 USB 直接供电的 CH340E 和电源指示发光管,估计流过稳压器的电流还有近 300mA。

现在回想起来,俺之前把调制电流调到最大时板子罢工,可能不是 MAX3949 罢工,而是稳压器罢工了,实在挺不住了!

感谢 CCAV、感谢德姨,电流超了整整 100% 还能坚持工作,太感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

之前俺就觉得电源芯片选型失误了,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选用了手里仅有的一种低噪声稳压器 T ...

我看你前边显示的波形,工作点已经很低了,说明电流调的过大了。按这个电路(无biasT电感),电流本就不需调大的。调大了影响边沿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前边显示的波形,工作点已经很低了,说明电流调的过大了。按这个电路(无biasT电感),电流本就不 ...

主要是想让摆幅大一些,目前手上的仪器测试也测不出别的啊 ......

不过这都是软件可以控制的,所以不是啥大问题,俺本来也是打算设计成用上位机控制可调的。

网友F: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用JLC的4层板和MAX3949,做出的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上升时间只有48pS左右,使用的是11801C采样示波器和SD-32采样头。转成2.92mm后的带宽也有40G,无论如何都不会现在这个测试中限制3949的发挥。
感觉我的布局布线有些限制了3949的性能(也可能是SMA连接器质量不佳)。但看频谱其实还行。给个3G的单音信号,7次谐波还是能到21G。

期待楼主的改进结果,感觉速度快了还只能用好一些的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用JLC的4层板和MAX3949,做出的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俺觉得 48ps 已经很好了,至少对俺来说是这样。

俺一不懂射频、二没有设备,因此俺的设计就是没有设计,全直流耦合、单片机的输出直接怼到 MAX3949 上,MAX3949 的输出直接怼到 BNC 上。

其实俺选用 BNC 就已经表明态度了,指标不可能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用JLC的4层板和MAX3949,做出的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你的输出线条先粗后细,是从25向50过渡吗?
这个采样示波器在咸鱼上不贵,就是感觉没有采样头配(我没搜到,也可能搜的方法不对)。有它的话挺好,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家里可能没地方放。
我一直在关注小巧的采样示波器。外网上这个
SJL GIGAWAVE6400
看起来不错。感觉值得一试。不过貌似软件还没完全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出线条先粗后细,是从25向50过渡吗?
这个采样示波器在咸鱼上不贵,就是感觉没有采样头配(我没 ...

TSP 做过视频的那个吧,好像挺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SP 做过视频的那个吧,好像挺贵的!

就是那个。其实和我以前贴过的ted yapo的采样示波器硬件原理类似。这种玩意都可以叫“高速比较器采样示波器”。软件上用了所谓的“累积分布函数采样”的小花招。不过好像就是在这个CDF函数的处理上有点小bug还没完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其实和我以前贴过的ted yapo的采样示波器硬件原理类似。这种玩意都可以叫“高速比较器采样示 ...

就是视频里反复提到的做在板子上那个金灿灿的函数吧

楼主:
第一版的唯一块板子的最后一项测试完成了,脉冲重复频率很稳定没问题。

这个版本发现了几处设计错误或不合理的地方,俺已经准备搞第二版了,画板子应该花不了多久的时间,但是板子从国内快递到俺这里怎么要十天半个月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视频里反复提到的做在板子上那个金灿灿的函数吧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积分符号,一下子显得上档次了 。其实就是个累积分布函数CDF而已。硬件直接测到的是CDF。数学上就是CDF函数的微分就是显示给客户看的电压概率密度函数PDF
背后的数学就是CDF和PDF之间的关系,CDF微分成PDF,PDF积分成CDF
至于好处,我想就是不需进行SAR ADC过程和Z向叠加就可以直接测眼图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俺觉得 48ps 已经很好了,至少对俺来说是这样。

俺一不懂射频、二没有设备,因此俺的设计就是没有设 ...

确实,如果您用BNC,其实快一些的时钟缓冲器都能满足这类接口的带宽上限。3949还要额外的配置,就不是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出线条先粗后细,是从25向50过渡吗?
这个采样示波器在咸鱼上不贵,就是感觉没有采样头配(我没 ...

是单端25Ω,SMA那边再端接为50Ω。

11801C的主机确实不贵,但采样头很难搞,而且价格不低。
采样头极易损坏,极易损坏,极易损坏。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任何静电或者过压都会立即且永久地毁坏采样头。所以每次买这种东西都是在拼运气。

如果不是从事相关领域的个人爱好者,不太建议去买这种专用的设备。
花了大几千买来还不一定包好(包好我记得也有,整套好像过万了),买来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实话,还真不如找关系借用),用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带手环(同志,你也不想让你的采样头瞬间暴毙吧)。真的不如买一个12bit的示波器用的顺手,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单端25Ω,SMA那边再端接为50Ω。

11801C的主机确实不贵,但采样头很难搞,而且价格不低。

确实,这玩意儿自己不买的好。对我来说,买了也不好找地方放。家里垃圾太多影响家庭和谐。
我曾经看过SD32的小弟SD24的内部图片,极为精密和脆弱。也很饱眼福。在tek这个网页的最底下。
https://w140.com/tekwiki/wiki/SD-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单端25Ω,SMA那边再端接为50Ω。

11801C的主机确实不贵,但采样头很难搞,而且价格不低。

昨晚在 eBay 或者是 Yahoo 拍卖上还看到了一个采样头,也记不清是是德合适泰克的了,反正最大输入电压才几百毫伏,太金贵了,吹弹得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果您用BNC,其实快一些的时钟缓冲器都能满足这类接口的带宽上限。3949还要额外的配置,就不是很 ...

就像昨天说的,俺的设计就是没有设计,杀鸡用牛刀,大力出奇迹!

人家大厨做饭,用普通的食材做出一桌子美味;俺用一堆山珍海味,做出来味道还过得去就满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这玩意儿自己不买的好。对我来说,买了也不好找地方放。家里垃圾太多影响家庭和谐。
我曾经看过SD ...

俺家领导已经习惯俺的一堆又一堆的破烂儿了,但是这个大家伙俺还是没法买,运费、关税都是大麻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在 eBay 或者是 Yahoo 拍卖上还看到了一个采样头,也记不清是是德合适泰克的了,反正最大输入电压才 ...

主要原因就是里边的采样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太脆弱了,耐压就一两伏,结电容几十pf。另外里边的端接电阻也经常过载烧掉。
我做实验用的BAT15就皮实多了,咋摆弄也不坏。然而,结电容300pf,3分贝带宽只有5G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原因就是里边的采样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太脆弱了,耐压就一两伏,结电容几十pf。另外里边的端接电阻也经 ...

俺昨天在力创商城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顺便也买了 10 个 BAT15-03W,也许哪天俺也可以试试呢。

还有,你的单位弄错了,大清早儿的还没醒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昨天在力创商城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顺便也买了 10 个 BAT15-03W,也许哪天俺也可以试试呢。

还有, ...

晕,果然眼睛锐利
BAT15可以用来跑到5GHz,我自己实验是如此。从tek的这个网页也能间接印证:
https://w140.com/tekwiki/wiki/Sampling_diodes
里边有一行是他们用BAT15-04W替换S-6采样头烧毁的采样管,修复后边沿时间从30ps涨到了80ps。80ps大概就是4.4GHz吧。
再往高频其实有办法,不过对我来说其实是没办法。skyworks有这种采样管卖:
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 ... 200725D-1079483.pdf
其中最快的,总电容不到100fF。我想应该可以轻松跑10G以上。
然而,这个器件整个尺寸才不到半毫米,管腿是0.1毫米量级,叫我咋搞啊
另外,据我了解玩采样示波器有两个路径:二极管采样桥路线,和高速比较器路线。
二极管采样桥路线比较“硬”,考验模拟射频能力,这玩意真的是大坑。
高速比较器路线比较“软”,工作量基本都在程序上。就像tek yapo和SJL做的那样。做好了也挺快,例如,用ADI收购的HMC的一些10G以上的比较器,应能做出10G以上的采样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果然眼睛锐利
BAT15可以用来跑到5GHz,我自己实验是如此。从tek的这个网页也能间接印证:
h ...

俺这次这个板子最小的器件是 0402,全程裸眼操作,尽管近视加老化,但还是能应付。

你说的那个器件大约相当于 0201 这个级别的,俺觉得只要有耐心还是能搞的,毕竟不是整张板子都用这么小的器件。

把身体、手臂固定好,眼睛贴近,屏气凝神,然后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果然眼睛锐利
BAT15可以用来跑到5GHz,我自己实验是如此。从tek的这个网页也能间接印证:
h ...

俺手里最快的比较器是 MAX40026 能拿来做采样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手里最快的比较器是 MAX40026 能拿来做采样头吗?

我在实验二极管采样器前,曾经用过手头上的一个叫LMH7322的比较器做过比较器采样器。LMH7322手册上说是4Gbps/2GHz,我做出来果然就是到2GHz。你这个MAX40026说是4GHz,应该就能跑4GHz。
然而,我看到40026好像缺了latch管腿,这就不好办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实验二极管采样器前,曾经用过手头上的一个叫LMH7322的比较器做过比较器采样器。LMH7322手册上说是 ...

艾玛,这就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艾玛,这就尴尬了

大湿,我有件事需要你给点建议。
我正在从arduino往STM32迁移。我对单片机不能说没了解,但是也不专业。
我用MCU一般都是用来驱动我的硬件电路板和做实验用。反正不是为了玩MCU而玩MCU。我用MCU都是为了玩硬件。所以对于我来说,MCU是越快上手越好,不需深入。
我20年前做过C51,近十年做过一二十个arduino的小项目。就这些单片机基础。
我买了个STM32F103C8T6小系统板和一个ST-Link仿真器,以及一个叫Keil的软件,但是独自鼓捣了一两天没鼓捣出啥结果来。就连编译和下载都没搞定。
能否给建议一下,我现在离让系统跑起来,还缺啥?有没有快速教程,能让我跟着一步步做就能跑起来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湿,我有件事需要你给点建议。
我正在从arduino往STM32迁移。我对单片机不能说没了解,但是也不专业。 ...

啥也不缺啊,你试试 STM32CubeMX 这个软件吧,ST 官方的图形化配置工具,管子和 B 站应该都有入门视频,很容易上手的!

STM32CubeMX 可以帮你生成 Keil MDK 的项目文件,然后你直接点开项目就能在 Keil MDK 编译、烧录、调试了。

你自己先试试,不行的话俺给你写一个 step by step 的简单教程,包你跑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也不缺啊,你试试 STM32CubeMX 这个软件吧,ST 官方的图形化配置工具,管子和 B 站应该都有入门视频 ...

听君一席话胜过撸一天,我等有功夫了下个你说的软件摆弄摆弄
还有个问题,下了STM32CubeMX 后,可否卸载Keil MDK?我希望软件体系尽量简洁,多个环节多个鬼。对我来说,越懒汉越好,我不想达到神马“深入浅出STM的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君一席话胜过撸一天,我等有功夫了下个你说的软件摆弄摆弄
还有个问题,下了STM32CubeMX 后,可否卸 ...

不能卸载 Keil MDK, STM32CubeMX 只是个项目生成器,它可以生成好几种开发环境的项目,而这其中最常用、最好用、也最容易上手的就是 Keil MDK。

当然了,虽然老师傅都说 MDK 好,但是 MDK 也有它的不足,就是界面太丑、编辑器太烂,现在老师傅一般都是用 VS Code 做编辑器,然后再 MDK 里面编译调试,各取所长吧属于是。

网友B:
大湿,我又来找你来了:
目前貌似STLINK已经驱动起来了,在keil MDK里也设置到了stlink了。
然后我打开了一个“PC13闪烁”工程,编译,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96):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96):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compiling system_stm32f10x.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96):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PC13blink.axf" - 3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请帮忙点破玄机
是不是需要我自己手动把这里的某行注释去掉啊?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LD_VL */  /*!< STM32F10X_LD_VL: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_VL */  /*!< STM32F10X_MD_VL: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_VL */  /*!< STM32F10X_HD_VL: STM32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XL */     /*!< STM32F10X_XL: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CL */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网友B:
我又找了个让PC13闪烁的例程,没对例程做任何设置,搞定了。更改了闪烁参数,起效了。
我也不清楚这两个例程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湿,我又来找你来了:
目前貌似STLINK已经驱动起来了,在keil MDK里也设置到了stlink了。
然后我打开了 ...

不用改头文件,在 MDK 的项目属性里可以添加宏定义。这个宏会在 IDE 调用命令行编译的时候传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找了个让PC13闪烁的例程,没对例程做任何设置,搞定了。更改了闪烁参数,起效了。
我也不清楚这两个例 ...

俺推荐 STM32CubeMX 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生成的项目肯定能通过编译,而网上找来的例程就不好说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推荐 STM32CubeMX 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生成的项目肯定能通过编译,而网上找来的例程就不好说了 ......

根据让软件越少越好的原则,我打算先坚持在Keil mdk里改吧改吧来搞定。据说这样可以让自己对STM32的理解更深入一点点?

网友B: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指点一下啊:
1,我看了我的这个设置和你的不同,是因为用了不同的库吗?我这个库对我编点小程序来说够了吧?

2,我打算就从网上搜到的范例库作为起点,创建我的项目了。是不是一般来说,我只需要在这几个画红圈的文件上改改就行了,不需要动这张图里列出来的其他.c,.h文件了?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指点一下啊:
1,我看了我的这个设置和你的不同,是因为用了不同的库吗?我这个库对我编 ...

你用的这个叫标准库是意法早期主推的,俺用的是 HAL 库设计意法现在主推的。部分用户比较抗拒 HAL 库,认为太臃肿了,继续使用标准库。

够用是肯定随便哪个都够用的,还有很多人喜欢绕开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指点一下啊:
1,我看了我的这个设置和你的不同,是因为用了不同的库吗?我这个库对我编 ...

就那几个文件改改就可以了,程序规模大的话,可以再添加自己的文件,不要动库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几个文件改改就可以了,程序规模大的话,可以再添加自己的文件,不要动库文件。

偷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工程,真正由客户做的文件就三个:main.c,LED.c和LE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