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换电芯】

楼主(2024-03-20):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耳机电尽始消停,更换电芯继续听。
   老婆喜欢用蓝牙耳机,帮她免费弄来不少。但蓝牙耳机太小,锂电芯比鼻屎大不了多少,不耐用,废了。。。

网友A:
这种电芯在哪里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芯在哪里买啊?

  去万能的*宝搜“蓝牙耳机锂电池”。不过要注意尺寸,否则装不进!

网友:
电池装满了,耳机太重了,耳朵上塞不住了。

网友B:
别人给了个电池寿终苹果无线耳机我也想换电池,结果是按照视频方法加热就算是塑壳变形都未拆下,破坏拆解发现涂胶,而且这电池并不便宜看来一次性玩意扔了。网上十块钱买了个柱状蓝牙接收器也挺好用。

网友:
楼主真是万能修理师了,正好想知道换蓝牙耳机电池经验,学习了!

网友:
也想换过,里面的引线太细了,弄断了不好焊接,最后没有耐心报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给了个电池寿终苹果无线耳机我也想换电池,结果是按照视频方法加热就算是塑壳变形都未拆下,破坏拆解发 ...

Airpods 电池我换过几支, 最难的还是把电池拉出来, 网上都是用镊子勾出来, 我后来发现焊接一条电线在电池正极, 拉拔的力量比镊子好太多了

只是助焊剂伤烙铁头

网友:
我卡在拆壳上。上次拆个耳机仓,虽然换上电池了,但是直接拆成战损。

网友(2024-09-02):
这种便宜耳机效果差,当年买了好几个都效果不行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