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给吃灰的树莓派4找了一个用途

楼主(2024-03-20):
树莓派4买了5年了,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用处,性能不够,安装了一个ubuntu反应非常慢,安装树莓派系统,流畅了一些,这几天下载了Dosbox,发现了在ubuntu和树莓派上都能运行,总算是可以用树莓派玩古老的Dos游戏了。顺便说一下,4-500元买个树莓派玩Dos游戏,不如花2-300多元买个二手的HP迷你小机器,便宜还性能更强,即便是最低端的X86CPU,都比arm通用计算性能强很多。

树莓派玩Dos游戏三国志3,高分和全屏分辨率的状态,把游戏放入/dev/shm,CPU占有率和内存占用率都很低,还很流畅。下一步试一下买个USB接口的GPS模块,看用chromium打开高德地图,能不能导航。能导航的话,就把这个树莓派安装到我的车机里,停车的时候玩Dos游戏,开车的时候导航,足矣了

网友:
我用树莓派玩dump1090,看看上边飞过的

网友:
树莓派 是不是被排挤到只能做视频识别类的了?好久不搞这块了。

网友A:
树莓派名气大,其实有些鸡肋,买来基本找不到使用场景,不是因为需要而购买,最后变成为了用它寻找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名气大,其实有些鸡肋,买来基本找不到使用场景,不是因为需要而购买,最后变成为了用它寻找场合

我2019年买的,那个时候二手的电脑还很贵,买回来看一下能不能玩网页游戏,发现性能不行。不像现在二手微型电脑很便宜,比个树莓派单板还便宜,早买二手微型电脑了。

网友B:
树莓派4当年也不算便宜啊,其实树莓派做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还是挺多的

网友C:
几乎没啥厂家给linux/win系统做导航软件吧?
除了做开发/学习或是做点开源硬件设备,树莓派一般用处不大。
你这个场景下,买个便宜android平板应该更适合点。
树莓派还是让它安静的吃灰吧,否则折腾下来可能投入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乎没啥厂家给linux/win系统做导航软件吧?
除了做开发/学习或是做点开源硬件设备,树莓派一般用处不大。 ...

不会再花多一分钱了,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4当年也不算便宜啊,其实树莓派做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还是挺多的

2019年的时候,二手微型电脑还没有这么便宜,就买了个它。以后不会再买此类东西了

网友A:
树莓派4刚出的那会,就有人劝我去买一个玩玩,我仔细考虑后拒绝

派的周边产品也很多,真玩下去,花钱不会少,一大堆配套的东西盯着你的钱包,我记得当时光外壳都有一堆,彩色塑料,亚克力,cnc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4刚出的那会,就有人劝我去买一个玩玩,我仔细考虑后拒绝

派的周边产品也很多,真玩下去,花钱不 ...

明智,决定不试导航了但是,能不能把我的手机上的导航屏幕,投再树莓派的屏幕上呢?

网友:
能玩、会玩

网友:
树莓派已经脱离它的初衷了,不值得购买了。
现在要玩树莓派,可以到咸鱼买早期的产品。
我前几年几十块钱淘了一个1B,可以装一些简单的Linux玩一下。
另外,如果用得上它的GPIO,做一些IO控制,还是可以的。
其他的装桌面版的Linux之类的用法,都是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