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S管Rds的问题

楼主(2024-03-20):
假定参数中说mos的Rds值,5V,1A下为5欧,那么50V,1A下是否也是5欧?
请对mos有了解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24-3-21 14:03):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这么说吧,假定DS为10V 恒流0.5A 下的Rds值为10欧,那么DS电压变为100V 电流不变 此时的Rds值还是10欧吗?DS值不是GS值 你可以认为GS值足够MOS导通!

网友A:
只有进入了相当于bjt饱和区的区域(可变电阻区),mos管才有Rds值。

你看看mos管的特性曲线,ds极低压(5v)时才有可能能进入这个区,50v就进入不了这个区,因此,就不存在这种类型的Rds值。

而50V时往往是mos管线性工作的区(饱和区),倒是有一个阻值很高的等效D极输出AC电阻,但他跟前面Rds是两回事。

网友B:
5V指VGS电压,加不到50V

网友C:
"5V,1A下为5欧",这个5V指的是什么,漏、源还是Vgs电压

最近准备用场效应管做电源开关,也关注这个问题
个人观点,静态漏源导通电阻Rds主要和Vgs有关

另外,可用Multisim仿真,很直观

网友:
买MOS管,你要问他要规格书,有的好MOS内阻非常小,效率很高的。关于源极漏极,三楼先生的图太明显了。我用时还要弄清楚电压和电流。譬如常用的15N10,号称是15A100V,实际上你用到5A24V差不多了,那个100V是指的极端峰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指VGS电压,加不到50V

这个回答一针见血!

网友:
场效应管导通电阻呈线性与输入电压无关,这点是它与普通三极管的区别。

网友:
1:栅极-源极不能加到50V
2:MOS上位恒流区(饱和区)与BJT的放大区相似。(有些说法不一样。)

网友:
最近修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原装的开关管RDS在0.5欧左右,宝上买了几个20N60的开关管,回来一测5欧多,假货

网友:
随着电流的加大,导通电阻也会变高....

图中为70N06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进入了相当于bjt饱和区的区域(可变电阻区),mos管才有Rds值。

你看看mos管的特性曲线,ds极低压( ...

谢谢老师的回复!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这么说吧,假定DS为10V 恒流0.5A 下的Rds值为10欧,那么DS电压变为100V 电流不变 此时的Rds值还是10欧吗?DS值不是GS值 你可以认为GS值足够MOS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1A下为5欧",这个5V指的是什么,漏、源还是Vgs电压

最近准备用场效应管做电源开关,也关注这个问题 ...

共同学习!

网友:
随意下载几个MOS管的规格书看看,自已能找到答案

网友:
DS加10V,100V时,mos已经进入饱和区(也即恒流区)了,此时不宜用RDS来表征。RDS是在VDS极小时,VDS-ID接近线性关系时的参数。所以你的问题不合适。

网友:
楼主知识点混乱,mos管导通后,Rds极小,所以Vds不可能太大的(电压=电阻x电流),否则功耗过大管子就烧了。

如果说的Vgs,那么Vgs通常小于20V,过大会损坏mos。

至于Vgs和Rds的关系,可以参考pdf文档,通常Vgs>10V 后Rds的值变化就不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