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劝,就完蛋!老表头要见好就收,不要力求完美!

楼主(2024-03-20):
最近在捣鼓的一块MF10,表头之前严重失磁,满偏要20多uA.
前段时间首次充磁,居然一次就成功了,但灵敏度太高,满偏只需8uA左右.铁片调满了也降不下来,需要退磁.
        首先看了下退磁机资料,临时焊了一个可控硅调压,尝试用充磁线圈直接用可控硅调压,但结论是比较危险,电流太大不安全(如果胆子大,备件多的可以尝试,用的BTA41+16A空开.理论可行!);第2次实验用150°温度烤了20分钟,效果不大,第3次直接把铁芯拔出来没有贴短路片,让其自行消磁,这次又发现退磁过头了
        再次充磁后(有取下动圈),反接极头直接放表壳玻璃上面消磁(没有取动圈),2次后(使用了不同的充电电压),灵敏度完美了,短路片中间位置,满偏9.2uA,美滋滋,装上壳子后准备睡觉,这时再用表测一次,王德法,灵敏度变9.5uA了,什么鬼,刚刚还好好的,同时发现指针好像也没有先前灵活了,好像有阻尼效果,心想完了不会短路了吧(测试线圈阻值有3.2K左右).
        看了时间,此时已到了0:30左右,纠结了一会,还是决定弄清楚再睡觉,不然睡不安稳,拆下动圈摇动,运动灵活,至此确认动圈已有短路存在!
        至此,此表头动圈已被我折腾坏了,至于是拆装太多了(至少6次)还是退磁时感应电压击穿已不得而知,结果就是坏了!或许串并联电阻来调灵敏度结果会更好,但着实不想改变表的原有电气结构,而且那样也会对阻尼效果有很大影响.
        悔不该追究完美,冲完凉看了一下时间,1:40,睡觉吧,还得搬砖,糟糕的一晚

网友A:
把灵敏度充磁充过头后,只需要简单的电路手段(给表头先并联电阻降低灵敏度至合适,再串一只电阻让总阻值跟之前一样)处理一下,就可交付使用。

这样,不需要冒风险去退磁。即使日后表头灵敏度下降,也可以简单改那2只电阻调回来。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使用如果搞忘了,烧表啊.我一般扭到高压档

我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 带出门,或者邮寄的时候,打到500毫安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电阻和表针阻尼有什么关系?

灵敏度高了要并电阻,自然多了阻尼

网友C:
没关系!化銀子再来。我拆修坏的东西远远比你多!但仍是不知悔改。还是喜欢折腾!

网友D:
喜忧参半这就是我们折腾的乐趣

网友E:
熟能生巧,大师傅们都是用了不少表头堆出来的。楼主能充磁很了不起了。MF10我是没办法充磁。可能是线圈不合适。最多只能充500的

网友:
会的,在强大的磁场变化时会在匝数很多的动圈上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直径只有0.02线径的漆包线漆皮很薄

网友F:
  有句话叫做: 见好就收。追求完美往往会适得其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刺推辞不是容易事!也不稳定,不如就按实际满度值(留有可调余量)修改灵敏度,调电阻总比充磁退磁稳妥吧 ...

加电阻阻尼会变大了

网友G:
E铁芯用细漆包线绕初级制作退磁器效果也不好,弄块磁铁同极性绑一块有退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熟能生巧,大师傅们都是用了不少表头堆出来的。楼主能充磁很了不起了。MF10我是没办法充磁。可能是线圈不合 ...

实践发现充磁不难,充好后退磁到指定灵敏度比较难,如果有调压器或是绕制一个退磁线圈应该会容易些,还是缺少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微安的表头灵敏度降到20微安????有点耸人听闻了?表头磁钢的磁性就这么不稳定吗?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

不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但确实是,这个表本来也是个配件表,本来想享受一把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妙感觉,哪知意外翻车了,前面的表壳子修复也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句话叫做: 见好就收。追求完美往往会适得其反

是啊,以为修了几块表这块表也能拿捏

楼主:
引用 网友G:
E铁芯用细漆包线绕初级制作退磁器效果也不好,弄块磁铁同极性绑一块有退磁效果

找了几个铝铁硼划拉了几下没啥效果就没继续,感觉不能立竿见影就是路子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忧参半这就是我们折腾的乐趣

昨晚就收获了忧愁

楼主:
引用 网友G:
E铁芯用细漆包线绕初级制作退磁器效果也不好,弄块磁铁同极性绑一块有退磁效果

这个退磁,需要的能量要更多,充磁只是一瞬间足够,退磁要调节和观察需要时间(同时功率也不能太小)看书里面的调压器都是1K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化銀子再来。我拆修坏的东西远远比你多!但仍是不知悔改。还是喜欢折腾!

不折腾和咸鱼有甚区别

网友:
不光获得了忧愁、也收获了经验,这是玩表的必经之路。哪个玩表的没弄坏过几块表......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四十多年前也有这样的一个10型表,是工作表,因借与他人使用弄坏了,拆解过程失去磁性,那时又不懂磁路系统不可以随便拆解,更不懂什么充磁技术,放弃修理了

网友:
大佬完美主义者,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灵敏度高了要并电阻,自然多了阻尼

表头并联的电阻越小,阻尼越大。

有些仪表的保护方法就是不用时,将表头线圈直接短路,这样在表晃动时,指针基本不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表头并联的电阻越小,阻尼越大。

有些仪表的保护方法就是不用时,将表头线圈直接短路,这样在表晃动时 ...

我一般是旋到500毫安挡。

网友:
支持折腾,追求完美;但是,但是是有代价滴!合适的工具会有事工半倍的效果。

网友J:
充磁不需要取下动圈,拆装动圈确实需要心细手稳。我也搞坏过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是旋到500毫安挡。

下次使用如果搞忘了,烧表啊.我一般扭到高压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磁不需要取下动圈,拆装动圈确实需要心细手稳。我也搞坏过两个。

看什么表和动圈参数,这个也看运气,我这个要么是拆装次数太多了磨破了漆皮,要么是退磁时没拆线圈感应高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磁阻尼吧?动圈铝框是短路环

这表没有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灵敏度充磁充过头后,只需要简单的电路手段(给表头先并联电阻降低灵敏度至合适,再串一只电阻让总阻值跟 ...

是啊,昨晚确定表头搞坏了后,才有点后悔当初为何不搞电阻,其实电阻都准备好了,不知哪根筋不对非要退磁到精准完美

网友K:
废品站老板给了我一块表,是14表装了一个10型表头,表针发卡,一时兴奋就拆,做的十字叉插不进去,就直接卸动圈组件,好好的表头报废了

网友L:
呵呵,我鼓捣的第一个表头就是MF10,当时没有任何经验。
测线圈儿不通,就直接拆,拆下来仔细一看——是下游丝开焊了
因为不通就没做保护,这回真的断了
再后来,就用85C1改成有源表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是旋到500毫安挡。

错误,将档位停留在电流档的危害最大,应该停留在直流电压档的最高位,防止误测电压损坏表。

档位在500mA电流档,表头串联的电阻一点都没有减少。阻尼也就不会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磁阻尼吧?动圈铝框是短路环

就算是铝框提供正常的阻尼,当线圈也被短路时,阻尼肯定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我鼓捣的第一个表头就是MF10,当时没有任何经验。
测线圈儿不通,就直接拆,拆下来仔细一看——是下 ...

我比较喜欢原汁原味,力求不改,所以就有这次的惨痛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我鼓捣的第一个表头就是MF10,当时没有任何经验。
测线圈儿不通,就直接拆,拆下来仔细一看——是下 ...

大意失荆州,我这个第一次拆,很小心,装上去,没事,第二次,第三次也都很小心,后面随意了...
第一次充磁很小心,第2次3次也很小心,都拆线圈充,后面退磁,因为要观察退磁效果,又没有满电压,又隔着表盖子玻璃,所以没拆线圈....
哪知终于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废品站老板给了我一块表,是14表装了一个10型表头,表针发卡,一时兴奋就拆,做的十字叉插不进去,就直接卸 ...

这种情况,一般不用拆,以为原主肯定是装好的,多半是有渣子吸住在里面了,可用胶带慢慢沾出来应该就不卡了

楼主:
被害者照片:
就是此物,老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框的电阻和动圈线的电阻比较起来微乎其微了,阻尼主要由铝框决定吧?只是测电流时线圈起的阻尼作用比较 ...

任何环形闭路导体切割磁力线会产生电流,因为处于磁场中,所以顺便又受力了,这就是阻尼本质,铝框,短路线圈都是环形闭路,这里闭路非常短,电流又不大,电阻可以忽略不计,作用力主要和匝数相关,一个铝框没有小小的两圈短路线圈作用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