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点一下,凯哥黑白电视4D8

楼主(2024-03-20):
凯哥4D8黑白电视机,开机高压包吱吱响,屏出现闪电状条纹及回扫线,高压包换过还是未解决问题,请教老师们分析下原因,因本人未接触过分离件黑白电视年代,想维修好怀旧,万分感谢,方便可私下交流指导最佳,万分感谢。

网友:
将行场各路供电电解电容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看看高压帽和高压连线是否有断的地方

网友:
找一找  消隐电容  容量大概10微发左右  耐压250V  直流  换掉

网友A:
行振荡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振荡电路有问题。

对!!行振荡部分有间隙停震故障,闪电纹就是典型表现

网友:
楼主,个人认为“高压包吱吱响”,可能两种情况,1、其包的内部绝缘层内部线圈存在局部短路导致的响声;2、由高压帽部位受潮所导致的响声,前者需要更换回扫变压器,后者可用硅胶在高压嘴处涂上即可。
从该电视屏幕的垂直方向所显示的蛇形曲线上情况判断,其可能为行扫描部位存在故障,应当重点检查行振荡及行推动。最好用示波器检查其波形。

网友:
z两个二极管是重点或者与之相连的电阻开路

网友:
首先检查行频,正常行频的频率是15625Hz,旋转行频电位器,如果屏幕没有大的变化,行振荡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典型的锯齿波,行震荡电路重点查,电容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老师傅的讲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