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试水了,AO3400油浸数字功放

楼主(2024-03-20):
上次1元打样了个油冷,一直没玩,这次可以玩起来了

AO3400功率应该还是有可玩性的,全桥,设计在板子背面,直接怼油里

使用阻容降压类似的电路来单端转全桥驱动,重在试水

完整电路如图,采用Delta-Sigma原理,LM358实现不追求全频
死区,没设计,
滤波,没设计,重在先试水
等积分电容和频率匹配后再考虑完善

Delta-Sigma的研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补充内容 (2024-3-20 17:26):
好像不同平面的地,有点乱了,有些错误待仿真

网友A:
恕我直言,油浸不是为了灭弧就是为了散热,如是为了散热但感觉散热面积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油浸不是为了灭弧就是为了散热,如是为了散热但感觉散热面积并不大,

这种MOS封装,不能铺铜来散热,油浸还是能提升一些散热面积的

网友B:
AO3400数字功放效率高,加个散热器不困难吧?偏偏弄个油冷密封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3400数字功放效率高,加个散热器不困难吧?偏偏弄个油冷密封问题怎么解决?

上胶,涂一圈

网友:
曾用AO3402驱动2M超声波(医疗)失败,速度跟不上,
支持这种折腾,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MOS封装,不能铺铜来散热,油浸还是能提升一些散热面积的

为啥不能铺铜呢?看了datashett,这芯片主要热量就是从三个腿散出去的。铺点铜,增加管腿到油的热导,应该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