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模块,又玩砸了一个

楼主(2024-03-20):
前一阵搞逆变器的时候买的升压模块,自觉对TL494有点心得了,研究一下呢

实物是这样的

很简单的BOOST电路,主通路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能再简单了。

两个散热片,下面一个是MOS管NE8290,上面一个是肖特基二极管MBR10030,中间是一个TL494CN,控制MOS管开闭的。

然后,从12V升压到24V,接一个3欧的水泥电阻,就等到啪啪两声,嘎嘣脆。关闭电源检测一下,15A的保险烧了,MOS管DS短路了。

焊下MOS管,找一个能细铜丝短接保险,上电检测TL494,还好,芯片没烧。肖特基也是正常的。

马家买了10个NE8290,5毛钱一个,换上,通电,完蛋,电压升不了了,输出和输出一样。开始排查:

1、TL494的输出,5、6的三角波没问题,13的Vref没问题,1脚2v,2脚5V,反相有点高,看看9、10的输出的占空比:85%,空载应该1-2%左右才对。
2、检查电感的两侧,完全没有振荡,一条直线
3、检查MOS的G极,没有任何信号
4、检查所有贴片电阻,都在正常范围内。电容没法测,不知道容量。
5、看到两个三极管,参数都对,只是有点不对称,坏之前没测过,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万用表从MOS管的G极开始探,找不到任何响声,难道是多层板断在里面了,找不下去了。大家给点线索。

网友:
楼上回答的才是关键说在。
楼主如果想增大输出电流,可以改一下电路。增加一路下图的主电路,494改成推挽输出模式,两路轮流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图腾柱,Totem Pole,搜了一下就明白了,谢谢。

好像有些文章这个是叫做互补推挽,和图腾有点 ...

494的驱动级输出只有一只集电极和发射级都开路引出的三极管,就像下图中的Q1那样,直接接到MOS的栅极,需要外接一只电阻才能产生驱动方波。
无论是方波的上升还是下降沿,总有一个是靠上拉或下拉电阻实现的。因为要照顾内部三极管不能过流,阻值不能太小,推拉电流能力有限,驱动能力差。

接入Q2、Q3组成的图腾柱时,栅极充放电都转由三极管导通来实现,推拉电流能力大增,驱动能力增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讨论,解决了,就是MOS的栅极虚焊。

不怕各位嘲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不懂很正常。跑了一 ...

贴片代码:
Y2,8050
Y1,   8550

网友A:
这东西大概率是2层板吧,不像4层的。
占空比是85%,问题可能在这,找找反馈回路,看看是不是内部比较器检测不到反馈信号,或者反馈信号太低了?进而往下找,即然494有PWM输出,MOSFET的栅极没信号,查查那两个驱动三极管相关部分,我猜Y1,Y2是栅极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大概率是2层板吧,不像4层的。
占空比是85%,问题可能在这,找找反馈回路,看看是不是内部比较器检 ...

在线测过Y1和Y2,参数不对称,而且从Y1和Y2到MOS的G没有通路(电容耦合?),回头再排查一下

网友A:
栅极没信号,符合当前故障现象,因为494没有检测到反馈电压,看看栅极驱动信号在哪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没信号,符合当前故障现象,因为494没有检测到反馈电压,看看栅极驱动信号在哪断的吧

栅级虚焊了,可能是

网友:
只要坏了主功率管,pcb上的所有半导体器件都需要检测一遍才稳妥。

网友B:
能把好好的模块电源硬生生玩烧,楼主真是一个人才^_^

网友:
Y1,Y2,触摸电磁炉板子上有,找一块来对照检测一下。当然可以拆好的电磁炉来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好好的模块电源硬生生玩烧,楼主真是一个人才^_^

说好的400w,24*24/3=192w,不算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好的400w,24*24/3=192w,不算人才

快点拆电磁炉找Y1Y2对照测量,以便判断494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好的400w,24*24/3=192w,不算人才

宝上看了一下它,单个重量60克,你敢400W?
输入输出超过8A时,就要加风扇强行散热。你192w,12v端超过8A你不接风扇,违规了吧。人才,总是违规~

网友C:
卖家虚标,楼主奇才不过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家虚标,楼主奇才不过玩的开心就好

不懂他从哪里搞到192w3欧电阻的

网友:
j最大输入电流15A,这是个关键参数,也就是说不管你输入电压是多少,最好是不要超过此参数,这应该也是MOS管的电流参数。

网友D:
到马云家看了一下,这玩意儿才10几元钱,能有400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马云家看了一下,这玩意儿才10几元钱,能有400W?

开关电源的结构,加强它的散热,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场管旁边那个标4R7的贴片电阻是不是坏了?

楼主:
感谢大家讨论,解决了,就是MOS的栅极虚焊。

不怕各位嘲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不懂很正常。跑了一下驱动电路,Q1和Q2的接法没看懂,谁讲解一下呢。

网友:
技术贴,继续讨论,我也有一个坏的,一直没修,哪天跑一下电路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讨论,解决了,就是MOS的栅极虚焊。

不怕各位嘲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不懂很正常。跑了一 ...

Q2画错了,应该是PNP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讨论,解决了,就是MOS的栅极虚焊。

不怕各位嘲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不懂很正常。跑了一 ...

这是图腾柱,作用是增强驱动能力。

494输出极不是推挽结构,而是两只独立的三极管,需要增加上拉或下拉电阻才能输出驱动方波,不太适合直接驱动MOS。
增加两只三极管构成的图腾柱,驱动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图腾柱,作用是增强驱动能力。

494输出极不是推挽结构,而是两只独立的三极管,需要增加上拉或 ...

关键字:图腾柱,Totem Pole,搜了一下就明白了,谢谢。

好像有些文章这个是叫做互补推挽,和图腾有点区别,都是一类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画错了,应该是PNP型。

我就说怎么两个参数不对称呢

网友:
Q1,Q2图腾电路,主要还是关断栅极信号时迅速给场管栅极电容的电压放电。否则场管栅极电容的电压没有泄放通道,能长时间维持场管关闭不了。

网友:
用这个代替"图腾柱"

网友:
人家模块说的是输入八安,你给输出搞到八安,怎能不烧。这个我有,输入到五安就很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