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萤石云小球

楼主(2024-03-20):
海康定制,二百万云台小球机,支持手机APP,用萤石云软件,可以有线,可以无线,无线要先用有线连接后在机器里面设置,双向语音,人形追踪,支持内存卡,H265。用海康萤石云软件。

不需要主机,直接可以手机海康萤石云远程,可以插卡

输入序列号,在同一路由下,再输入验证码可直接绑定,无线在球机里面设置,

应该对应的是海康C6H    C6H,问过海康售后,他们说可能和C6H同型号,

网友:
79一个?有几个

楼主:
有二个,其余的还在朋友公司,没去拿

网友:


网友:
有海康的标志吗?

网友A:
春节去朋友家,看到他的邻居门口上面有一个,好像会跟踪吧?

楼主:
海康代工的,有没有无所谓,如果不是海康的,怎么可能用海康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节去朋友家,看到他的邻居门口上面有一个,好像会跟踪吧?

这个我还不清楚,其实说是转头的,我自己用的基本就没有让他转过头,2.8M的镜头,自动跟踪用处不大,如果当监控,最实用的就是枪机,装那儿不用管,连接硬盘录像机,变焦球适合来回转动查看,玩着可以

网友B:
录像机可以用的,要一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录像机可以用的,要一台

海康录像机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录像机能用的

可以用,海康萤石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海康萤石云也可以

那要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