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上那种老式天线插座的插头是啥样的?

楼主(2024-03-20):
很多中期晶体管机有那种外接天线的插座,单极的,比2.5mm耳机插座还要小一些的,但我从来没见过它们用的插头是啥样的,有图片否

补充内容 (2024-3-21 15:50):
事实上这个插座的结构也不可靠
内部没有弹片,而只是靠铜管的弯曲一点点,插入也没有卡位,时间长了一定会接触不良
另外我还很感兴趣早期高阻耳机的插头和座,感觉至少见过三四种不同的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54、海燕161等都有,现在都简化了,直接用3.5插座了事。

嗯,事实上这个插座的结构也不可靠

内部没有弹片,而只是靠铜管的弯曲一点点,插入也没有卡位,时间长了一定会接触不良

网友B:
最正宗的外接天线来了,牡丹8402收音机原配,一个花甲的老古董了!

网友:
收藏的真好,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老古董了。。。。

网友:
老式天线插座是单眼孔,是为方便工农兵收听者插入单根粗铜丝或镀锌铁丝,作天线收听。

网友:
有过,不知放哪里了,找找看。红色的多芯线不到一米,红色的小插头,是在旧的牡丹8402耳机套里翻出来的。

网友:
这种插座与老式万用表表笔插座是一样的、内径 2mm、例如:MF82

网友:
能存有这个插头、而且如此完整、太不容易了。

网友:
以上都不是原装的天线插头样子

楼主:
这个应该是原配插头的样子,因为后部风格和耳机插头一样

网友:
接一根长线悬空就可以了么

网友C:
我这个也有点年头了。

网友:
这种手枪式的,当年是主流,线不容易断,再早是胶木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也有点年头了。

这个666,更老了

网友A:
红灯754、海燕161等都有,现在都简化了,直接用3.5插座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正宗的外接天线来了,牡丹8402收音机原配,一个花甲的老古董了!

果然藏龙卧虎

网友:
这个论坛的确藏龙卧虎,没有找不到的答案!

网友B:
早期半导体收音机的电源插座和耳机插座

网友:
这个2.5耳机插头,是六十年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期半导体收音机的电源插座和耳机插座

你这个4.5的插座,没看 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期半导体收音机的电源插座和耳机插座

兄弟,你是不是搞错了?老式收音机一般也就3.5和2.5两种规格插座,只有牡丹941上面用的才是4.0的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4.5的插座,没看 到过。

很多老机器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不是搞错了?老式收音机一般也就3.5和2.5两种规格插座,只有牡丹941上面用的才是4.0的插座。

一点都不错,4.5毫米!牡丹941上有3个这种4.5mm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错,4.5毫米!牡丹941上有3个这种4.5mm的插座。

大神,有没有早期高阻耳机用过的几种插头和座呢,有两个插针的,有铜皮卷起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早期高阻耳机用过的几种插头和座呢,有两个插针的,有铜皮卷起来的那种

座就是坛里以前展示过的老矿石机用的月牙形的那种,插头类似于大电子管管脚那样的,应该还有人保存着。

网友:
都是古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正宗的外接天线来了,牡丹8402收音机原配,一个花甲的老古董了!

下图是我过去用的天线插头,只是颜色是棕色,与636耳机用的插头相同。

网友:
我也来一个插头图片,春雷3T9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图是我过去用的天线插头,只是颜色是棕色,与636耳机用的插头相同。

对对,我见过有一个高阻 耳机是用铜皮卷成这么粗的两个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