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TA7368 应该如何调整音量?

楼主(2024-03-20):
1脚前面串一个10M大电阻

我把做好的 LA1600   增加了一个  TA7368 的模块,但是声音现在特别大,我只能在  LA1600 和 TA7368 之间加了一个10M 大的电阻来降低音量,如果我想让 TA7368 可以调整音量大小应该怎么做?

网友:
借用本坛阿福老师的图,自己参考。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谢谢!!我好好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外面接了一个负反馈电阻,降低一下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好好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也看到了阿福老师的帖子,里面建议3脚接330Ω电阻和一个220uF电容到地。
根据datasheet里面的标注,TA7368里面是一个同相放大器,电压增益G=20lg((R4+R5)/R5),
当Ta7368的3脚外接了一个Rf电阻之后,公式变为:Gn=20lg((R4+R5+Rf)/(R5+Rf))。
分别将R5=10K,R4=90Ω,Rf=300Ω代入,可以得出G=28dB。 如果没有Rf,那么G=4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接了一个负反馈电阻,降低一下增益。

感谢!!!!   这个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了,这个电阻取值大概是多少呢?   那个公式不知道该怎么算

如果实在不行我就替换试试,手里还有几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接了一个负反馈电阻,降低一下增益。

又重新看了看   别人成功的电路   原来人家在3脚是加了 200 或者 300 欧姆电阻和电容,而我只有电容。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个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了,这个电阻取值大概是多少呢?   那个公式不知道该怎么算

请看 9楼 有计算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 9楼 有计算的公式。

感谢感谢!!!!

晚上我试试去

网友B:
可能楼主是想用直流电平控制功放块音量吧,其实简单的方法是在输入端接入电位器调整模拟量来控制音量,大多数收音机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楼主是想用直流电平控制功放块音量吧,其实简单的方法是在输入端接入电位器调整模拟量来控制音量,大多数 ...

我最初遇到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解决的,但是我按照标准电路连接后发现在这里增加到了 4M 大的一个电阻后声音才降下来,但是通常电位器没有这么大的。5k   50k  100k  500k  都是这样的电位器。

然后我也看了一些别人成功的电路图,发现他们从LA1600   9脚出来后都增加了电容,我又加上电容但是也没用。但是我看的不够仔细,我没有对比后面的 TA7368P这个芯片其他人是怎么接的,我以为也和我一样是按照范例接的。

直到 ldj7501 老师给出了手册中后面的内容我又重新看了一下手册,然后又看了看别人成功的案例,我才发现,原来音频放大这里还有这个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  !!

你的音量是调不下来吗?那有可能是电位器接地端(开路未接地)。在上机前电位器两边都要能调到零才证明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音量是调不下来吗?那有可能是电位器接地端(开路未接地)。在上机前电位器两边都要能调到零才证明是 ...

我感觉您说的可能性很大,我目前只接了可变的部分,没有接地,也就是三条腿只接了中间和一侧,另一侧没接地。

我再试试看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已经通过实践了,电位器一端接地就可以调整音量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把音量提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