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算最小的带调谐高放的收音机

楼主(2024-03-21):
索尼tr817,本来是好奇这么小的便携机居然还带个信号指示表,就找了一台价格不太离谱的旧机回来打理。

收到后发现磁棒脱落,指示窗内指针脱落等各种小毛病,简单修理后就灵敏度让人吃惊,在我这江南地区书房,普通七管机夜间最多四五个台,居然密密麻麻多了一倍,还有棒子台,当然,我也有好的机器能收到韩国台,但这个机器才多短的磁棒啊。

然后找了电路来研究,发现这个居然也是三联,带有高放的机器,这个机器不愧是掌中宝级别的。因为三联的关系,带调谐高放的diy很少见,能不能通过改造可变来实现呢,中波机真的还有很多可玩的方面能发掘。

图片为网图,因为我的机器实在太残破了。

另外好奇,这个机器的tone高低音切换S1,切到低音时,音量小了许多,感觉不像是音调,倒像是音量开关,从电路上看好像也是这样,为何如此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调过这个高放的磁芯,感觉在低段选个台调大声了,到高段再选个台调大声,两者取中间点这样子,是这 ...

不是的。在低端只调电感,除振荡线圈调好后一般不用再调外,高放线圈和输入线圈要调到声音最大;在高端调微调电容,也是除了振荡线圈的微调电容调好后不用再调外,高放线圈和输入线圈的微调电容都要调整到声音最大。如此反复两三次后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A:
普通7管机晚间只能收6-7个台?那是你原来的收音机太弱了!就是袖珍7管机也不至于这样,接收灵敏度正常的便携机和你的Sony差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电池试机?这机电池很特别吗?

没什么特别的,应该就是普通的层叠9V电池。卖家这样说,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手头真没有此电池,也不愿为了检验此机是否正常而专门去买一节;另一种,此机有故障,不响,找个推脱的理由。不管哪种可能,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里面缺不缺件。只要不缺件,即便有故障,有电原理图在,打理也并非难事。我已让卖家发了内部图片,看上去“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6p1都要公安证明,用三连简实是反了天,不许用,这是当年的国情。

2P2也需要公安证明吧?

网友D:
买个6p1都要公安证明,用三连简实是反了天,不许用,这是当年的国情。

网友E:
此喇叭放不出低音,要用好低阻耳机试

网友:
袖珍机带高放的不多见。

网友:
面板很漂亮,袖珍8管机,真没见过。

网友:
是不是最小不知道,但小日子的袖珍机器都不错,本坛老虎哥收藏了很多精品。

网友:
国内三联好像要定制

网友:
真羡慕有高放的收音机。曾经试着给手里的7管机加一级高放,结果有的杂音加大,有的尖叫不止,都失败了

网友F:
少见的机型,内部拥挤,有高放还要接受效果好,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喇叭放不出低音,要用好低阻耳机试

受教了,原来是为耳机设置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开关,开启时用一个电容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少见的机型,内部拥挤,有高放还要接受效果好,挺难的

是的, 我感觉这个可变还是特殊设计的,因为我也看过一些袖珍日产三连可变的机型,三连基本都要厚很多。

网友:
这台小机不错,外形也很精致

网友G:
中波带高放的没见过,不错不错

网友H:
查了一下 这小鸡价格不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了一下 这小鸡价格不菲呢

确实不菲,全套带包装的更惊人,但是我不喜欢买高价机,成色差点,只求玩过

网友B:
关注索尼TR-817好久了。正好看到一台价格能接受的,手痒没忍住,拍了,还没到货。卖主说没有电池试机,不知好坏。品相看上去还不错,带原装皮套。

网友:
3S4g等直热小功率电子管是不用公安证明的。中国只有供广播站的远程牌收音机之外都没有高放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注索尼TR-817好久了。正好看到一台价格能接受的,手痒没忍住,拍了,还没到货。卖主说没有电池试机,不知 ...

没电池试机?这机电池很特别吗?

网友:
第一个中周是在多少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电池试机?这机电池很特别吗?

这机就是用普通9v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7管机晚间只能收6-7个台?那是你原来的收音机太弱了!就是袖珍7管机也不至于这样,接收灵敏度正常的便 ...

脱离了接收环境谈机器效果都是耍流氓,我都说了我在江南城市而且是楼群中的书房,其它帖中也描述过我的接收条件还有强烈的电表干扰。我手上有收音机四五十台,包括各种常见高规格型号的老机,目前在产的主流旗舰机,还有各种diy的dsp sdr机器,我也曾带机到过华北,知道好的中波条件下确实很好。

网友I:
元件布局真紧密,调谐高放,检波级还设计了屏蔽壳,灵敏度也出色,就是9V充电电池不好找,很多都有升压电路会干扰接收,要是用2节5号电池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元件布局真紧密,调谐高放,检波级还设计了屏蔽壳,灵敏度也出色,就是9V充电电池不好找,很多都有升压电路 ...

9V聚合物锂电池也不难买,1200毫安,都是带充电接口的。就是有点儿小贵。不过,比起一次性9伏电池,使用起来还是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元件布局真紧密,调谐高放,检波级还设计了屏蔽壳,灵敏度也出色,就是9V充电电池不好找,很多都有升压电路 ...

我用8.4v锂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脱离了接收环境谈机器效果都是耍流氓,我都说了我在江南城市而且是楼群中的书房,其它帖中也描述过我的接 ...

同体积的国产小鸡确实差一点,在状态便携机比你这个灵敏度差的有限。
你这个跟941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波带高放的没见过,不错不错

带调谐高放的纯中波机在便携式日机中并不少见,只是在袖珍中波机中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体积的国产小鸡确实差一点,在状态便携机比你这个灵敏度差的有限。
你这个跟941应该差不多,:loveline ...

其实主要就是把玩一个造型和一点点特殊电路的满足感罢了,就算真有一点灵敏度的提升,玩中波也真的不是为了听电台了

网友:
这机子价格不菲,有的卖到四位数以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特别的,应该就是普通的层叠9V电池。卖家这样说,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手头真没有此电池,也不愿为 ...

希望庄老师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希望庄老师好运!

哈哈,没什么好运。已经到货,是台故障机(机子被人动过),预料之中的事。但凡商家不说可以正常接收的机子,多半都是有故障的。其实,我不太在意这个。像这类比较少见的机子,只要不缺件,价格又不算高(每个人的心理价位不一样),在我看来就值了。我打开后盖观察了一下,这台TR-817的密封三连,比我手中的索尼TR-816、TR-823等机的三连要薄一些(估计与纯中波机有关,容量会小一些),但长宽尺寸一样;与TR-911的密封三连相比,长宽高都要小不少。因为是袖珍机,所以,这个密封三连附带了四个微调电容,其它便携机的密封三连都没有附带微调电容。

网友K:
带调谐高放的diy很少见,这是因为在业余没有仪器情况下,统调跟踪非常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带调谐高放的diy很少见,这是因为在业余没有仪器情况下,统调跟踪非常困难,

调谐高放的那个部份该怎么调,有没有资料的?

网友A:
既然效果不差,建议还是不要摆弄为妙!以前手头那339有几个波段一点信号都收不到,浙江网友热心寄来对应波段的组件换上还是一样,最后只有按照说明书四联慢慢调整,才算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效果不差,建议还是不要摆弄为妙!以前手头那339有几个波段一点信号都收不到,浙江网友热心寄来对应波 ...

我倒不是想调,就是想学习一下具体是怎么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不是想调,就是想学习一下具体是怎么调的

普通机怎么调还怎么调,多了一个高放回路而已。虽然调好不容易,但调个“八九不离十”还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机怎么调还怎么调,多了一个高放回路而已。虽然调好不容易,但调个“八九不离十”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试着调过这个高放的磁芯,感觉在低段选个台调大声了,到高段再选个台调大声,两者取中间点这样子,是这么回事不

网友L:
chnjyxz老师你好,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老机,但是电路板缺失了几只阻容件,也想折腾修复这个老机,你有这机带阻容标注值和印刷电路的图吗?想讨要一份,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chnjyxz老师你好,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老机,但是电路板缺失了几只阻容件,也想折腾修复这个老机,你有这机带 ...

我给你发两张图片,一张印刷电路板图,一张元件表格。用手机拍摄,边缘有些变形,但主体部分可以看得清。电原理图楼主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发两张图片,一张印刷电路板图,一张元件表格。用手机拍摄,边缘有些变形,但主体部分可以看得清。 ...

你这个好清晰,我的pdf很糊,就不另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好清晰,我的pdf很糊,就不另发了

我这个不是电子版,是一本书,但也不是原书,是以前买的一本复印的书。多数的电原理图和印刷电路图都比较清楚,也有少数模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好清晰,我的pdf很糊,就不另发了

我忽然发现,只能看到7只晶体管,第八只呢?你找找看。会不会在那个长方形的小屏蔽罩里?

网友:
带有调谐高放的机器固然是性能要好一些,尤其是解决了这种小型机天线选择性不足的问题,不过与其这样不如把收音机设计略大一点再加个独立本振,磁棒也能相应长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忽然发现,只能看到7只晶体管,第八只呢?你找找看。会不会在那个长方形的小屏蔽罩里?

从电路图上看出,带虚线的屏蔽盒里应该有一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电路图上看出,带虚线的屏蔽盒里应该有一只三极管

对,图上有2处liang“X4”字样。

网友L:
请问楼主和xinjun5557两位老师,你们的这个收音机是不是开机信号指示表就打满格?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原来是为耳机设置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开关,开启时用一个电容对地短路

TONE音调就是音调,不会是音量控制 。之所以音量变小,你看下是不是电容变质了。有的电容容量并不大,但却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和xinjun5557两位老师,你们的这个收音机是不是开机信号指示表就打满格?

当然不是,随着电台信号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随着电台信号有反应

我的收音机开机时打满格,收到信号后随着信号的增强指针向左摆动一个角度,不知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TONE音调就是音调,不会是音量控制 。之所以音量变小,你看下是不是电容变质了。有的电容容量并不大 ...

有的设计就是变态,看看SONY的SW20/22你就知道了,用户的感觉一点都没错。MUSIC/NEWS切换时断开电路串入一颗电阻+一颗电容到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和xinjun5557两位老师,你们的这个收音机是不是开机信号指示表就打满格?

我的是故障机。你的问题得修好后才知道。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故障机。你的问题得修好后才知道。

我的机子已经弄好了,能收到电台了,再次感谢老师提供的接线图和数据图!现在就是一开机信号表就打满,收到电台后信号表指针才向左摆动一个角度,信号越强,摆动的角度越大,不知道是否正常。待老师的机子修好后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的机子已经弄好了,能收到电台了,再次感谢老师提供的接线图和数据图!现在就是一开机信号表就打满,收 ...

现在比较懒,啥时修说不准,放放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比较懒,啥时修说不准,放放再说吧。

不急不急,急着修好了就有没有玩头了 ,慢慢折腾更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机子已经弄好了,能收到电台了,再次感谢老师提供的接线图和数据图!现在就是一开机信号表就打满,收 ...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不好意思,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