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300ma负电压输出的电荷泵集成块

楼主(2024-03-21):
各位坛友

最近对有正负5V稳压、输出不小于300ma(500ma更好)且效率不低于80%的电荷泵很感兴趣。在网上找了很久,发现一款LM27762非常符合要求,可惜封装是WSON (12) 的,手工焊接太难。

退而求其次,想用二只集成块分别输出正负5伏,且封装是常用品SOT23-6L。但正5伏300ma的满世界,负电压的却一直没找到。只好向坛友求助。

谢谢。

网友A:
单个电流不够并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个电流不够并联就行了

看清楼主的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电流不够并联就行了

你好。

的确可以并联。但负电压的没找到哎

网友B:
以前做正负电池的稳压电路,用两块LM2596S,一块正常接法,另一块正极接到中心地线,原来的负极当负电源。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方法,就是在线圈上加一个绕组,再整流出负压,要求高可以加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正负电池的稳压电路,用两块LM2596S,一块正常接法,另一块正极接到中心地线,原来的负极当负电源。
...

你好,

因为有干扰,所以不能用电感,只能试试电荷泵,而且一定要升压并稳压,即输入3.6, 输出正负5。

谢谢关注。

网友C:
SOT-23的找不到。

SOIC-8的找到一个 MAX635ACSA+T  价格超贵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输出配置        负
电压-输出(最大值)        -5V
电压-输入(最大值)        16.5V
频率-开关        50kHz
输出数        1
电流-输出        500mA
输出类型        可调(固定)
封装/外壳        8-SOIC(0.154",3.90mm 宽)
拓扑        降压
工作温度        0°C ~ 70°C(TA)
功能        升压,降压
供应商器件封装        8-SOIC
电压-输入(最小值)        2.3V
同步整流器        无
电压-输出(最小值/固定)        -1.31V(-5V)

网友:
电荷泵就是个开关,只要芯片引脚设计得灵活,是正是负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我以前用SD6210A做过一个正负双输出的测试,给你参考一下。只是要控制输出电压还需要再接稳压才行

网友:
电荷泵正电压转负电压只用过LM2662,效果还可以,刚刚立创看下,价格已经离谱了

还是用楼主自选的LM27762,焊接不难,芯片体积小,用热风枪可搞定
如果担心接地焊盘处理不好,额外准备一个维修LED灯用的发热盘,和热风枪配合,上下同时加热

网友D:
电荷泵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个开关而已,不需要芯片也行,用555搭个方波电路,然后驱动电容就可以了,正负电压无非是二极管方向不同罢了,升压也可以,无非驱动的电容个数不同,电荷泵只能整数倍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T-23的找不到。

SOIC-8的找到一个 MAX635ACSA+T  价格超贵

你好。

介绍的芯片好象是需要电感的,干扰太大。我以前喜欢用MC34063也有同样的德性,只好放弃。

还是谢谢支招。

网友E:
LM27762焊接不难,焊盘上先上层锡,然后电烙铁压在芯片上温度稍搞点,一会儿焊盘上的锡融化就好了,可以选熔点较低的焊锡。
现在的芯片耐操得狠,不容易烫坏。
如果有热风枪和锡浆就更容易了。

网友:
放弃吧,我也找过负压电荷泵,假货宝能买到的便宜的只有7660(假货很多,就是振荡频率跟规格书对不上负载能力超弱),SGM3209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只有100mA

网友F:
友情提示: 电荷泵要带载 80% 的效率有点耍流氓。电容每充电一次,就有至少 50% 的能量被浪费掉。

随便找篇文章感受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0ab ... ea551811a6c959.html

结论里边优化再优化,功耗效率也没到 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荷泵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个开关而已,不需要芯片也行,用555搭个方波电路,然后驱动电容就可以了,正负电 ...

回8楼及10楼,谢谢支招。

明白电容泵的含意了,从本质上来讲好象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玩过的“电振子”没区别,都是电容串联升压,只不过机械与电子之分而已。

我想尽可能的简单化。好象不得不采用LM2776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情提示: 电荷泵要带载 80% 的效率有点耍流氓。电容每充电一次,就有至少 50% 的能量被浪费掉。

随便 ...

你好,

看了那文章,但讲的是十几MHz的应用,分布电容与开关前后沿影响是会很大。先前做E类发信机时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结果是尽管520的许多参数都好过510,但因为电容大而造成性能下降,特别在高频段。后来改成D类,效果反而好得多。

电容泵的频率要低得多,应该影响不大。还有,提供资料的多是国外知名厂商,他们吹牛的本事似乎要缺点火候。

如果找不到其它方案的话,我就试试LM27762了。除了焊接难外,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先用洞洞板试试。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7762焊接不难,焊盘上先上层锡,然后电烙铁压在芯片上温度稍搞点,一会儿焊盘上的锡融化就好了,可以选 ...

回9楼和12楼

好的,我试试27752。

说来也难为情:有热风枪,也有锡浆,但不会用。年纪大了,越来越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看了那文章,但讲的是十几MHz的应用,分布电容与开关前后沿影响是会很大。先前做E类发信机时 ...

其实你需要思考下: 为什么要用高频?
高频是为了减小能量变换器件的体积,你用低频是可以,但是需要巨大的理想电容。

开关损耗在电容的能量损耗(即文中的电荷损耗)面前,不值得一提。
更进一步,满市场的 DCDC 电源,为什么电功率变换核心都是电感升降压?

这是高中的物理知识,电容储能 W= 0.5*C*U^2,
然后你可以算下,为了给电容充到这个能量,前一级电源做了多少电功。

我可以预计,如果你能做出这个 -5v, 300mA 的电荷泵,满载工作(1.5W)时,
核心的倍压电容会有非常夸张的发热量,对应那个 20%-30% 的能量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需要思考下: 为什么要用高频?
高频是为了减小能量变换器件的体积,你用低频是可以,但是需要 ...

你好,

好象有点偏题,侧重点不是寻找合适的电荷泵,而成了转换效率之争了。

在正常情况下电容的Q值都是比较高的,至少也有个百儿八十吧。那就意味着充放电损耗充其量也就是百分之几。难道我的认知有错?

建议你我都多多学习相关理论知识。

谢谢关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好象有点偏题,侧重点不是寻找合适的电荷泵,而成了转换效率之争了。

我说的损耗不是 Q 值对应的电容介质损耗,而是直流电压源无法 100% 把能量充给电容,包括理想电容,
会有至少 50% 的能量消耗在线路上,以发热、电磁波形式耗散掉。

举例: 电源 E,通过电阻 R 给电容 C 充满电,电容极板电荷 Q=C*E。
可以算得电源输出能量 W1= E*Q = C*E^2,电容最终储存能量 W2= 0.5*C*E^2.
这个结果和电阻 R 无关,即无论你电路怎么优化,直接理论上就要浪费掉一半的能量。

这就是看到要 1.5W 输出功率时,比较犹豫的地方。毕竟整体发热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损耗不是 Q 值对应的电容介质损耗,而是直流电压源无法 100% 把能量充给电容,包括理想电容,
...

你好,从头象来看你似乎比较年轻,很高兴矿坛后继有人。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判别错了。

从公式 “电源输出能量 W1= E*Q = C*E^2,电容最终储存能量 W2= 0.5*C*E^2”,从而得了效率不超过50%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因为此处的0.5C指的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迟,电容被逐渐充满,充电电流不断减小,最终趋于0后得到的以时间来表示的等效平均值,也就是说充电过程中电路中的电量是时间的函数,即二分之一。那也是电源实际输出能量。

所以,如果电容是理想电容,开关是理想开关,线路是理想线路,那效率就是100%。

正因为电容不是理想电容(有介质损耗),开关不是理想开关(有内阻,上下沿时间关系不大),线路不是理想线路(影响很小,毕竟才几十K到几M),效率不可能达到100%,但近年来生产的电荷泵往往都能做到80%或更高。那些最终用户也都不是吃素的,过分虚标不会有好果子。与恒大之流还是有区别的么。

仅供参考。如有错处,请斧正。

网友:
如果非要先在洞洞板上测试,把芯片焊盘向上,丝印面用双面胶粘在洞洞板上,用多股细铜线中的单根把焊盘引出;虽然能测试,但实验效果肯定不如成品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从头象来看你似乎比较年轻,很高兴矿坛后继有人。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判别错了。

从公式 “电源 ...

提醒一点: 理想电压源+理想开关+理想线路+理想电容,这个方程无解。
因为电容电压无法突变,直连电压源是无解的。不谈能否实现,单数学上就无解。

当你使用足够理想的参数时,电源多出的能量将以电磁波形式耗散掉,对应瞬间回路巨大的电流。

这样吧,我贴个电路,直接数学说话。若论证有不对请指出,看看这么些年电磁场是不是学废了。

假定线路里参数都是理想的,电源电压E内阻0,电容容量C也是理想的,开关、电阻R都是理想的。
电容起始电压 Uc=0,在 t=0 时刻开关 SW 闭合,经过无限长时间电容充满,达到 Uc=E 状态。

上述过程中,一阶常微分可以解得电容的电压Uc、电流Ic 虽时间变化函数:

然后对时间积分,电容获取的总能量:

电源输出的总电功:

两个表达式都是在给定模型下,数学上的严格推导,你说哪里有问题?

从表达式的结果来看,无论你 R 怎么取值,电容获得的 Wc 总是不超过 We 的一半,这怎么解释?
有 ESR 有线路电阻,都可以归结到 R 取值上,在不考虑回路电感的情况下,这个模型还有哪不对的?

网友F:
接上一楼,补上电阻 R 的发热量计算:

不考虑回路电感、天线效应情况下,不管你 R 怎么取,都会耗散掉同样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上一楼,补上电阻 R 的发热量计算:

你好,

尽管我没专门学过你提到的“电磁场”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表达自已的看法。

你提到的 “W2= 0.5*C*E^2”实际上是在一次充电过程中电容的平均储电量。因为要从零开始到最大点结束,在整个充电过程中的平均电荷量是最终电荷量的一半,平均值就是1/2。那就是为什么有 “W2= 0.5*C*E^2”那样的公式。

这个公式是基于电容每次都是从零(即完全放电)的情况下进行充电的。在理想状态下(理想电源,理想电容,理想线路)此时充电电流将无限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少电源有内阻。在完美匹配情况下,串联元件(电容)得到的功率为二分之一,而另外50%将因为电源内阻而成为热量被消耗。

从上面来看你的公式是有道理的,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如果都是理想状态,即各种内阻都为零,那就有
如果取积分的话,电源的输出能量也是二分之一,与电容储电相同。

而你之所以把它转换成
就是考虑到损耗(如电源内阻)导致电流不能无限大。但分析时前后前提应该不变。

还有,在实际应用中电容并没有被完全放电。恰恰相反,由于工作频率较高(通常几十K到几M)在电荷泵应用中它的充放非常轻微,输出电压(即电容两端电压)变动很小,在供电侧电源的内阻与实际负载相比只占极小部分,能量消耗就远远不到50%了。可能那就是不少电荷泵芯片有号称90%以上的效率。

公式也好,真理也罢,都有其适用范围。

仅供参考。

谢谢。

补充:
这是修订稿。

网友G:
碰到这种问题,一般我卖一个2w的dc/dc小电源模块就搞掂。
完全不需担心干扰,纹波,,什么的。用过就知道。
如果非要芯片自己制作,推荐SGM3204。基本满足你需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尽管我没专门学过你提到的“电磁场”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表达自已的看法。

楼主看看这个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103270

还以请你看下我 14 楼提到的先决条件【带载】。

电荷泵的能量效率是随负载变化的,轻载、空载时可以到 100%; 带载、重载时就很差。
我之所以要引入电容完全充放电,就是考虑带载甚至重载来计算的。

----------------------------------------------------

算了就此打住,回的太累。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这个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103270

还以请你看下我 14 楼提到的先决条件【带载 ...

你好,

效率与负载的关系并非如你说得那么简单。以LM27762为例,它的官方数据如下:
可见在极轻负载时效率反而变低。

现在是信息时代,许多人都在网上发表文章。但是否可信?我个人认为要加以验证,不能人云我亦云。

所以那个链接就免了吧。

至于是否会成功,我自已心理没把握,还是要试试才知道。但根据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是效率问题。

谢谢关注,也谢谢提醒。尽管观点不同,好意是领了。

其实我对争辩并不很感兴趣,在多数情况下就算了。但看到你对事情很认真,不禁回想起自已年轻的时代。如有得罪还请原谅。

网友:
二位討論很精彩,給二位點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碰到这种问题,一般我卖一个2w的dc/dc小电源模块就搞掂。
完全不需担心干扰,纹波,,什么的。用过就知道 ...

你好,

我在装收音机,以前用带电感的升压器如MC34063。动了不少脑筋降低电磁干扰,也有一定效果,噪限灵敏度能做到当年4B15那种水平。但再也无法提高了:底噪太大,而底板又太小(10*7),元件太挤。所以想到了电荷泵升压器。争取超过,至少也要持平松下2200。

不知是否能成。

谢谢建议。

网友H:
电荷泵+5V转-5V,LM2662
什么时候在哪家店买的记不清了

测试点在模块排针
输入 +4.93V/173mA
输出 -4.51V/172mA
效率:90%

假设测试工具及人工测试误差占10%,转换效率也有8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这个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103270

还以请你看下我 14 楼提到的先决条件【带载 ...

前面有人提到的 “可能那就是不少电荷泵芯片有号称90%以上的效率。” ,很不幸,业内确实是这样算的。没人会在意电荷泵启动过程中的效率(别超SOA就行),只关注稳定工作下的整体效率。楼主的计算在描述电荷泵刚开始工作时是准确的,但计算效率时的工况和刚上电时的工况确实不太一样(有人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楼主对电荷泵效率的误解来源。

稳定工作时电容上的电基本都放不了多少。即使是带载,无稳压电荷泵也绝不可能将电容的电全部放光。为了保证无稳压的电荷泵输出达到预期精度,电容上的压降都很小。如果真的放光了,那输出就达不到设计的电压了,就不是正常工作状态了,算效率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前仿还是后仿,也是把刚开启电路,输出电压尚未稳定时的数据去掉,计算稳定且正常工作时的效率。

一般的电荷泵,效率曲线类似于向下抛物线。轻载或空载下效率略低,中载效率最高,一般不用于重载(考虑输出误差与效率)。除非是有输出稳压或者多级级联等情况,不然效率通常不会低于80%。实际的芯片还会对电荷泵的带载能力进行仿真,也是在输出误差与效率之间做权衡。

我觉得楼主在计算上面确实是用了心的,算的也没问题。探讨的氛围值得鼓励!不是玄学胡吹或者盲从经验,也不是人云亦云。并不是说电荷泵效率就一定高或者一定低,不同工况下确实不一样。上电过程中确实不行(符合楼主的计算),正常稳定工作后确实行。
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楼主对此还存在疑虑,可以买个小模块测测效率。

(我也做过片上电荷泵,流片回来也能正常工作,效率也是只算稳定工作的。那我也是吹嘘效率的奸商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荷泵+5V转-5V,LM2662
什么时候在哪家店买的记不清了

你好,谢谢建议。

实际上我需要的正10伏电压,因为当初没有发现有LM27762这种可以同时提供正负5伏的电荷泵,所以退而求其次,想找负电压器件(因为正5伏的比比皆是)。

已经购了5只27762。到手后吓了一跳:这么小!况且有了正负压后,原来的供电电源必须“浮接地”。只好重新画板,划出一小块单独做升压器。

还不知道有无副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建议。

实际上我需要的正10伏电压,因为当初没有发现有LM27762这种可以同时提供正负5伏的电 ...

芯片是有点小,但焊接不难
涂锡膏适量,多了,感觉芯片"浮"在PCB上;而且易"短路";太少易虚焊,而且不易调整对位
热风枪加热的距离先远后近,如果开始时距芯片较近,锡膏还没熔化,把芯片吹跑了
芯片周边也预热,避免局部较长时间高温PCB变形

还以为是±5V供电,如果只是单电源10V,电荷泵倍压也可以

网友:
icl7660加外置功率管

网友:
用外电路搭,元件比较多,除了功率震荡电路还要外接至少2只二极管和两只电容。远不及电荷泵简单。

功率震荡的可选择就多很多,例如NE555可以出200mA,UC3845可以出500mA,TDA2003可以出2A。音频立体声功放LM4871搭成振荡也应该有1A以上,反相的FET管驱动器TC4423搭成斯密特振荡可以出3A。

网友:
SG3024 200mA负压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