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F12万用表绕线电阻值

楼主(2024-03-21):
网上购得得一块MF12万用表,里面是搭棚结构的,外观邋遢指针弯曲,没想到表头还是通的,想修复收藏。

但发现电路结构与网上的电路图有区别。电阻档是共用电流档的分流电阻。

无奈绕线电阻烧毁了好几颗,好像有的还缺失了,恳请有这种表的朋友测量一下板子上的绕线电阻值是多少,万分感谢!

网友:
要慢慢清洁才好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搭棚版的图纸:
MF-12型万用表[搭棚版]--电原理图(高清版)_G.jpg

网友:
这品相也太那个了,重新淘个成色好的收藏。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图纸,感谢感谢!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提供的图纸,表已经基本修复,但在调整时有一处没弄明白,下图中可调电阻2和3都和交流相关,他们分别具体是调哪个参数的呢?还请大师指点。
1号电位器是调节直流75mv,4号是调节表头直流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
严格来说,4号调内阻,1号调直流75mV;表头灵敏度通过磁分路片调节。4号可以作为灵敏度调节用,影响不大。
3号调交流电流,2号调交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提供的图纸,表已经基本修复,但在调整时有一处没弄明白,下图中可调电阻2和3都和交流相关,他 ...

楼主:
感谢您的无私帮助,让我得以把表修复。非常感谢!

三兄弟聚齐了

网友:
我有中间这块

网友: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来看看我这两个嘛

网友A:
上面这块0.5微安,下面这块6千伏,交直流12安。买来20几年了,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块0.5微安,下面这块6千伏,交直流12安。买来20几年了,一次都没用过。

0.5微安?这么小?会不会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自己动?

网友:
就是精密度高了,可以满刻度交直流0.5微安档,大概0.1微安就在精度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