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车机模块TEF6686的国产化XDR-GTK套件

楼主(2024-03-21):
基于https://fmdx.pl/xdr-i2c/开发的Arduino UNO 驱动,都可以使用该款 PC端控制软件。该套件最大的优势是将传统收音机软件化,类似SDR,网上有成为XDR,扫频后在频谱上直接能看到有信号的电台,直接点选调谐收听。

XDR-GTK国产化软件

XDR-GTK国产化软件

楼主:
TEF6686模块控制板升级(Arduino Nano)实现小型化

TEF6686模块控制板升级(Arduino Nano)实现小型化

PC端软件升级(定时调谐换台、数字键盘快速输入频点和步进调谐、DSP配置保存和频点存储)

PC端软件升级(定时调谐换台、数字键盘快速输入频点和步进调谐、DSP配置保存和频点存储)

软硬件都升级了一下:实现接收和控制模块小型化(接收和控制模块集成在7厘米x5厘米电路板上,1.2厘米高),软件功能更加完善和便捷(模块开机恢复关机前DSP设置和调谐状态,定时自动换台,支持数字键盘快速输入频点和切换步进频率,支持鼠标滚轮步进调谐)。

网友(2024-05-22):
引用 楼主:
TEF6686目前接收波段在长波、中波、短波、调频,调频和调幅模式。SSB目前实现不了,我的信号模块可以更换 ...

航空波段是AM调制信号,频率间隔好像是5的倍数。截至 2012 年,大多数国家将上 19 MHz 划分为 760 个用于调幅语音传输的频道,频率范围为 118 至 136.975 MHz,步长为 25 kHz。

网友A(2024-03-21):
这个套件好!哪里有售?

网友B:
请问ardiuno是不是很贵呀,我只正宗的。是不是有操作系统呢?同树莓派相比,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套件好!哪里有售?

该套件现在还不太成熟(信号LNA和模拟输出放大还没有匹配),技术验证和软件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硬件配件拉个单子,控制板软件共享一下,客户端软件可以使用 https://fmdx.pl/xdr-gtk/ 的XDR-GTK,也可以使用我自己开发的客户端软件。

楼主:
感谢网络大神写的 Arduino UNO XDR-IIC 驱动程序,尽管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时间我也会基于此程序继续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ardiuno是不是很贵呀,我只正宗的。是不是有操作系统呢?同树莓派相比,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

就 Arduino UNO来说一块意大利原装板170元左右,国产兼容的30元,使用起来都好用,有专门的软件来编辑控制器代码和上传到控制器。这是一个简单的微控器,比树莓派简单多了。套件的Arduino UNO仅用来驱动TEF6686车机模块和串口连接计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 Arduino UNO来说一块意大利原装板170元左右,国产兼容的30元,使用起来都好用,有专门的软件来编辑控 ...

谢谢解答

网友:
主机端UI显示的信息很全!期望继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套件好!哪里有售?

Arduino UNO 驱动TEF6686车机模块套件(90元)
一、硬件列表
1、Arduino UNO R3 国产控制板                  1个                        ¥25.8
2、TEF6686车机模块                                1个                        ¥30
3、其它配件                                        1套           合计不到¥30
--------------------------------------------------------------------------------
其它配件详细
(1)左右声道RCA插接                                        1个                ¥2.5
(2)3.5mm立体声耳机插接                                1个                ¥4
(3)Type-C接口模块                                        1个                ¥2.1
(4)音频电容        BC 蓝壳4.7u                        2个                ¥1
(5)音频电容        尼康 150u                                2个                ¥4
(6)LED(指示灯)                                        1个                ¥3
(7)LED限流电阻  150欧姆                                1个
(8)退藕电容        红WIMA                                1个                ¥1
(9)IIC引脚上拉电阻4.7K 欧姆                        4个                ¥5
(10)天线座(sma 内孔)                                1个                ¥2.5
(11)双面喷锡洞洞板 7X9                                1个                ¥3.5
二、软件列表
        1.Arduino IDE 2.3.2(写驱动和上传到控制板)
                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
        2.Arduino UNOR3控制板驱动(IIC协议驱动TEF6686车机模块)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 ... 6800226517809&b
        3.xdr-gtk客户端软件
                https://fmdx.pl/xdr-gtk/
        4.XDR-GTK-CN 软件          自己开发的尚未发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 UNO 驱动TEF6686车机模块套件(90元)
一、硬件列表
1、Arduino UNO R3 国产控制板                  1个                         ...

等发布这个软件!

网友C:
洞洞板太丑了,7X9立创打个板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太丑了,7X9立创打个板还好

不懂立创怎么打板,我是个小白,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立创怎么打板,我是个小白,还请指教。

我也是小白,不过这样简单板子,估计半天你就学会

网友: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这个UI非常不错!

网友:
闲了立即实践一下!

楼主(2024-05-13):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FM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FM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MM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MM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SM1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SM1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SM2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SM2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SM3

北理工院内测试硬件和软件-SM3

XDR-GTK-CN 上位机软件测试还可以

网友D:
求发布这个软件

网友:
软件的UI真漂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软硬件都升级了一下:实现接收和控制模块小型化(接收和控制模块集成在7厘米x5厘米电路板上,1.2厘米高 ...

那个圆圆天线在哪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圆圆天线在哪能买到?

闲鱼上大把卖的,搜“甜甜圈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圆圆天线在哪能买到?

天线用无源yourloop吧,不贵,抗干扰挺强。自己做(铜管+镀银特氟龙线+自己绕磁环巴伦)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发布这个软件

软件还没有经过其它人试用,如果可能,您做第一试用的人可以吗?该软件需要配套的TEF6686驱动板(兼容XDR-I2C)

网友:
出个套件最好

楼主:
PC上位机+控制板软件+驱动板软件+硬件(手搓电路板),特别是手搓电路板 你能接受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PC上位机+控制板软件+驱动板软件+硬件(手搓电路板),特别是手搓电路板 你能接受吗?

最好自带屏幕,便携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自带屏幕,便携式,谢谢

信号模块和控制模块

信号模块和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与鼠标对比

控制模块与鼠标对比

信号模块与鼠标对比

信号模块与鼠标对比

安卓客户端界面2

安卓客户端界面2

安卓客户端界面1

安卓客户端界面1

PC客户端软件

PC客户端软件

      这是一套完整的模块化产品验证机,控制模块比笔记本鼠标大一圈,信号模块和笔记本鼠标大小相仿。
      信号模块集成蓝牙串口和USB串口可以单独与PC端软件或者移动端(安卓)软件配合使用,在没有手机和电脑情况下可以与控制模块(红外遥控器)配合使用。控制模块和信号模块都可以分别自由设定和存储TEF6686的配置参数(DX接收模式切换、AGC、滤波器带宽、IF/RF增益、LNA增益、自动搜台的FM和AM灵敏度参数、静噪、去加重、FM立体声等),控制模块目前使用单片机自带存储可以保存200个电台节目频点,PC端软件存储数量不限,并且可以定时切换存储的节目频点,还有可视化的扫频选点调谐,支持标准键盘快捷操作频率合成等操作。
      遥控器和软件控制以后录个视频。

网友:
能不能设计便携式的,添加一个屏幕,比如IPS屏,6-8寸左右,太大的耗电也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用到车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