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管种类判别问题

楼主(2024-03-21):
如图
请教如何判别这是一只基极和集电极短路的硅PNP型三极管,而不是二极管,谢谢!

补充内容 (2024-3-23 12:55):
用"短路"好像不确切,换个词,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还挺巧妙的。
左边电压高右边低的话,pmos栅极电压低,pmos沟道导电。
右边电压高左边电压低的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单指电路,决定用图2,因为,少两个焊点

网友B:
二极管与这个三极管都是只有一个PN结,硅管的导通电压0.6~0.7V。也就是说实质j就是一只二极管,不可能区分的。

楼主(2024-04-20):
为了一个防"倒灌"电路做块PCB

网友C(2024-03-21):
试试加上额定电流后看下压降是否比二极管低些

网友:
拿个9014把集电极和基极短路了测一下看看电阻多大?这种管子第一次见,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D:
用15V电池的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发射结的反向阻值。
找一只5~6V的稳压管比对一下。

网友E:
刚才拿了个9014测了一下,短路基极和集电极测,发射极导通电压为0.625,只测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是0.699,低了0.074V。拿了几只稳压二级管测导通电压都在0.7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拿了个9014测了一下,短路基极和集电极测,发射极导通电压为0.625,只测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是0.699,低 ...

在发贴前我也试了,用的是两只2N3906

B->E=0.697,B->C=0.688
BC短路,BC->E=0.653
差0.044(0.697-0.653),但我不清楚是什么道理

待测三极管:BCM62B,想判别这管子的真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发贴前我也试了,用的是两只2N3906

您要是说测能否用,当然是有办法的
您可以改变R1的大小,看看Q2的电流和Q1能否匹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要是说测能否用,当然是有办法的

您可以改变R1的大小,看看Q2的电流和Q1能否匹配就行了。

是个好办法
预计明天收到,按您提供的方法测试

如果两管电流接近,至少说明是能用
如果其中之一电流偏大很多,说明对应这只是二极管,而不是基极集电极短接的三极管

网友G:
为什么要这样接,用二极管不行吗?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这样接,用二极管不行吗?简单一些。

截图由本坛scoopydoo先生提供

电路的作用相当于"止回阀",只能单向导能,防止电流倒灌
至于原作为什么把匹配双晶体管这么接,这也正是我想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与这个三极管都是只有一个PN结,硅管的导通电压0.6~0.7V。也就是说实质j就是一只二极管,不可能区分 ...

回版主
从仿真结果上看,还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5V电池的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发射结的反向阻值。
找一只5~6V的稳压管比对一下。

手头还真没有15V电池供的指针表,搭个电路测试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加上额定电流后看下压降是否比二极管低些

确实要搭个电路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由本坛scoopydoo先生提供

电路的作用相当于"止回阀",只能单向导能,防止电流倒灌

这个原理还挺巧妙的。
左边电压高右边低的话,pmos栅极电压低,pmos沟道导电。
右边电压高左边电压低的话,pmos栅极电压高,pmos截止。
回到楼主的问题,双三极管,且左边三极管BC结连接的话,我理解确实左边的三极管即使是个二极管也没问题的。只要这个二极管的结面积和右边三极管的BE结面积相等就行,左边就能牵引右边的电流,实现镜像电流源或其它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单指电路,决定用图2,因为,少两个焊点

对,图三就一目了然很容易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版主
从仿真结果上看,还真不一样

电阻器件有离散性,任何2产品都 有公差带,两个完全一致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你拿同样的两只二极管或者用你两只这样击穿的三极管,做模拟看看,也是不一样的。即便模拟不同你怎么认定哪个是甲哪个是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由本坛scoopydoo先生提供

电路的作用相当于"止回阀",只能单向导能,防止电流倒灌

原来是这样,那确实得两只一样的三极管:

(X轴是左边的电压,Y轴是栅电压)

网友H:
集-基短接的三極管可稱爲cb-e二極管,它與普通二極管在測量上有點比較顯著的區別。

普通小信號二極管在通過電流很小(大概微安~百微安級)時的十倍電流結壓降增量,比較接近于60mV,隨著電流的增大壓降也同步上升,通常在超過1mA以後的十倍電流結壓降會遠大於70mV。

cb-e二極管則有不同,基極流過電流很小,集-射壓降被短接的集-基拑位,這時候的cb-e二極管在集電極電流的控制下對二極管特性跟蹤得很好,測量時無論在亞毫安級還是數十毫安級電流下,十倍電流結壓降通常都表現出60mV增量的特性。如果手邊有恆流源,這個特性很容易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器件有离散性,任何2产品都 有公差带,两个完全一致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你拿同样的两只二极管或者用你 ...

版主所言极是

电子元件好比手工艺品,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
仿真是理想元件在理想环境下的结果,虽然和现实中的结果差别很大,但验证思路的作用还是有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截图由本坛scoopydoo先生提供

电路的作用相当于"止回阀",只能单向导能,防止电流倒灌

只做单向隔断,有USB输入时,左边的是三极管并联成二极管只是为了抬升右边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右边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比左边三极管低一个二极管压降,因此右边三极管将截止,PMOS导通,因此左边用三极管还是二极管都一样的,使用一个sot363的双三极管主要是可以减小PCB占用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所言极是

电子元件好比手工艺品,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

仿真工具里同一个型号的器件往往特性完全相同。实际器件会有些不同。
仿真不是万能的。例如楼主用的双三极管,用来做镜像电流源是可以的,因为两个BE结是热耦合的,基本上温度相同,V-I特性就一样。
如果用两个分立晶体管来搭镜像电流源,就往往不行,电流会漂移。这是因为两个三极管没有热耦合在一起,会因Vbe的负温度系数而产生正反馈。
这个热失控在仿真工具里就验证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集-基短接的三極管可稱爲cb-e二極管,它與普通二極管在測量上有點比較顯著的區別。

普通小信號二極管在 ...

谢谢关注!
加分权限已满,后续补上

搭了个测试电路,正如元老所说,三极管BC短接类似二极管和单独二极管还是有区别的
简易恒流测试,BC短接成类二极管电流约0.143mA,1N4148二极管电流约1.055mA
这与仿真结果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做单向隔断,有USB输入时,左边的是三极管并联成二极管只是为了抬升右边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右边三极管 ...

除了减小空间,电路接法也许还有其它理由或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工具里同一个型号的器件往往特性完全相同。实际器件会有些不同。
仿真不是万能的。例如楼主用的双三 ...

就算是通过某种预置参数方法或算法可以仿真,软件商也不会那么做,都能仿真,仪器厂商就倒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加分权限已满,后续补上

这个同样电压下的电流不同,或许只是因为工艺不同导致的。例如掺杂粒子和浓度不一样,结面积不一样。据我所知,开关二极管和be结掺杂工艺是不同的。
元老说的情况,需要扫描电流曲线,取多个电流点,看电压-电流曲线才能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样电压下的电流不同,或许只是因为工艺不同导致的。例如掺杂粒子和浓度不一样,结面积不一样。据我 ...

不玩晶体管配对,晶体管图示仪不折腾了

DCM62B到了,稍晚些时候测试

楼主:
汇报结果
纯属业余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离线测试
4->1 0.632V
3->1 0.744V
2->1 0.741V

在线测试
4脚:0.563mA
3脚:0.560mA

基本确定,1->4脚是一只基极、集电极短接的三极管

再次感谢各位坛友的鼎立支持!

补充内容 (2024-3-23 00:01):
有点乱,重述

4->1:0.632V
3->1:0.744V
2->1:0.741V

楼主:
先在洞洞板上搭建,后续正式制板再试

楼主:
假冒AO3415换成正品DMG2305UX

输入电压约5V,输出电流约1.17A,Vgs=-4.18V,DS电压差约62mV,Rds约53mΩ,与规格书描述一致

楼主:
DMG2305UX_DIODES(美台)

DMG2305UX_VBsemi(微碧半导体),Vds=-30V,Vgs=±20
当Vgs=-4.5V,Rds=53mR

DMG2305UX_DIODES(美台),Vds=-20V,Vgs=±8
当Vgs=-4.5V,Rds=46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