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增辉脉冲不对称

楼主(2024-03-21):
菜鸟又捣鼓示波器了。大胆测量了栅极,阴极电压都是750伏左右,(47指针表)灯丝电压3.0伏。栅极和阴极没有电压差。用我的示波器看图纸26处(应该是增辉脉冲输出),波形不对称,看序号24出波形相反,但和26一样上下不对称。因理论知识有限,请专业人士指导后面怎么检查。谢谢!

楼主:
原理图,请查看

楼主:
示波器显示为TP842波形,正确波形见第一张图片。

网友:
看示波器上的波形很正常啊,哪里不对称了?

所谓增辉就是让示波管更亮,增辉包括三种情况,一种是消除回扫线,也就是扫描正程增辉,回程增辉脉冲消失,回扫线隐匿,另一种是加亮脉冲的边缘,由于扫描线跑掉越快亮度越低,一般的示波器看测试方波只有上下两行断续的两线,垂直踪迹看不见,有了脉冲边缘加亮就能让亮度在扫描线快速跳跃时增加亮度,我们就能看到连续的方波,第三种是双扫加亮,双扫描可以用副扫电路加亮主扫描线上的一段

由上可见加亮/增辉脉冲的形状根本就不是固定的,不是随着扫描频率和扫描模式而变就是随着待测信号而变,只要显示无异常,幅值对而且前后沿不变形就认为是正常的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图形是用正常的示波器测的TP824测点的波形,另外一台与坏的相同的示波器正常波形为对称方波(26)。坏的示波器现在问题是屏幕不亮,栅极、阴极电压-750左右(47指针表),灯丝电压3伏,栅极和阴极没有电压差(正常的一台栅阴电压差70伏左右),测量X轴Y轴输出,电压随着水平、垂直随旋钮旋转变化(和正常的电压对比基本正常)。所以才怀疑增辉脉冲和z轴放大器(示波器图片为坏的输出),因为技术有限,还请专业人士指导。

网友:
示波管不亮先看灯丝和高压,其次看偏转板的电压是不是偏离太多,偏离太多电子束偏出屏幕甚至打到偏转板上屏幕就不亮了

增辉电路和示波管之间一般有隔离电容,亮度开足后等一段时间等隔离电容充放电完毕就不会影响直流状态,应该会出现扫描线,增辉电路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先检查正负高压,免得走弯路

网友:
显像管阴栅是有电压的,没有电压肯定不会亮屏了。

网友:
模拟示波器的维修,和模拟电视机有点相拟,电源——显示电路——扫描电路——通道。

楼主:
我也不清楚。但我看到另外一台的是对称的。我回去把两台的调成一样设置再看看。其次,大师们有资料给我分享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既然测过栅阴极电压异常,就应该往dc电压工作点的方向检查。现在测这些脉冲波形,不会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

网友:
有图纸就成功一半,调对各级静态电压,锯齿波发生器正常的话,就能看到扫描线了。

楼主:
回复一下各位老铁,折腾这么久,只测量了电压。没有注意灯丝亮不亮,关灯发现灯丝不亮。准备动手去拆了。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看样子是示波管坏了。

楼主:
拆了,检查灯丝不通了。是国产示波管国营华东电子管厂的A2288

网友:
看来只能放弃了,示波管不好找,且运费贵。

楼主:
想把示波管灯丝接上,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示波管是国产的A2222,国营华东电子管厂的

网友:
高压电击,概率很低,就算接上,说不定说断就断,没有意义。

楼主:
用加速极电击试了试,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的机器现在怎么样了?
不懂,瞎猜一下,感觉3v的灯丝电压是不是有点低了,示波管灯丝坏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灯丝电压重新测了,7.0伏烂万用表总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