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仪器测量发射机和天线匹配?

楼主(2024-03-21):
用网络分析仪测量了天线和发射机,但是当他们两连接在一起工作时又不知道情况,网络分析仪又不能用,现在想找个能测量工作状态的仪器

网友A:
图片来自网络----------功率驻波表

网友:
国内常见如图

网友B:
SWR Bridge:

Directional coupler:

Bi-Directional Coupler or Dual-Directional Coupler

网友:
天线电流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C:
90年代测量有线电视的,引入的天线有交流电压。但是不记得是多大了。
这个发射的有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R Bridge:

这款价格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发射机和天线直接测量,输出结果是使用什么显示的,万用表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测量有线电视的,引入的天线有交流电压。但是不记得是多大了。
这个发射的有电压吗?

发射机输出电压也挺高的

网友D:
是这种驻波表吧,在ham圈里是很常见的仪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价格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发射机和天线直接测量,输出结果是使用什么显示的,万用表还 ...

先选测试频率范围与功率大小,再选是直流电压还是射频电压输出。

直流电压的如第一张图可用电表读出,但输出电压是非线性要用指针表表盘刻画来校正,或经过数学运算转换为线性,数字电表不能直读。
其他形式的都是射频输出必须使用射频电压表或频谱分析仪来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选测试频率范围与功率大小,再选是直流电压还是射频电压输出。

直流电压的如第一张图可用电表读出, ...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种驻波表吧,在ham圈里是很常见的仪器了

谢谢你了!!!

网友:
无线电=无限垫

如果常用,可备一台
偶尔用,可按版主提供的资料搭建一个,效果也不错

额外备几颗电阻,用于校表
50Ω,对应驻波比1:1
33.333Ω(100Ω/3),对应驻波比1:1.5
75Ω,对应驻波比1:1.5
100Ω,对应驻波比1:2
150Ω,对应驻波比1:3
200Ω,对应驻波比1:4
250Ω,对应驻波比1:5
300Ω,对应驻波比1:6

网友(2025-02-16):
我看到有假负载点亮灯珠,这算不算匹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网络----------功率驻波表

版主,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假设天线不标准,HAM内的功率管会烧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假设天线不标准,HAM内的功率管会烧坏?

关键问题是天线与发射机要匹配好就不会烧功放管。天线没有标准不标准,因为发射机一般都一个天调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是天线与发射机要匹配好就不会烧功放管。天线没有标准不标准,因为发射机一般都一个天调啊。

我看到有些火腿嫌自己的天线不好,于是买天线。但是买回来的天线如果不匹配,会不会烧发射的后级?前提是没有一起测量天线是不是50欧姆,或驻波比偏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有些火腿嫌自己的天线不好,于是买天线。但是买回来的天线如果不匹配,会不会烧发射的后级?前提是 ...

天线不匹配会烧功放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匹配会烧功放管。

假设知道天线是标准的了,那么怎么知道发射的输出也是50欧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假设知道天线是标准的了,那么怎么知道发射的输出也是50欧姆呢?

驻波表+纯50欧假负载,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驻波表+纯50欧假负载,测试。

谢谢版主,这就是我一直搞不清楚的,因为输出只有一个插口,连接了假负载。测量仪器就没办法插进去了。那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这就是我一直搞不清楚的,因为输出只有一个插口,连接了假负载。测量仪器就没办法插进去了。那 ...

驻波表是串联在发射机和天线之间,调好后去掉驻波表,然后发射机与天线直接相连接。

驻波表有输入口和输出口,输入口接发射机输出口接天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驻波表是串联在发射机和天线之间,调好后去掉驻波表,然后发射机与天线直接相连接。

驻波表有输入口 ...

但是我看到坛内有坛友用NaNoVNA这个看他们测试不是串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看到坛内有坛友用NaNoVNA这个看他们测试不是串联的。

网分可以测试天线但不能测试发射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网分可以测试天线但不能测试发射机。

原来这样,
按照版主的意思,测发射机要用专门仪器?有什么廉价的仪器推荐?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样,
按照版主的意思,测发射机要用专门仪器?有什么廉价的仪器推荐?谢谢

测试射机什么指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测试射机什么指标?

坛内所说的输出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坛内所说的输出阻抗

问题比较专业

有一本书《阻抗测量》有可能找到测量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问题比较专业

有一本书《阻抗测量》有可能找到测量的方法。

早上好,谢谢。多问一个问题,假设不接天线,后级会不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上好,谢谢。多问一个问题,假设不接天线,后级会不会烧掉?

发射机不能空载,不接天线烧功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