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着给建武T-7R收音头改频,但VT电压为何不动?

楼主(2024-03-22):
机器买来时是好的,先把变压器改为220V的免去后顾之忧。按网上介绍的方法加上了D13和D14两个二极管,显示立即变为国频,但FM全域无台,测高频头VT始终维持在26V不变,切换到AM波段,测VT可以随频率变化。担心是不是伤到了主控芯片,于是切断了这两个二极管,通电后恢复日频显示,FM收台也正常了,测VT在1.4V(76MHz)-6.6V(90MHz)之间变化,芯片没坏!有改过该机器的坛友吗,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楼主:
这是网上介绍的方法。

网友:
高频头里面,本振回路,高放回路的参数都要调整。日频是低本振,76-90MHz,本振范围65.3-79.3MHz;国频是高本振,88-108MHz,本振98.7-118.7。现在本振回路没改,控制板要求到98.7以上,所以输出VT到最高了,本振还到不了国频要求的最低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介绍的方法。

图中例3,第二条就提到了,改本振线圈L3

网友:
以前改过两台,按网上介绍改就可以,不过接收效果一般,两块板连接插针容易虚焊顺便补一下

网友A:
我的TR-7插220V变压器烧了,楼主能不能提供变压器电压参数
先谢了

楼主:
还是有点儿没想明白,虽然日频机超内差,国频超外差,日频机与国频机本振频率无重叠。但高频头未动,只是改了CPU的显示和步长,系统内部应该依旧是超内差,那么87.5-90.0这个范围内为什么还是26V?

网友:
健伍(KENWOOD)T-7E 该机CPU为CXP5016-326,锁相环 IC为CXB7258,参考频率为4.5MHz。FM、TV高频头采用降频电路。该机最大特点是可以直接输入电台频率。改制包括:(1)改二极管矩阵电路变换制式.用开关二极管1N4148安装D13,显示频率即变为87.5~108MHz,步长为FMl00kHz/AM9kHz;再用开关二极管1N4148安装B14,步长变为50/9kHz.如果安装D15,可增加长波 (LW)波段。(2)改本振电路。拆下高频头本振线圈L7并改为5匝,拆下uPB565C,短路其第2、6脚。(3)调整L7的间距使本振频率符合要求,适当调整鉴频线圈可使调谐更准确。此机不带电源开关,如果使用定时开关机功能则无法重新开机,因此利用其它不常用按键(如BILINGUAL)代用POWER键(机内有POWER接线柱)。
T-7R 该机CPU为CXP5016-210,锁相环 IC为LM7001,参考频率为7.2MHz。FM、TV高频头采用预分频器 uPB565C。其最大特点是可以直接输入电台频率。改制方法同例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TR-7插220V变压器烧了,楼主能不能提供变压器电压参数
先谢了

接220V/110V变压器测次级,主电压是±17.6V,灯丝电压5.0V。所以你再降10%就正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儿没想明白,虽然日频机超内差,国频超外差,日频机与国频机本振频率无重叠。但高频头未动,只是改 ...

单片机调台时会按照调节频点,比方101MHz,输出一个VT电压,此时本振产生一个频率,送入单片机比较后,如果本振高了,VT会下降,如果本振低了,VT会升高,有一个反馈的过程,如果本振太低,超范围了,单片机检测不正常,会出现傻呆的现象,现在本振偏低,单片机送出最大VT电压也无法获得合适的本振,只能输出最高电压了,所以改完频率显示,还要再改一下本振

网友:
楼主,首先你得搞清楚建伍机调频信号的变频电路格式,即为下差法(本振频率比外来信号低一个中频)还是上差法,如格式不同,则鉴频级的S形曲线相位相反。你应当检查本振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220V/110V变压器测次级,主电压是±17.6V,灯丝电压5.0V。所以你再降10%就正好了。

这是直流吧?

楼主:
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

网友:
本振频率,没改,PLL锁相环失锁了,当然ⅤT电压不会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