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振荡器加音量控制。

楼主(2024-03-22):
一个老旧音频振荡器,想加上音量控制,尝试在 磁罐2爪处与三极管之间加电阻 没行。请朋友们看看。

网友A:
2楼电路中两个晶体管b极接上C+VR,C可能无极数uF,VR几k。

网友B:
简单粗暴的方法,在喇叭上串联个线绕电位器

楼主:
试了一下,用1.5伏 (一节电池)也响,声音变小了,但是音调不变。????调电压 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粗暴的方法,在喇叭上串联个线绕电位器

   想过,但是绕线电阻 成本挺高啊

网友C:
改后面两只推挽管的b极偏流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用1.5伏 (一节电池)也响,声音变小了,但是音调不变。????调电压 成吗????

支持调控电压

网友:
在振荡级供电线上串联电位器,调动工作电压来控制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后面两只推挽管的b极偏流电阻试试?

谢谢指导,我试一下!

楼主:
谢谢,我在试试!

楼主:
让各位老师见笑了。尝试的几个点加入电位器,都严重关联声调。总电源调压也影响音调,最后选给功放部分单独调压,基本能达到预期效果,对音调影响非常小。也就是玩一下,给原来的旧壳换一下。等最后组装完看看效果吧!
再一次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D:
推挽输出变压器中心抽头,串一个100欧姆电位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推挽输出变压器中心抽头,串一个100欧姆电位器

再接地,这样可以调音量了。不影响前级工作

网友E:
请教下,振荡器是干啥用的,买过一个板子,还想着可能是功放呢,到手发现大变压器是振荡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挽输出变压器中心抽头,串一个100欧姆电位器

谢谢 指点,我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接地,这样可以调音量了。不影响前级工作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电路中两个晶体管b极接上C+VR,C可能无极数uF,VR几k。

是不是 的 用双联 电位器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电路中两个晶体管b极接上C+VR,C可能无极数uF,VR几k。

请准确的描述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接地,这样可以调音量了。不影响前级工作

绕线电阻在路上啦,到了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振荡器是干啥用的,买过一个板子,还想着可能是功放呢,到手发现大变压器是振荡变压器。

你好,共同学习交流啊。我不太懂。我这个音频振荡器(部队都这么称呼) 就是 部队报码 练习 用的,自己练习 或一对一练习。两节电池。这东西只能发出一个声音。
你的 电路板 应该是 大功率 音频振荡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的 用双联 电位器啊  ?

单一的不需双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准确的描述一下,谢谢!

如果造成初級圈之电流大增则需要再加上R1和R2。原图可能漏掉0.1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造成初級圈之电流大增则需要再加上R1和R2。原图可能漏掉0.1uF电容。

原来的电路板上是真没有啊。谢谢上图。 非常感谢
图上 漏画了 一个电源退偶电容。
在两功放管之间加一可调电阻,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推挽电流可控短路削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共同学习交流啊。我不太懂。我这个音频振荡器(部队都这么称呼) 就是 部队报码 练习 用的,自己练 ...

管子是3AD6,应该功率大点吧,电路跟你的也有差别,看起来两个3ad6都是振荡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电路板上是真没有啊。谢谢上图。 非常感谢
图上 漏画了 一个电源退偶电容。
在两功 ...

不过0.1uF和电阻这两个要互调换位置,原图画错位置。如果确实沒画错的话则0.1uF可以不接。2楼也是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0.1uF和电阻这两个要互调换位置,原图画错位置。如果确实沒画错的话则0.1uF可以不接。2楼也是您?

您好,谢谢您回复。我试了一下,还是影响音调。
另外在输出变压器 初级接地处加电位器,可以控制音量。略有一点点变调。
这是个 简单的 音频振荡器,我就是没有事玩一下,用来原来的旧板子。不研究啦。
应了那句话:越简单的越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接地,这样可以调音量了。不影响前级工作

试了,可以!再测试一下电阻值的范围。不需要关闭声音,调一下大小即可,音量电位器不准备加装旋钮。但是为了方便,也安装在外壳上。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