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411末级换3AX81的问题

楼主(2024-03-22):
原来末级是3AX31,R19用原来的120欧,R20用原来的5.1k欧,就能取得范围内的静态电流,换了一对放大倍数45的3AX81以后,,R19用原来的120欧,R20用原来的5.1k欧,每个管子静态电流都在120ma左右,于是加大R20,静态电流不减小,后来加大R19到2k,每个管静态电流下降到60ma,后来干脆R19到10k左右,R20用到了170k,静态电流每个是3.8ma,调大R20,静态电流不变小,感觉哪里不对似的,是不是就用目前的R19和R20?

网友A:
你买的3AX81应该是报废管,不信你将R20去掉,估计电流也不小。

网友:
不会的  看看有没有接错的情况  我自己曾经换过许多台(包括其他型号的机子)都是换上即可使用

网友B:
我感觉略微调整即可,要想静态电流变小,R19向减小趋势,R20向加大趋势即可,不必两个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略微调整即可,要想静态电流变小,R20向减小趋势,R19向加大趋势即可,不必两个都调。

是不是3AX81的穿透电流大,原机的数据不起作用,我就调大R19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3AX81的穿透电流大,原机的数据不起作用,我就调大R19了

我刚刚弄反了,正极其实在上端,理论说上面那颗电阻越小,对于锗管来说,基集电压越接近+6V,EC电流越小。
肯定和穿透电流也有关系,但我说不出道理 ,只知道不能无限制改变分压电阻。即使上下比例一样,譬如改为1.2K:5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弄反了,正极其实在上端,理论说上面那颗电阻越小,对于锗管来说,基集电压越接近+6V,EC电流越 ...

我反复看了,我没有接错啊,3AX81管的发射级用红色标记了,管脚没有接错,是哪里有问题吗,电路图也没有错啊,3AX81管管脚图也是和31的一样布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3AX81应该是报废管,不信你将R20去掉,估计电流也不小。

这个真没准3AX81有问题,那是不是用5寸喇叭,6伏的B411还有必要换3AX81吗,要不就用3AX31,声音上没有多少差别吧

网友:
海燕B411功率管3AX31换3AX81,根本无需调整就可以正常使用,如换管子前正常,换管后不正常,要么管子不行,要么接错管脚。

网友:
你把3AX81的B和E短接,集电极上串联一个小电阻10R,挂在电源上测试Icer,如果还有电流,多数都是报废管。

网友:
海燕B411我组装过多台,也换过3AX81,也没调整过偏置,一切正常。换上3AX81后,效果也没感觉很大区别,听感上。

网友:
没什么事,换功放管又没什么作用,还不如换8550

网友:
你先把两个 3AX81 的基极悬空,再测一下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中心抽头断开后的电流,看看是多少?如果有电流,那就是不受基极控制的电流,这种管子稳定性很差,不建议使用。

网友:
R19是81的下偏置电阻,阻值越大81的电流就越大。你看看R19接触是否良好,断开R20电流应该为“零”。

网友:
网上买配对的81,记得好像要15块2颗,那些游离单卖的2-3块钱的估计都不行,不如拆机。而且原设计31的电流已经能满足推挽电路(效率比较高),用81貌似只能改变输出功率,对音质没啥提升的。调幅广播,也就只保证人声这段频率范围不失真,和现代的蓝牙音箱效果还是比不过的。

网友:
你换管的目的是什么呢?增大功率,还是改变声音?如果是坏了,可以替代,应该没什么问题,多半是管子有问题吧

网友:
目前上偏置电阻调到170K收音机能响吗?

网友:
可能是穿透电流太大,之前买过一些3AX81,到手一测几乎全是废品,穿透电流好几毫安无法使用,唯一不错的3AX81就是从6410拆下来的配对管,穿透电流0.2ma,放大倍数基本一致,直接替换2P3的3AX31不用动偏置静态电流都正常,音质还是有些改善的,用耳机试听直观感受就是低音明显变强,接到大喇叭上蓬蓬声就出来了

网友:
换它干啥,换了也没有变化,包括输出功率也不会变化。

网友C:
要明白一个道理:在电源电压及输出阻抗不变的情况下,输出功率与功率管的功率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换功率大的管子在前二者不变情况下,功率并不会增大,音色在这种喇叭情况下也不会有明显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明白一个道理:在电源电压及输出阻抗不变的情况下,输出功率与功率管的功率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换功率大 ...[/qu

抱歉发错了,自己删除。

网友:
R19/R20焊接时对调了位置,否则不可能发生R19增大电流反而下降的。锗管的电源端和硅管是相反的,你的是前硅后锗,容易搞错。
如果R19/R20没搞错,查下C19/C20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