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收音机的灵敏度会出现中间高,两边低的情形?

楼主(2024-03-22):
有的收音机短波波段会出现波段中央频率处灵敏度高,越往波段边缘频率处灵敏度越低的情形,手头的9700,DE1107,9710等模拟指针鸡都有这毛病。
只有短波波段有此毛病,中波、FM波段都无此毛病。
不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短波米波段的设置就这样吧?
不是收音机的毛病,是刻度两边频率的电台少,不是收音机灵敏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