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威360+VDF显示屏不显示,折腾了两天也修不好!

楼主(2024-03-22):
打开机器,发现烧了三个HG1B管子和两个20欧电阻,买了配件换上,电阻马上冒烟。测绘出电路图,然后检查外围元件,三个电容容量都正常,电阻也没问题,然后又测量变压器初次级,发现阻值才172欧,以为是初次级短路,费了好大劲拆下来,用电桥测量电感正常,初次级绝缘电阻20兆欧。现已经束手无策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负载带灯丝负载,应当说Q804、Q803为功率管。根据电路分析,R808、R810电阻也只有在Q804、Q803管导通工作时才可能导致其电阻的烧毁,和变压器是否损坏无关。变压器和该电阻为间接关系;据描述,接上电阻即烧毁,即为该功率管导通电流很大,从而极大地超过了贴片电阻的功率承受能力。
据此,个人认为,你首先应当在负载为空载的情况下看看;另把电源供电25V降为15V,甚至10C以下观察一下情况再说。以上在排除该相关电路所有零件均没有问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负载带灯丝负载,应当说Q804、Q803为功率管。根据电路分析,R808、R810电阻也只有在Q804、Q803管导通 ...

试过把负压整流二极管D803和灯丝限流电阻R809拆下来,但是电阻还是冒烟。也用外接12V电压试了,一样不行。

楼主:
买的就是MMBT5551贴片三极管,丝印G1

网友A:
如果在图纸完全正确的情况下,Q801、Q802管的导通状态(vce)决定了Q804、Q803为功率管的导通情况(vbe)。这样,供电电压再降为10V以下,另可用功率大些的电阻接在Q804、Q803为功率管的发射级,并在其串联电流表看其电流情况,再作定夺。

网友B:
怎么可能都是5551呢,不然怎么互补^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都是5551呢,不然怎么互补^_^

原机确实是4个HG1B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图纸完全正确的情况下,Q801、Q802管的导通状态(vce)决定了Q804、Q803为功率管的导通情况(vbe)。这 ...

用5V电压试过,电流95毫安,电阻不发热,但是负压只有1.4V,灯丝0.14V

网友:
估计搞乱了,事先如果没有拍它清晰图片,建议冷静下来先~烧电阻,也是要分清它是交流短路还是直流有短路。

网友:
VDF显示屏电源电路,这个好

网友C:
R803和R804的22K电阻看一下是不阻值变了,你这个电路图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03和R804的22K电阻看一下是不阻值变了

阻值很正常

网友:
电路图如果没画错,R801,802这样偏置 Q803 804是导通状态,自然烧22欧电阻
我估计你是三极管换错型号了
看电路图,Q803 Q804应该是PNP管
或者画错电路图了

网友:
有示波器先不装功率管,看一下多谐振荡器是否正常,实在没有办法,用LRC测试一下几个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如果采用双地结构,要观察一下两个地线连接到铜箔是否有烧断或者阻值变大

网友D:
电路不对,没有反馈回路。多谐振荡器还有输出到另一个管基极的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不对,没有反馈回路。多谐振荡器还有输出到另一个管基极的电容呢。

原装四个管子绝对都是HG1B NPN管!仔细检查了电路图,发现有有两处错误:1、C802一端应该接地 2、R45、C35应该从C805正极接地。就是电路图画错了,但是管子、电阻都是焊在原位置,也应该正常工作呀?还有电源电压高,可这是出厂时的设计。
正确的电路图

网友:
上面楼层的图片看贴片三极管,HGIB就是G1吗?搞错了吧^_^

网友:
被动式逆变器只要驱动信号正常,变压器没有匝间短路,负载正常,就可以产生逆变输出,但是最好不要开路测试,反峰电压太高容易烧管子,先测试多谐振荡器是否正常,变压器最好采用测漏感方式测试是否有匝间短路,光测电感量有时看不出来

网友B:
Q801管发射极接地?C31、R45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Q801管发射极接地?C31、R45起什么作用?

信号地和逆变器地之间的降噪用的

网友E:
这电路感觉是用E极的电阻做正反馈,使B极电位升高通过电容给前面管子加速来使另一边的管子关断,如果是这样的话,两只管子会不会有同时导通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感觉是用E极的电阻做正反馈,使B极电位升高通过电容给前面管子加速来使另一边的管子关断,如果是这样 ...

现在应该就是两个管子都导通,所以两个射极电阻都发热。没看懂这个电路的原理?一般VFD供电变换电路好像只有两个管子,还有一个反馈绕组,它这个却用了四个,但少了一个反馈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应该就是两个管子都导通,所以两个射极电阻都发热。没看懂这个电路的原理?一般VFD供电变换电路好 ...

那么先不接变压器测测四个三极管的B极电压看看是什么状态,没用过这种屏,这地方用这种对称驱动,应该是为防止屏在单一极性电压下带来的过快老化,就像以前的日光灯管不能直流驱动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应该就是两个管子都导通,所以两个射极电阻都发热。没看懂这个电路的原理?一般VFD供电变换电路好 ...

就是不穏态多谐,C803及804是振荡用。射极电阻20欧姆可以去掉各一个。电源由5v先测量是否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穏态多谐,C803及804是振荡用。射极电阻20欧姆可以去掉各一个。电源由5v先测量是否振荡。

好的!回头按您的方法试试!

楼主:
给楼上各位大侠汇报一下,今天我没装变压器,用5V电压试验,在Q803、Q804集电极分别接了两个发光管,然后串了两个300欧电阻到+5V电源,用示波器探头方便接两个管子C极,测试电路是正常起振的。就是频率和幅度有些差异,一个是20us, 一个19us 幅度一个135mv,另一个100mv。这样是不是说明就是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