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用三元锂电池充电器给磷酸铁锂充电的方案

楼主(2024-03-22):
三元锂电池比较常见,充电器也多,标称3.7V,满电4.2V。磷酸铁锂用得少,标称3.2V,满电3.65V,没必要专门买个充电器。

这个是现有的4.2V充电器,各种长度都可以放进去

这个是纽扣电池

把纽扣电池外壳拆开,装一个二极管进去。要充三元锂电池的时候,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4.2-0.6=3.6,刚刚合适。如果纽扣电池反了就充不了电,也没有危险。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
无论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在充电时都需要注意控制充电电流和电压,以避免过充或过放,从而保证电池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就四个字限流限压,充电前期控制充电电流防止过热,在充满阶段最重要的限压,电池电压升高电流会逐渐减少。三元锂电池限压4.2,,磷酸铁锂电池限压3.65.

网友:
二极管压降不固定,标称电流下近一伏压降。充电时间会非常非常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PUS BT-C3100充电器啥时候买的,多钱,好用吗,也想入一个玩玩。

功能和质量是国产充电器不错的了,公司老板好像还有很多故事。我在某宝的菜青虫家买的,200多,某多多只要159。

网友A:
这个OPUS BT-C3100充电器啥时候买的,多钱,好用吗,也想入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和质量是国产充电器不错的了,公司老板好像还有很多故事。我在某宝的菜青虫家买的,200多,某多多只 ...

谢谢反馈和支持。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一般不都是支持铁锂嘛

网友B:
      OPUS BT-C3100充电器本身就支持铁锂,只不过开关在里面,麻烦点,动动手可以引出来,或者后背开个窗口.

网友C:
你自己都说了: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4.2-0.6=3.6,刚刚合适。再加个开关切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US BT-C3100充电器本身就支持铁锂,只不过开关在里面,麻烦点,动动手可以引出来,或者后背开个窗口.

改一下,引一个开关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都说了: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4.2-0.6=3.6,刚刚合适。再加个开关切换就好

磷酸铁锂和三元的充电模式是不是有差异,是担心这个

网友:
可以将就用用。。。

网友:
充电器已经限制电流,电压不超 3.65V随便怎么充。

楼主:
拆了一个纽扣电池,不好安装二极管,再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