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6n6耳放,如图

楼主(2024-03-22):
就是这个图,做好后声音很小,电位器拧到底声音也不大。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输入那个33k电阻我换成1k了,不换很本没啥声音。还需要做哪些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这个耳放来来回回做过5台。

你是来来回回做五台,我是先做一台后连做四台

楼主:
图不清楚,重新传一个。电位器用的100K。输入那个电阻换成1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不清楚,重新传一个。电位器用的100K。输入那个电阻换成1K了

第一步,重新检查实际电路接线是否正确。
第二步,把R21的120K电阻先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重新检查实际电路接线是否正确。
第二步,把R21的120K电阻先断开试试。

接线检查了没问题。负反馈先不要是吗?120K反馈量应该很小。不过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重新检查实际电路接线是否正确。
第二步,把R21的120K电阻先断开试试。

谢谢海版,问题找到了,负反馈电阻板子上画错了,用了1K。更换后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版,问题找到了,负反馈电阻板子上画错了,用了1K。更换后正常

不用客气。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推的啥耳机,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的啥耳机,音质如何?

拜亚动力DT880和森海HD600,音质不错。很细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拜亚动力DT880和森海HD600,音质不错。很细腻。

恭喜你选对了耳机,选对了电路。输入33K电阻必需换1K正确。当前级用也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选对了耳机,选对了电路。输入33K电阻必需换1K正确。当前级用也很不错的。

输入改成1k,负反馈电阻要相应加深,换成20-50k可以。还按原电路负反馈120k电路增益太大,感觉不稳定。我最终调整为输入2.2k,反馈33k。可听。

网友E:
电路中就一个6N3主持电压放大,即使开环也就是几十倍的放大倍数,通过负反馈网络R21/R2来决定闭环放大倍数。1楼的图中两个电阻的取值基本是合理的,按照120K/33K安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中就一个6N3主持电压放大,即使开环也就是几十倍的放大倍数,通过负反馈网络R21/R2来决定闭环放大倍数 ...

ok,多谢老师。

网友F:
33K是用来隔离反馈电压的,这种反馈电路的取值还是大点比较好,以免影响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K是用来隔离反馈电压的,这种反馈电路的取值还是大点比较好,以免影响音源。

33k电阻换成电容耦合呢?

网友G:
隔壁有个耳放,用6DJ8,若将6DJ8换成6N6,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隔壁有个耳放,用6DJ8,若将6DJ8换成6N6,不知如何?

俺试过。插上有声。

网友G:
俺不敢言语了!

网友H:
楼主这种图,一看就是仿真软件出的图,起码都是仿真通过的。实际装制有问题就重点核查接线和元件,不用去怀疑电路本身有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俺不敢言语了!

木匠版的6N6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种图,一看就是仿真软件出的图,起码都是仿真通过的。实际装制有问题就重点核查接线和元件,不用去怀 ...

确实是PCB画错了,找了几天就是没怀疑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木匠版的6N6耳放。

好可爱的样子啊!我稀饭!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壁有个耳放,用6DJ8,若将6DJ8换成6N6,不知如何?

就做我贴的这个图,声音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做我贴的这个图,声音不错。

您这图叫“禾田猫”吧,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木匠版的6N6耳放。

这个造型的耳放我做了5台。原机电路。12at7+6n11

楼主:
我做的。这个耳放来来回回做过5台。

楼主:
内部。这个耳放声音不错。12at7+6n11。

网友:
不错,这个造型不俗!

网友:
耳放耳放,要起风了,赶紧逃吧!

网友J:
楼主你好!音质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音质怎样呢?

音质很好,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33k电阻换成电容耦合呢?

有没有电容都是一样的需要隔离,隔离的是信号,不是直流。

这个电阻同时还是负反馈的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来回回做五台,我是先做一台后连做四台

这个电路声音很好,就是信噪比不是很好。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