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会计算,烦请坛友帮忙估算变压器功率

楼主(2024-03-22):
上次6p3单端用的变压器,大家好一顿说功率不足。又翻找存货,找到一个旧示波器上的变压器,采用双C结构。请坛友帮助估算大致功率

网友:
查表此变压器功率为70W左右,估算变压器功率的意义不大,关键是要知道各绕组能提供的电压和电流,电压你已标出,电流不知,这很麻烦,可根据线径估算出电流大小,成品变压器一般是根据设备需要设计的,有的高压电流很小,有的低压电流很小,不知道电流大小,就不能判断能用与否,就是1K瓦的变压器,高压只有20mA也不能用。

网友A:
铁芯截面积目测大概是2*2.5=5平方厘米,推测20W左右。
供参考。

网友:
不好估算,一般需要测量中心截面积来计算,但这种变压器不拆开很难测量精准,可以用和别的已知变压器的重量对比来大致估算功率

网友B:
你自己去查表吧,这是关于C型铁芯的功率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去查表吧,这是关于C型铁芯的功率数据。

谢谢,按照这个表应该可以达到69W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这个表应该可以达到69W

按照这个数值可以大胆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芯截面积目测大概是2*2.5=5平方厘米,推测20W左右。

供参考。

我觉得你上面的“C型铁心功率计算公式”有点问题:S=1.25根号P

以CD16*32为例,铁心柱长可以是40~80mm。S=1.6*3.2=5.12平方厘米。

那么P=(S/1.25)平方=(5.12/1.25)平方=16.777216瓦。

实际上,CD铁心是双臂绕制,并且空间很大,可以容纳更粗的线和更大的可绕宽度。

查表可以看到:在89~171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这个表应该可以达到69W

老变压器设计比较保守,这个变压器按照个头大小应该是按照50~60W设计的,超额一点儿使用问题不大,如果不放心,可以做测试

首先把灯丝绕组按照你实际需要的功率接假负载,然后高压接可调整负载,调整高压电流,如果电流达到你实际需求的时候电压下降不是特别明显(相对于低电流时),那么就没问题,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估测变压器功率,同时可以监测变压器温度,温度不高说明绕组线径没问题,如果温升比较大,说明铁心功率足够,但绕组是按低电流设计的

楼主:
谢谢各位,学到了

网友:
        变压器的截面积与输出功率的关系中,硅钢片的质量十分重要,以前的计算保守是因为以前的钢片差,同样的功率,现在的变压器体积就比以前的小。钢片好不好,与它的含硅量,厚薄、表面绝缘质量都有关系。

网友:
用肉眼看恐怕很难,如果可以测量绕组的截面,可以计算出准确的电流,从而计算出变压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