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把牛牛小改一下,结果…………

楼主(2024-03-22):
使用中的牛,初5次4(串联),窗口利用率高,听感还可以,低频不错,但漏感偏大,看到别人次级并联动不动都可以做到5~6mH ,甚至是1mH/K,甚是羡慕,今天手痒又拆了,仔细看看还一丁点窗口可以压榨一下,于是把最外层包裹的清壳纸改为0.1的电缆纸,腾出空间用0.23漆包线加绕了37匝X3,等于是5夹5,其中最外层4、5是并联,结果漏感降了0.5mH,电容却大了100P,不知是喜还是忧

网友:
次级如果改为4组并联148,漏感会大幅减小,初级采用并联绕法漏感会更小。
初次级电容主要与级间绝缘厚度有关,与次级串并联无关。
初次级电容对高音频影响不大,1000P对5000Hz容抗约32K。变压器分布电容因结构原因,起实际分流作用的电容比实测电容小一半。

网友:
厉害,作为变压器恐聚族,实在难以想象楼主手痒的感觉

楼主:
电容是初、次分别短路,测初次两端的,不能完全等同分布电容,仅可作参考。

楼主:
层间用的是特富龙(生料带),初次是特富龙+0.05电缆纸(刷了漆),已经是很尽力了,但以此类推,若真把漏感降到1mH/K,电容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初级并联是怎样实现的?只听过,见过次级并联。

楼主:
次级并联漏感小,但铜阻大,我算过很多个方案,始终占空比不理想。我现在的级间绝缘厚度已经够薄的了,主要是铜线较粗不好弄,线包不够紧贴导致漏感增加,用榔头敲一漏感又好一些,但电容又大一些。又想效率高,又想高频好低频还要足,好难啊~

网友:
以前用这方法绕过几个输出牛,特费劲。没测试手段,自己觉得音质很不错,高兴得几天几夜睡不着

网友:
膜拜技术大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次级并联漏感小,但铜阻大,我算过很多个方案,始终占空比不理想。我现在的级间绝缘厚度已经够薄的了,主要 ...

恩,并联铜阻大,又学到了新知识。
级间绝缘层厚度薄,分布电容还只有几百P,真是厉害。

网友:
牛师登坛布牛道,于无声处听惊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并联铜阻大,又学到了新知识。
级间绝缘层厚度薄,分布电容还只有几百P,真是厉害。

意思不是说并联电阻一定大于串联,而是采取次级并联方案,最后牛的总铜阻大于串联方案 。这主要是受窗口所限,并联方案只能选用较细的线,漆皮增多,铜的等效截面积、占空比都不如串联方案,所以说并联铜阻大。或许换个更好的方案,结果就会不一样。
绝缘层虽然薄,但线圈之间间隙大,介质相当于垫纸+空气,电容小不奇怪。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师:例如初3夹次2,次级绕组采用串联结构好呢,还是并联结构好呢?真心请教,在此礼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师:例如初3夹次2,次级绕组采用串联结构好呢,还是并联结构好呢?真心请教,在此礼先了!

个人更倾向于次级并联,我原来绕过初4夹次3,次级并联结构,如果单独的看波形,任意一组的波形都不太好,但是把几组次级并联以后,波形马上就规矩很多。

次级并联,每组之间的匝长不一样,悬空电压也不一样,如果把两组次级并联,中间串微安表,是会有几微安电流的,我原来做过统计,相邻两组之间的电流稍大,最外与最内的电流最小。

次级串联没有过多测试,不太了解,据说漏感稍大,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应该比并联小。(条件是同样的次级层数,串联比并联使用的线粗和匝数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更倾向于次级并联,我原来绕过初4夹次3,次级并联结构,如果单独的看波形,任意一组的波形都不太好 ...

谢谢老师,受益良多!旧时绕法次级用串联多,新式绕法次级用并联多,所以有此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受益良多!旧时绕法次级用串联多,新式绕法次级用并联多,所以有此问!

不客气,以前单端次级串联多,后来也是参照国外牛的次级并联,次级采用并联多。

以前的推挽也是王字交叉,现在是一三串,二四串,虽然两臂直流内阻相差几十欧,但对于多数功率管的上千欧内阻来说,影响还是小的。

楼主:
我自己觉得,材料、规格选定以后,总量也就定了,所谓设计,都是顾此失彼,看个人的取向而已,在材料没有取得突破性创新之前都只能这样,所以作为业余DIY,唯有在效率占空比上尽量榨取多一点,尽量选择介质好一点的材料,据说特富龙是现有材料中介质常数仅次于空气的好材料,而生料带又是最廉价最易得的特富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以前单端次级串联多,后来也是参照国外牛的次级并联,次级采用并联多。

以前的推挽也是王字交 ...

是的!是的!时间长河,经验积垒,不断改革,与时俱进!

网友D:
把次级的0和铁芯接到一起再测一下

次级并联会使初次电容更大。

同时因为初对次和初对铁的两个电容是并联关系,雪上加霜。

但这是正常的工作状况,无奈何。

次级可以接上喇叭,看初级对哪一端的电容大,哪一端就做为接地用。

同理初级接上电阻也可以测一下,相信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觉得,材料、规格选定以后,总量也就定了,所谓设计,都是顾此失彼,看个人的取向而已,在材料没有取 ...

是的,是的,一切都在利弊取舍间!
材料革命才是根本的革命,它会颠覆一些先前的传统的认知!

网友:
       非常欢迎这样的帖子,赞一个。漏感大,电容小可能与绕法有关,就是次级串联,初级前三组串联,后二组并联后再串联到前三组。建议再测一下10K方波。

网友:
不敢想象将来,超磁材料做铁芯,超导材料做线包,变压器会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
让漏感潜容统统见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次级的0和铁芯接到一起再测一下

次级并联会使初次电容更大。

铁芯是接地的吗?我都是用绝缘垫片将铁芯悬浮的,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会触电或干扰?

网友E:
初级和次级线圈与铁芯形成的电容是多少测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级和次级线圈与铁芯形成的电容是多少测过没有?

这个恐怕是骨架越薄电容越大,效率越高电容也就越大,所以我习惯在骨架内层先绕一层特富龙,希望有所改善,如果全特富龙做骨架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恐怕是骨架越薄电容越大,效率越高电容也就越大,所以我习惯在骨架内层先绕一层特富龙,希望有所改 ...

成品骨架厚度一般是1mm的,初级与次级垫层很少有超过1mm的吧,倒是最外侧最好留1mm垫层与铁芯隔开。

次级夹初级,基本不用考虑初级与铁芯的电容了。

楼主:
理论上次夹初是好,但次级用的线较粗,在内第一层很难绕得好,太用力了会伤线,力小了拐弯处变圆角,第一层绕不好,对后面的绕的质量影响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芯是接地的吗?我都是用绝缘垫片将铁芯悬浮的,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会触电或干扰?

如果有条件,最好让铁芯不接地

良好的EI片每片都应该互相绝缘,但很多做不到。

其它成一个整体的铁芯最好不要接地,同时做好绝缘处理,在牛罩里面悬空就行了

麦景图的牛就是悬空在罩子里头的,那个牛就是一坨线扭在一起的样子,什么纸都没有,也没有骨架。和铁芯之间就一张青壳纸。

网友:
线圈离铁芯距离远,电容很小,影响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