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焊台改装快克303D实验

楼主(2024-03-22):
      在海鲜市场见到大量322+焊台,也从有关卖家处得知此款焊台同快克303D硬件几乎一致,连续逛了2天,也有人卖303D焊台芯片,从几个卖家手中下单,经一周时间后,全部到家,在周日半天时间改线和焊接,后又咨询有关卖家,一次性通电成功。体验结果:升温快,手柄小巧,非常适合焊接贴片元件,下面贴几张贴片。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拉满

网友A:
   怎么改的,   我改过205焊台改用203H手柄,205可以有90W和150W二种手柄可用,203H手柄中热电偶换成205的Nx型镍铬硅-镍硅热电偶,切短后点焊机点焊出出线,专门去买了2米Nx型不锈钢多股四氟屏蔽线2*7*0.2 热电偶补偿导线,抽出芯子用.现在闲鱼上直接有买的了.

网友B:
也不便宜吧 小点就好了

网友C:
这样改装后,耗材【老帖头】可就干贵了。我有6套焊台,快克203H最大的优点就是回温快,耗材便宜,可以说是天天搞维修的人最合适的焊台,肯定没有奥科MX500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装后,耗材【老帖头】可就干贵了。我有6套焊台,快克203H最大的优点就是回温快,耗材便宜,可以说是 ...

       个人使用,一个烙铁头焊接4万个焊点没有问题的,可以不用考虑,但升温或回温比203H焊台快多啦,并且休眠时间可调,设为1分钟休眠,放下手柄就休眠,拿起就可以焊接,现在除了模块类焊接外,都是用改装的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   我改过205焊台改用203H手柄,205可以有90W和150W二种手柄可用,203H手柄中热电偶换成205的Nx ...

       把控制板上面单片机更换为303D芯片,再买把903F转用手柄(海鲜市场二手也便宜),再改下6针航空插头处接线,就改造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便宜吧 小点就好了

      一共发啦230元,322+焊台包邮120元,旧快克903F手柄110元包邮,但比买二手303D焊台便宜200元左右,还是挺划算的。手柄比203H更小巧。

楼主:
拆解2020款 Quick 303D 焊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5484
(出处: 数码之家)
这链接有快克303D焊台拆解图片,里面驱动板与322+同款线路板。

网友D(2024-04-21):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   我改过205焊台改用203H手柄,205可以有90W和150W二种手柄可用,203H手柄中热电偶换成205的Nx ...

有没有具体怎么改的,我有个快克205要改用203H 手柄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具体怎么改的,我有个快克205要改用203H 手柄用,谢谢!

闲鱼上有205改203专用的热电偶,尺寸和203一样,203H(90W的)手柄中热电偶更换成203专用的热电偶,直接可以用到205上,加热速度3-5秒可焊接.

闲鱼号:夏花流年   关键词: 快克205焊台感温线,这个是定制的205焊台手柄感温线.   地址: 石家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205改203专用的热电偶,尺寸和203一样,203H(90W的)手柄中热电偶更换成203专用的热电偶,直接可以用 ...

在咸鱼上没有找到,只有改装好的手柄,我手里有205手柄和203H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咸鱼上没有找到,只有改装好的手柄,我手里有205手柄和203H手柄

闲鱼号:夏花流年   关键词: 快克205焊台感温线,这个是定制的205焊台手柄感温线.   地址: 石家庄

网友A:
   改过第一次加热有轻微过冲,大概高个5-10度,马上下降,以后就正常了,波动在1度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第一次加热有轻微过冲,大概高个5-10度,马上下降,以后就正常了,波动在1度以内.

203H用小刀头是会显示温度过冲,毕竟烙铁头小的多了,功率又比原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