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老师判断一下47万用表是内磁还是外磁,谢谢!

楼主(2024-03-22):
麻烦各位老师判断一下47万用表是内磁还是外磁,谢谢!
有哪位能根据版本判断吗?谢谢!因为不想开那个塑料盖,怕损坏。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1).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2).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3).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4).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5).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6).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7).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8).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9).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10).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11).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12).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13).jpg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14).jpg

网友:
图片11,可以看到指针与动圈垂直,外磁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感觉这表是天宇代工的

网友:
不管内磁、外磁结构的万用表,只要精度足够,外观符和个人要求,都是好表。个人观点。

网友A: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已经打开过了。

网友B:
找个螺丝刀或铁器放在红圈区域,如果有吸住的感觉,就是外磁的,否则就是内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螺丝刀或铁器放在红圈区域,如果有吸住的感觉,就是外磁的,否则就是内磁的

老师好!能吸

网友C:
看着像外磁,不过现在有的为了讨巧,内磁也做成外磁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外磁,不过现在有的为了讨巧,内磁也做成外磁的样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号全部功能完好表笔线很软像是硅胶线(不保证是硅胶线)90元不邮
已经打开过了。

是不想打开里面的塑料壳!

网友B:
能吸就应该是外磁表头,一般外磁表头的头部重量有压手的感觉,内磁表头部位大多轻飘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吸就应该是外磁表头,一般外磁表头的头部重量有压手的感觉,内磁表头部位大多轻飘飘的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D:
我有一个这样的,内磁。很轻,只有38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这样的,内磁。很轻,只有385克。

哦!好的!谢谢!

网友:
我的这个好像除了内部,外表与楼主技术数据都一样。

网友D:
我的这个表与别的表有点不一样,测量的时候如果竖起来,数值要比平放的时候偏大。平放测量很接近数字表的值。别的表竖起来测试数值比平放测试的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个表与别的表有点不一样,测量的时候如果竖起来,数值要比平放的时候偏大。平放测量很接近数字表的值 ...

好的!谢谢老师,那我在内部的塑料壳附近在磁力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