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整流问题

楼主(2024-03-22):
出了几个月差。回来继续折腾院长的6p13
各方面下降一个参数。都很满意。就是有点嗡嗡声,离开20公分可闻。难受。只能折腾。做了个场管整流。不到十分钟。场管烫得手疼。各位出出主意。优化下。完美后。有几个机壳贡献给各位

网友:
7N65场效应管开启电压Vgs比较高,再有门极分压,结果Vds就会比较大。我建议楼主尝试把门极分压电阻换成47k、1M,电子滤波器输出端电压高一些,场效应管发热就会减小。

网友:
您这是滤波,不是整流。

一般发热就加大散热片。如果是异常的特别热,那肯定是电路有问题。
您这电路,200K电阻与220μ组成的电路,时间常数太大了。
场管栅极建立电压的时间过长,就导致DS极之间的电压差大,所有表现的发热。
对于场管这种器件,栅极的电容,用个位数字就行,比如2.2μ,或者4.7μ。 200K电阻换成10K甚至更低。
让DS之间电压稳定的时间大大缩短。

楼主:
不小心发到这里了。海版,转到电子管去吧

网友:
DS之间的压差太大,完全导通就不会烫了。

网友:
用PMOS会不会更容易些

网友:
电子滤波,管子的压差过大,所以发热大。
可以去掉1M欧的高压泄放电阻,同时在场管的GS极之间并个6v~15v的稳压二极管,一是保护管子不击穿,二是关机后泻放G极高压。

网友:
看你用电子管还是晶体管整流了,CLC或者CRC适当调整参数就能搞定电阻滤波不良造成的嗡嗡声,现在电解电容又不贵,靠近功放管部分电容值稍微大一点。其他原因的你折腾电源效果不大,搞太复杂似乎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小心发到这里了。海版,转到电子管去吧

  我从电子管版块 转过来的。
你这帖子本来就是晶体管话题。

网友:
电子滤波,栅极不用电容器,用稳压二极管代上,稳压比电子滤波更强吧?

网友:
不考虑场管开启电压降,200k与1m分压点就是输出电压值,大约是1/6的输入电压,如果300v输入,250v输出压降50v,整机电流估计在150ma左右,估计管子功耗在7.5w,to220塑封管肯定发烫,况且还有电子管及变压器的热反馈,会越来越热的。200k改用47k就非常好。如果指定输出电压,压降太大可以考虑先rc降压一部分再用电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