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1028双联型号

楼主(2024-03-22):
请问哪位老师知道松下R-1028用的双联是什么型号吗?
入手了一台机器发现强台声音很大,弱台时声音很小,手触碰双联有非常大的噪声,感觉双联有故障了,但是查不到型号。

网上只查到这些信息:

https://www.radiomuseum.org/r/panasonic_r_1028.html

感谢帮助

网友A:
统调完毕后再说。
大概率双联是没问题。

老机器我就没见过不失调的。当然也不排除零件坏,譬如电容失效,开关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B:
应该是日本的型号,国内不好买吧。这种情况可以先看看中频对不对、或者统调试试。反正换了新可变电容也要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日本的型号,国内不好买吧。这种情况可以先看看中频对不对、或者统调试试。反正换了新可变电容也要调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调完毕后再说。

大概率双联是没问题。

好的,我再试一试

网友C:
你感觉?你不检查又没经验就凭感觉?!绝种的元器件不是说来就来的,找不到。

网友:
这机子的印刷线路和印刷电阻容易受潮出现问题,乱摆弄问题越大,直至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感觉?你不检查又没经验就凭感觉?!绝种的元器件不是说来就来的,找不到。

让您这位专家见笑了,我是新手,如果您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就行,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让您这位专家见笑了,我是新手,如果您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就行,谢谢

你描述的,十之八九是失调了,统调看看,要有专用无感螺丝刀,信号发生器,按照标准流程来摆弄。双联要是整残了可能比机器本身还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十之八九是失调了,统调看看,要有专用无感螺丝刀,信号发生器,按照标准流程来摆弄。双联要是 ...

楼主:
先尝试统调中周,更改磁棒线圈位置都不行,还是声音比较小。

换个思路先用WD-40精密电器清洗剂清理了一下电位器,再用手碰大法,掰了一下黄颜色的中周,结果声音就恢复正常了。随后把电解电容也给顺手换了。。换了一个挂绳

双联没问题,上几张图

网友D:
掰了一下就回复正常了、说明线路板有开焊的地方(不一定准是中周本身开焊),应该找到开焊的部位补焊才算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掰了一下就回复正常了、说明线路板有开焊的地方(不一定准是中周本身开焊),应该找到开焊的部位补焊才算 ...

谢谢您的建议,后来把焊点尝试补了一下,目前应该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