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bc 210 245触点如何定义的?便携式的小笔式用哪种好?

楼主(2024-03-23):
一直用t12焊台,最近用上了245的仿制品,觉得笔好小,用得很舒服。

但是最近常要焊贴片,搞了一个210手柄,一样接线居然烧了头子,后听人说,210 245的头接法不同?有没有人教一下,常见的仿jbc焊笔是怎么接线的。据说还有更小的焊台叫110的,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另外,看到有很多用usb或锂电的小焊笔,心里也想着弄一套来试试,有时应急焊个触点啥的。不知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是t12还是210比较好用呢?

网友A:
来自 EEVBlog 论坛,仅供参考: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schematic-analysis/

网友B:
我弄了USB电烙铁都可以焊贴片件,一种是有线的好用(焊接时要插USB口,我有带USB的j接市电g的电源插排,电脑,笔记本USB口都可以),一种无线的(里面有锂电池)好用的太贵,不贵的不好用。下面是有线的电烙铁图片。

网友:
210供电12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 EEVBlog 论坛,仅供参考: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jbc-soldering-station-cd-2bc ...

115这种实际用起来不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USB电烙铁都可以焊贴片件,一种是有线的好用(焊接时要插USB口,我有带USB的j接市电g的电源插排,电 ...

你这种像是专用烙铁头,那就不能使用平时习惯的标准配件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种像是专用烙铁头,那就不能使用平时习惯的标准配件头了

这是新东西,当年修手机对讲机用的是936焊台(国产的)全套电烙铁头。后来看到网上有制作白菜白光就玩了T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东西,当年修手机对讲机用的是936焊台(国产的)全套电烙铁头。后来看到网上有制作白菜白光就玩了T ...

嗯,我也是从936用到t12的,换成jbc210真香

主要每一代都是手柄变小变轻,然后升温快,回温快,用了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