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的一个小发射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3-23):
不知为何没有起振,我跨过了震荡部分直接用一个了信号源输出信号,但是我调整了很多次,这个信号只是衰减并没有增加,请朋友们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
晶振用的是八兆赫兹,难道是后面的线圈绕的不行吗

网友A:
短波波段,线圈匝数有些多,线圈要间绕。试一下。你这个发射机是发射CW信号要接入电键,不能调制的。点横1(嘀嗒)点点横2(嘀嘀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波段,线圈匝数有些多,线圈要间绕。试一下。

好的,有空我试一下,谢谢指导,我全都是按照上面那个电路图来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波波段,线圈匝数有些多,线圈要间绕。试一下。你这个发射机是发射CW信号要接入电键,不能调制的。点横1 ...

荒癈久矣 纪念品一个

网友:
晶振电阻加大点

网友B:
2-4脚之间缺反馈电容。用导线焊在4脚,在2脚上绕几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脚之间缺反馈电容。用导线焊在4脚,在2脚上绕几圈试试。

这个反馈电容得多大呢?

网友C:
电路图有点问题吧?感觉应该L4抽个头,通过电阻接到电子管第4脚,或GZL贴近发射线圈。这样,应该能起振。如果,不起振,就把L4的两根线换个方向。另外,L4的圈数有点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有点问题吧?感觉应该L4抽个头,通过电阻接到电子管第4脚,或GZL贴近发射线圈。这样,应该能起振。如 ...

电子管我不是很懂,但也感谢老师的解答,我自己在探究实验一下

网友:
空心线圈的话,25T,8兆的工作频率,我感觉电感量不够。线圈圈数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