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从RJ45网口输出HDMI图像呢

楼主(2024-03-23):
能不能从RJ45网口输出HDMI图像呢?然后在显示器上安装一个RJ45网口,接受HDMI数据流,再转换成图像信息在LED显示屏上显示图像,这样可以把显示器远离主机。
我觉得行,就像wifi直连,改成 有线网线直连,关键是难不难?

补充内容 (2024-3-24 07:44):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HDMI,VGA接口,就是说没有显卡,把图像数据通过网络传到其他显示器/电脑上显示。

网友:
看看HDMI是几芯的

网友A:
淘宝早有成品卖,不贵,需一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早有成品卖,不贵,需一对使用。

有没有卖有线互联的成品,也是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卖有线互联的成品,也是一对?

淘宝搜索“高清VGA网络网线延长器”

网友B:
1年前买了一个,现在还在用,支持网线和wifi传输,分发射端和接收端,
是用网线/wifi无线频道作为传输介质,并不是调制成以太网数据包,不能过交换机/路由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年前买了一个,现在还在用,支持网线和wifi传输,分发射端和接收端,
是用网线/wifi无线频道作为传输介质 ...

这个是我想了解的,多少钱,怎么搜关键字,谢谢

网友:
HDMI 网线延长

网友C:
刚想回帖说不行了的,居然发现有人说在卖。看来不能太把“原理分析”当回事,容易被动手实践派打脸

网友:
可以的 搜网络KVM。

是以太网信号,可过普通交换机。光纤,网线均可。

网友:
不知是否此物

网友:
网吧用的那种延长器及配套的卡应该可以

网友:
想法虽好,但有点画蛇添足,rj45脆弱的插头远不如HDMI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想回帖说不行了的,居然发现有人说在卖。看来不能太把“原理分析”当回事,容易被动手实践派打脸

这种东西有三种,一种是用硬件转换为专有数据格式通过 CAT5 或以上网线传输(不可通过交换机);一种是用硬件转换为标准以太网数据包通过 CAT5 或以上网线传输(可通过交换机)。还有一种是直接连(无源转换器),这点是如何实现呢,其实 CAT6 以上网线的 4 对双绞线是屏蔽的(每一对都单独屏蔽),而 HDMI 线其实就是 4 对单独屏蔽的双绞线(TDMS 0、1、2 和时钟),所以 CAT6 以上的网线其实和 HDMI 线没差。

但,HDMI 线除了这 4 对数据线之外还有协议线,所以如果你只是把 TDMS 数据线用 CAT6 以上网线接起来,是不会显示图像的,因为数据源(电脑或机顶盒)检测不到数据终端(电视机或投影仪),也不知道终端是啥样(要求的视频规格)不知道怎么输出。所以直连线的转换器需要一个小电路骗过数据源和终端,让数据源和终端以为已经接上正确的设备,这样剩下的就能用 CAT6 以上网线传输了。

btw. 但由于数据源和终端都是被欺骗的,所以这种无源转换器兼容性是很差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HDMI,VGA接口,就是说没有显卡,把图像数据通过网络传到其他显示器/电脑上显示。
+++++++++++++++++++++++++++++++++++++++++++++++++++++++++++++++++++

Windows 下可用远程桌面实现,不管你有没有显卡(远程桌面时,Windows 会安装一个叫远程显示器的玩意)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HDMI,VGA接口,就是说没有显卡,把图像数据通过网络传到其他显示器/电脑上显示

++++++++++++++++
显然之前的坛友回复并不适用你的要求,所以你应该一开始就说清楚这个要求:没有显卡

如果没有显卡,Windows 下唯一的图像输出方式就是上面说的远程桌面。远程桌面是标准的以太网协议,甚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当然你要有公网 IP);但通常的,现代电脑很少会没有显卡(因为至少有核显),所以你应该说清楚具体设备。

如果是 Windows 笔记本和平板电脑,一般的,它可以用 Miracast 无线投屏方式连接到无线显示器(另一台运行 Windows 且硬件上支持 Miracast 的电脑)、电视机与投影仪。

所以你这台没有显卡的电脑是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HDMI,VGA接口,就是说没有显卡,把图像数据通过网络传到其他显示器/电脑上显示

++++++ ...

想买个最便宜的几十元的嵌入式微型单板玩玩,板上没有HDMI接口,只有usb,。现在看来得用SSH了,或者用ADB通过USB读取图像数据,再显示出来,或者通过SPI驱动一个240*240的小液晶屏。这个微型单板要比几百元的树莓派划算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买个最便宜的几十元的嵌入式微型单板玩玩,板上没有HDMI接口,只有usb,。现在看来得用SSH了,或者用 ...

Linux 尤其是嵌入设备上的 Linux 本来就不该输出图像,SSH 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树莓派和你说的那种货色不是一回事,所以人家天然有 HDMI 和 SDI 接口,你那玩意啥都没,你却要强求人家输出图像,这是在给自己找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 尤其是嵌入设备上的 Linux 本来就不该输出图像,SSH 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树莓派和你说的那种货色 ...

我想试一下能否创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试一下能否创新呢

Linux 也有远程桌面的,但你这种“开发板”上的精简过的 Linux 通常不包含,因为远程桌面首先要安装图形环境...

当然你可以自己编译一个适合你的开发板的带远程桌面的 Linux,这样就可以从 RJ45 输出图像了

只是,费那劲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 也有远程桌面的,但你这种“开发板”上的精简过的 Linux 通常不包含,因为远程桌面首先要安装图形 ...

玩呗。我在ubuntu桌面版安装Dosbox正常,为了简单,又试了在没有图形界面的server版上安装,结果执行不了。又在Windows11子系统(WSL)上安装了微软商店的ubuntu,再安装Dosbox,结果执行Dosbox也不行。最后,在win11上安装了Virtualbox,就能正确执行Dosbox了,说明Virtualbox还是挺好的。以前用过VMware,也很好,现在它也不免费了,就再也没有用。

另外,我很想自己从源头开始,删除一些对我没有用的东西,编译一个节省资源的linux,可惜不会,门都没有入过